关于这个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8-03-27):
求分析这个电路,U7和U8有什么作用,U6和Q1之间怎么完成恒流控制

网友A:
首先该电路根本无法实现恒流功能,U6处于开环状态,输出要么高要么低,Q1导通时有电流,截止是无电流,其次还要看你的接入负载是感性的阻性的,如是感性的在电流到达稳态后(V/(0.05+0.05+接入负载)*0.05,这个反馈电压如不能是U6关断Q6,其次电流是有电源和负载决定,如能使Q6关断,那感性电流突变产生高压会容易击穿Q6,如是阻性负载,就同上Q6要不一通一断,要不长通,U7和U8是电压跟随器,U8是零电压跟随器,理论上U8可以不要,R1可以直接接地,但考虑到U7的输出有一定的阻抗很小但不算零,加上U8是与下边的U7组成一致性,默认U7和U8的输出是一样的。

网友B:
u7和u8做电压跟随,u7的目的是减少等效电阻对R7采样电阻的影响,U8作用不太清楚,一开始,当R7上没有电流的时候,U6将输出高电平使Q1导通,R7电流上升,当R7的电压上升到与输入电压一样时U6开始输出低电平使Q1关断,Q1一直处于高速开通关断状态,使得R7上的电流保持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u7和u8做电压跟随,u7的目的是减少等效电阻对R7采样电阻的影响,U8作用不太清楚,一开始,当R7上没有电流的 ...

那么P1,P2以及R6起什么作用

网友C:
U7,U8属于稳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该电路根本无法实现恒流功能,U6处于开环状态,输出要么高要么低,Q1导通时有电流,截止是无电流,其次 ...

这个电路通过电流检测器件、A/D转化测量R7上的电流值得到通过负载的电流值,与设定的电流值进行比较,利用单片机进行PID算法调节、D/A转化控制运算放大器U6的输入,改变运算放大器U6的输出值。改变场效应管Q1的Vgs,让负载电流达到设定的期望值。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D:
U7 U8起隔离作用,利用芯片输入阻抗大的原理。U6是差分输入放大器,把恒流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进行差分放大,去控制恒流控制MOSFET管Q1

网友E(2019-03-17):
u8与u7电压跟随

网友F:
分析了一下,觉得大家都没把这个电路看明白!楼主的标题也写得不符合电路目地!如果猜的没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负载机的电路!U7组成的那份电路的大家应该还能理解。关键是要看u6这一环!这里我们就必须要看它的被测电源和输入负载,假如接入负载器只有一个,那我们怎样在不换负载器的情况下?用这个电路测试多种负载的参数?答案就是改变Vin的大小。那这样看这是不是一个负载检测电路?好,我们再说一下U8,U8在这里可以抵消因为线路电位差带来的测量误差。

网友G:
这是锂电池恒流放电电路,用来测量锂电池电量的,U7,U8是电压跟随器,U6是差分放大器,恒流放电电流=Vin/R7

网友G:
P1是锂电池,P2大功率放电电阻,R6就是普通电阻,去掉也可以。单片机控制Vin大小得到放电电流大小,这里放电电流=Vin/R7,测量放电时间就可以计算出锂电池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