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LCD1602汇编显示多个汉字,但我总是只能显示一个字

楼主(2018-03-27):
我想用LCD1602汇编显示多个汉字,但我总是只能显示一个字,请大家指教
  RS BIT P3.5
    RW BIT P3.3
    E  BIT P3.4
    LCD EQU P2
MAIN:
ACALL CHU
  ACALL STO
  MOV A,#081H
  ACALL COMM
  MOV A,#00H
  ACALL LDATA
  JMP $

STO:
MOV A,#40H

ACALL COMM
MOV R2,#08H
   MOV DPTR,#TAB1
MOV R3,#00H
ACALL DELAY1

S_D:
MOV A,R3
MOVC A,@A+DPTR
ACALL LDATA
INC R3
DJNZ R2,S_D
RET
TAB1:DB 0CH,12H,12H,0CH,00H,00H,00H,00H
CHU:  //初始化
MOV A,#01H
ACALL COMM
ACALL DELAY1
MOV A,#38H
ACALL COMM
ACALL DELAY1
MOV A,#0CH
ACALL COMM
ACALL DELAY1
RET
COMM:  //写指令
MOV P2,A
CLR RS
CLR RW
SETB E
ACALL DELAY1
CLR E
RET
LDATA:        //写数据
MOV P2,A
SETB RS
CLR RW
SETB E
ACALL DE
CLR E
ACALL DE
RET
DE:
MOV R7,#250
DJNZ R7,$
RET
DELAY1:
MOV R6,#25
DL2:
MOV R7,#100
DJNZ R7, $
DJNZ R6,DL2
RET
END

网友A(2022-05-06):
LCD1602无法显示汉字,只能显示英文字符和数字以及西文字符

网友B:
LCD1602默认不支持显示汉字,如果必须要用LCD1602显示汉字,需要自己构建,比较复杂还只能构建笔画简单的汉字

网友C:
1602的CGRAMD才64字节,你想显示多个“汉字”?想多了!

网友C:
这就是所谓的1602显示“汉字”!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8个自定义字符。“新”字看出来了吗?“朋”字能看的吗?

网友D:
可以用8个5*8点阵的CGRAM空间来自己组织相近的4个方块来显示一个汉字,可以显示两个10*16点阵的,或者是一个15*16点阵的,但是效果嘛,因为字符块之间有相隔,不会太好看。具体自己去看IC的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