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自带AD模块的单片机读取热敏电阻是否读其电压?

楼主(2018-03-27):
请问下自带AD模块的单片机读取热敏电阻是否读其电压?
在网线查到的NTC表格一般都自带温度和对应的阻止,如果我想通过串口来发送目前的温度值,我应该怎样用读到的数值来显示出温度值。

网友A:
在实际应用中一般都采用适当的电阻与NTC热敏电阻串联于电源两端,其中点接AD转换输入口。由于NTC热敏电阻的温阻曲线呈非线性,所以测得的电压值变化不能直接表示与温度变化的关系,数据需要做后期处理。通常利用NTC厂家提供的温阻表制作数组表格,用查表法获取温度值。再将温度值输入到显示器件或通过串口发送到其它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