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看原理图焊电路吗?真心不会

楼主(2018-03-27):
请问怎样看原理图焊电路吗?
真心不会

网友A:
是在PCB板上焊还是用面包板?

网友B:
照着图看位置焊

网友C:
按电气接连一线一线的焊vvb好

网友D:
这个你还是得看书才行的,特别是基础

网友E:
还是要提前规划好怎么焊接,尽量不出现检查,

网友F:
按器件原理来焊,以一个重要元件为主。分别把配的元件按接线焊上。主要还是要搞懂原理。一个信号从那里时入。经过什么回路。得到什么结果。这个要清楚。要不然你不可能焊得好。

网友G:
是的,简化电路图

网友H:
焊接电路板的方法:

1、首先理解电路原理图,认清各别元件的性能,参数,理解其作用。

2、根据电路板,合理分布元件位置。先可以摆放个大体位置,拍照做为记录。

3、然后根据规划的摆放位置,先焊接主要元件,大元件(如果是已经做好的PCB板,应该先焊接小元件)再焊接外围小元件,注意导线分布的美观性。

4、焊接过程,注意烙铁的温度的控制,以防烧坏元件。

网友I:
可以先比着板子画一个焊接的图,然后再焊

网友J:
实在不会根据电路图核心元件开始,从其中一个引脚遇到记几路分支,就分出几路再从其中一路开始直到这条支路完成

网友K:
先简化,然后照着焊

网友L:
我是初学的,但也希望能帮得上忙。初学的一般是焊洞洞板了。原理图看懂了,然后就是准备好元器件、电烙铁,假设你电烙铁操作得熟练,那在你焊之前,你要先了解每个元器件的引脚再规划布线。具体百度一下“怎样用万能板焊电路”,相信你会有收获。

网友M:
先看好元器件 然后看电路

网友M:
先看好元器件然后在 看线路 基本电路要知道

网友N:
你这是书本上的东西没学好吧,其实这个真的很简单,建议你认真看一下午书后,想必就会了

网友O:
首先我认为要把原理图详细看明白,明白每一模块的主要功能是什么?这个就需要自己平时多多练习,多看多分析。至于焊电路,看懂原理图的话,要是在洞洞板焊,要先规划好器件布局位置,这样焊接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P:
先找出电路图上的连接点,再焊接就可以啦

网友Q:
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元器件,然后看原理图的端口之间的连接,下来在根据实物的端口进行焊接

网友R:
从简单的电路做起,多动手,逐渐就熟练了

网友S:
有PCB个更好

网友T:
先练习焊洞洞板,熟练操作电烙铁之后,最好找个实例电路图来焊,比如焊个收音机的板子,对照原理图和板子布局图,用心焊完就会有更多的理解了

网友U:
看好引脚连接电路

网友V:
这个就是看你的连线焊的!看哪个脚接哪个脚!自己动手多了就会了!

网友W:
首先需要熟悉常见的电子元器件,最好是自己找个洞洞板练习一下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