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水位检测电路

楼主(2018-03-27):
工作原理:J1的3脚为高水位,2脚为中水位,1脚为低水位。当水塔内的水位下降到触点1和2以下时,等于触点1、2、3全都断开了,NE555芯片的2脚、6脚为低电平,NE555芯片的3脚输出高电平,Q1导通,继电器吸合,接通水泵往水塔抽水,水位上升。当水位使J1的2、1触点联通时,因为2脚也是低电平,所以NE555芯片2脚、6脚保持低电平,NE555的3脚仍输出高电平,继电器仍然吸合,水泵继续抽水,当水位上升到触点3时,因触点3为高电平,使得触点2和1为高电平,NE555芯片的2脚和6脚变为高电平,NE555芯片的3脚输出为低电平,Q1截止,继电器复位,水泵停止工作。只有当水位下降到2、1触点以下时,才会继续抽水。整个过程一直这样循环。
元件清单:

元件名称

数量

元件名称

数量

KF301-3

2

5MM LED 红

2

KF301-2

1

1N4007

6

2200UF25V

1

2.2K 电阻

3

104瓷片电容

3

10K电阻

2

12V继电器

1

33K电阻

1

8P IC座

1

1M电阻

1

NE555

1

PCB板

1

8050三极管

1

焊接注意事项:二极管、LED、电解电容都有极性,焊接的时候注意分清正负极。2.2K电阻和33K电阻看起来有点像,要注意分清。芯片的方向也要看好。

网友A(2018-10-10):
谢谢大佬,新手刚开始学

网友B(2019-05-13):
电路设计不错,使用正反馈使电路稳定性得以增强。

网友B:
R1作为正反馈电阻的作用是当555时基电路输出低电平时,此时,Q1截止,其集电极输出高电平通过R1反馈到触点2,此时,如果水位高于2而低于3,则Q1集电极高电平通过R1,水体电阻加到触点1使555时基电路输入高电平,保持555时基电路输出低电平不变,直到水位低于触点2使555时基电路输入低电平而输出高电平,Q1导通,Q1集电极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吸合抽水。水位上升,当水位上升到触点2时,触点1,2接通,此时,因为Q1集电极低电平,通过R1保持555时基电路输入低电平,继续抽水!直到水位上升到触点3!此时,因为R1远大于R4,使得555时基电路得到高电平输入而输出低电平停止抽水。

网友C(2019-07-04):
有个问题:上文原理说明中说到,水位要下降到2、1以下时才会继续抽水。水位下降到高水位以下,2、3之间,此时1、2不是联通了吗,然后555定时器26出现低电平,又开始抽水吗?

网友C:
另外,原理说明没有涉及到电路中电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