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是实现两个自锁开关控制一个LED灯?

楼主(2018-03-27):
51怎么是实现两个自锁开关控制一个LED灯? 就像家用的双向控制开关一样的!
怎么把自锁开关转换为按键?

网友A:
/*
51怎么是实现两个自锁开关控制一个LED灯? 就像家用的双向控制开关一样的!
怎么把自锁开关转换为按键?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
//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KEY_A=P3^3;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KEY_B=P3^4;

sbit LED=P2^0;// LED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函数声明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KEY_A=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KEY_B=1;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_A)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_A)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_A);//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
                                        LED = ~LED;

                                }
                        }
                }

                if(!KEY_B)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_B)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_B);//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
                                        LED = ~LED;
                                }
                        }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网友B:
楼上厉害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