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及DXP中PCB各层的含义详解

楼主(2018-03-27):
1 Signal layer(信号层)
    信号层主要用于布置电路板上的导线。Protel 99 SE提供了32个信号层,包括Top layer(顶层)Bottom layer(底层)30MidLayer(中间层)

2 Internal plane layer(内部电源/接地层)
    Protel 99 SE提供了16个内部电源层/接地层.该类型的层仅用于多层板,主要用于布置电源线和接地线.我们称双层板,四层板,六层板,一般指信号层和内部电源/接地层的数目。

3 Mechanical layer(机械层)
    Protel 99 SE提供了16个机械层,它一般用于设置电路板的外形尺寸,数据标记,对齐标记,装配说明以及其它的机械信息。这些信息因设计公司或PCB制造厂家的要求而有所不同。执行菜单命令Design|MechanicalLayer能为电路板设置更多的机械层。另外,机械层可以附加在其它层上一起输出显示。

4 Solder mask layer(阻焊层)
在焊盘以外的各部位涂覆一层涂料,如防焊漆,用于阻止这些部位上锡。阻焊层用于在设计过程中匹配焊盘,是自动产生的。Protel 99 SE提供了Top Solder(顶层)Bottom Solder(底层)两个阻焊层。

5 Paste mask layer(锡膏防护层,SMD贴片层)
    它和阻焊层的作用相似,不同的是在机器焊接时对应的表面粘贴式元件的焊盘。Protel 99 SE提供了Top Paste(顶层)Bottom Paste(底层)两个锡膏防护层。
    主要针对PCB板上的SMD元件。如果板全部放置的是Dip(通孔)元件,这一层就不用输出Gerber文件了。在将SMD元件贴PCB板上以前,必须在每一个SMD焊盘上先涂上锡膏,在涂锡用的钢网就一定需要这个Paste Mask文件,菲林胶片才可以加工出来。
    Paste Mask层的Gerber输出最重要的一点要清楚,即这个层主要针对SMD元件,同时将这个层与下面即将介绍的Solder Mask作一比较,弄清两者的不同作用,因为从菲林胶片图中看这两个胶片图很相似。

6 Keep out layer(禁止布线层)
    用于定义在电路板上能够有效放置元件和布线的区域。在该层绘制一个封闭区域作为布线有效区,在该区域外是不能自动布局和布线的。

7 Silkscreen layer(丝印层)
    丝印层主要用于放置印制信息,如元件的轮廓和标注,各种注释字符等。Protel 99 SE提供了Top OverlayBottom Overlay两个丝印层。一般,各种标注字符都在顶层丝印层,底层丝印层可关闭。

8 Multi layer(多层)
    电路板上焊盘和穿透式过孔要穿透整个电路板,与不同的导电图形层建立电气连接关系,因此系统专门设置了一个抽象的层多层。一般,焊盘与过孔都要设置在多层上,如果关闭此层,焊盘与过孔就无法显示出来。

9 Drill layer(钻孔层)
    钻孔层提供电路板制造过程中的钻孔信息(如焊盘,过孔就需要钻孔)Protel 99 SE提供了Drill gride(钻孔指示图)Drill drawing(钻孔图)两个钻孔层。

    相应的在eagle中也有很多的层(常用的用绿色标记)

In Layout and Package Editor

1 Top Tracks top side
2 Route2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3 Route3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4 Route4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5 Route5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6 Route6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7 Route7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8 Route8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9 Route9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10 Route10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11 Route11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12 Route12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13 Route13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14 Route14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15 Route15 Inner layer (signal or supply)
16 Bottom Tracks bottom side
17 Pads Pads (through-hole)元件的引脚(过孔型,贴片引脚算在顶层和底层上)
18 Vias Vias (through all layers)过孔
19 Unrouted Airlines (rubber bands)
20 Dimension Board outlines (circles for holes) *)板子外形,相当于机械层
21 tPlace Silk screen top side丝印层
22 bPlace Silk screen bottom side丝印层
23 tOrigins Origins top side (generated autom.)元件中间有个十字叉,代表元件位置
24 bOrigins Origins bottom side (generated autom.)
25 tNames Service print top side (component NAME)
26 bNames Service print bottom s. (component NAME)
27 tValues Component VALUE top side
28 bValues Component VALUE bottom side
21~28制版时可全部放在丝印层
29 tStop Solder stop mask top side (gen. autom.)
30 bStop Solder stop mask bottom side (gen. Autom.)
31 tCream Solder cream top side
32 bCream Solder cream bottom side
33 tFinish Finish top side
34 bFinish Finish bottom side
35 tGlue Glue mask top side
36 bGlue Glue mask bottom side
37 tTest Test and adjustment information top side
38 bTest Test and adjustment inf. bottom side
39 tKeepout Restricted areas for components top side
40 bKeepout Restricted areas for components bottom s.
41 tRestrict Restricted areas for copper top side
42 bRestrict Restricted areas for copper bottom side
43 vRestrict Restricted areas for vias
44 Drills Conducting through-holes
45 Holes Non-conducting holes
46 Milling Milling
47 Measures Measures
48 Document Documentation
49 Reference Reference marks
51 tDocu Detailed top screen print
52 bDocu Detailed bottom screen print

    机械层是定义整个PCB板的外观的,其实我们在说机械层的时候,就是指整个PCB板的外形结构。禁止布线层是我们在布电气特性的铜时定义的边界,也就是说我们先定义了禁止布线层后,我们在以后的布过程中,所布的具有电气特性的线是不可能超出禁止布线层的边界。topoverlay bottomoverlay 是定义顶层和底层的丝印字符,就是我们在PCB板上看到的元件编号和一些字符。toppaste bottompaste是顶层和底层焊盘层,它就是指我们可以看到的露在外面的铜铂,(比如我们在顶层布线层画了一根导线,这根导线我们在PCB上所看到的只是一根线而已,它是被整个绿油盖住的,但是我们在这根线的位置上的toppaset层上画一个方形,或一个点,所打出来的板上这个方形和这个点就没有绿油了,而是铜铂。topsolder bottomsolder 这两个层刚刚和前面两个层相反,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层就是要盖绿油的层,multilaye这个层实际上就和机械层差不多了,顾名恩义,这个层就是指PCB板的所有层。

    阻焊层和助焊层的区分

    阻焊层:solder mask,是指板子上要上绿油的部分;因为它是负片输出,所以实际上有solder mask的部分实际效果并不上绿油,而是镀锡,呈银白色!

    助焊层:paste mask,是机器贴片时要用的,是对应所有贴片元件的焊盘的,大小与toplayer/bottomlayer层一样,是用来开钢网漏锡用的。

    要点:两个层都是上锡焊接用的,并不是指一个上锡,一个上绿油;那么有没有一个层是指上绿油的层,只要某个区域上有该层,就表示这区域是上绝缘绿油的呢?暂时我还没遇见有这样一个层!我们画的PCB板,上面的焊盘默认情况下都有solder层,所以制作成的PCB板上焊盘部分是上了银白色的焊锡的,没有上绿油这不奇怪;但是我们画的PCB板上走线部分,仅仅只有toplayer或者bottomlayer层,并没有solder层,但制成的PCB板上走线部分都上了一层绿油。

那可以这样理解:
1、阻焊层的意思是在整片阻焊的绿油上开窗,目的是允许焊接!2、默认情况下,没有阻焊层的区域都要上绿油!3paste mask层用于贴片封装!SMT封装用到了:toplayer层,topsolder层,toppaste层,且toplayertoppaste一样大小,topsolder比它们大一圈。 DIP封装仅用到了:topsoldermultilayer层(经过一番分解,我发现multilayer层其实就是toplayerbottomlayertopsolderbottomsolder层大小重叠),且topsolder/bottomlayertoplayer/bottomlayer大一圈。

    疑问:“solder层相对应的铜皮层有铜才会镀锡或镀金这句话是否正确?这句话是一个工作在生产PCB厂的人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想使画在solder层的部分制作出来的效果是镀锡,那么对应的solder层部分要有铜皮(即:与solder层对应的区域要有toplayerbottomlayer层的部分)!虽然这么说,但我曾经看到过一块PCB 板,上面一块镀锡区域,只画了solder层,在pcb图上,与它对应的区域并没有铜皮层!不知孰对孰错?

  现在:我得出一个结论:“solder层相对应的铜皮层有铜才会镀锡或镀金这句话是正确的!solder层表示的是不覆盖绿油的区域!

PCB的各层定义及描述:

1TOP LAYER(顶层布线层):设计为顶层铜箔走线。如为单面板则没有该层。

2BOMTTOM LAYER(底层布线层):设计为底层铜箔走线。

3TOP/BOTTOM SOLDER(顶层/底层阻焊绿油层):顶层/底层敷设阻焊绿油,以防止铜箔上锡,保持绝缘。在焊盘、过孔及本层非电气走线处阻焊绿油开窗。

    焊盘在设计中默认会开窗OVERRIDE0.1016mm),即焊盘露铜箔,外扩0.1016mm,波峰焊时会上锡。建议不做设计变动,以保证可焊性;

    过孔在设计中默认会开窗OVERRIDE0.1016mm),即过孔露铜箔,外扩0.1016mm,波峰焊时会上锡。如果设计为防止过孔上锡,不要露铜,则必须将过孔的附加属性SOLDER MASK(阻焊开窗)中的PENTING选项打勾选中,则关闭过孔开窗。

    另外本层也可单独进行非电气走线,则阻焊绿油相应开窗。如果是在铜箔走线上面,则用于增强走线过电流能力,焊接时加锡处理;如果是在非铜箔走线上面,一般设计用于做标识和特殊字符丝印,可省掉制作字符丝印层。

4TOP/BOTTOM PASTE(顶层/底层锡膏层):该层一般用于贴片元件的SMT回流焊过程时上锡膏,和印制板厂家制板没有关系,导出GERBER时可删除,PCB设计时保持默认即可。

5TOP/BOTTOM OVERLAY(顶层/底层丝印层):设计为各种丝印标识,如元件位号、字符、商标等。

6MECHANICAL LAYERS(机械层):设计为PCB机械外形,默认LAYER1为外形层。其它LAYER2/3/4等可作为机械尺寸标注或者特殊用途,如某些板子需要制作导电碳油时可以使用LAYER2/3/4等,但是必须在同层标识清楚该层的用途。

7KEEPOUT LAYER(禁止布线层):设计为禁止布线层,很多设计师也使用做PCB机械外形,如果PCB上同时有KEEPOUTMECHANICAL LAYER1,则主要看这两层的外形完整度,一般以MECHANICAL LAYER1为准。建议设计时尽量使用MECHANICAL LAYER1作为外形层,如果使用KEEPOUT LAYER作为外形,则不要再使用MECHANICAL LAYER1,避免混淆!

8MIDLAYERS(中间信号层):多用于多层板,我司设计很少使用。也可作为特殊用途层,但是必须在同层标识清楚该层的用途。

9INTERNAL PLANES(内电层):用于多层板,我司设计没有使用。

10MULTI LAYER(通孔层):通孔焊盘层。

11DRILL GUIDE(钻孔定位层):焊盘及过孔的钻孔的中心定位坐标层。

12DRILL DRAWING(钻孔描述层):焊盘及过孔的钻孔孔径尺寸描述层。

solder:焊料
paste:膏、糊
mask:罩、膜、面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