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闹钟

楼主(2018-03-27):
#include "STC15F2K60S2.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8]={1,2,3,4,5,6,7,8};//内容信息存储
uchar        shu[8]={1,2,3,4,5,6,7,8};
uchar   wei_zhi[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置信息对应的数据
uchar   code_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10
uchar shi=15;
uchar fen=8;
uchar miao=59;
uchar hour=12;
uchar Minute=30;
uchar second=30;
uchar   key_val;
uchar   key_flag=1;
//==硬件定义区
sbit         out=P4^2;//定义输出管脚
sbit        led1=P4^0;
sbit    buzzer=P3^5; //蜂鸣器
//==函数声明
void         disp();//显示
void    naozhongdisp();//闹钟显示
void        delay(uint);
void        shuju();
void    naozhongshuju();//闹钟数据
void Timer0Init();                //20毫秒@11.0592MHz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key();
void    s2_fun();//K1功能函数
void    s3_fun();//K2功能函数
void    s4_fun();//K3功能函数
void    s5_fun();//K4功能函数
void    s6_fun();//K5功能函数
void    s7_fun();//K6功能函数
main()
{
        //timer0_init();
//        Int_init();
    Timer0Init();//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while(1)
        {        if(key_flag==1)
                {
                disp();
                }
                if(key_flag==0)
                {
                naozhongdisp();
                }
                if(shi==hour&Minute==10&miao==0)
                {
                buzzer=0;
                };
                key();

        }
}
void         disp() //显示函数
{        uchar i;//0~255
        shuju();//区分十位个位
        for(i=0;i<8;i++)

        {

                P0=wei_zhi[i];          //第几位显示
                P2=code_tab[buf[i]];//BCD转成笔画码         显示的数字
                delay(1);

        }
   P0=0XFF;P2=0XFF;
}
void         naozhongdisp() //显示函数
{
                        uchar c;//0~255
                        naozhongshuju();//区分十位个位
                        for(c=0;c<8;c++)

                                {

                                P0=wei_zhi[c];          //第几位显示
                                P2=code_tab[shu[c]];//BCD转成笔画码         显示的数字
                                delay(1);

                                }
                                   P0=0XFF;P2=0XFF;
                        }

void        shuju()//数据准备
{        buf[0]=shi/10;
    buf[1]=shi%10;
        buf[3]=fen/10;
        buf[4]=fen%10;
        buf[6]=miao/10;
        buf[7]=miao%10;
        buf[2]=10;
        buf[5]=10;
        }

void        naozhongshuju()//数据准备
{        shu[0]=hour/10;
    shu[1]=hour%10;
        shu[3]=Minute/10;
        shu[4]=Minute%10;
        shu[6]=second/10;
        shu[7]=second%10;
        shu[2]=10;
        shu[5]=10;
        }
void        delay(uint xms)         //        延时函数
{

uint        i,j;        //变量定义
        for(i=xms;i>0;i--)
                for(j=200;j>0;j--);
}
void Timer0Init(void)                //20毫秒@11.0592MHz          定时器初始化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CPU中断开放
        ET0=1;//允许T0中断
}
void zhongduan()interrupt 1                 //固定的用法 定时器中断0
{
        uchar count;
        uint a;
        a++;
        if(key_flag==0)
        {
                count++;
                if(count==150)
                {
                          key_flag=1;
                          }

        }
        if(a%50==0)
        {
                miao++;
                a=0;
               if(miao>=60) //这里不能用miao%60==0 因为秒等于0的时候也%=0
                { miao=0;
                         fen++;
                                if(fen>=60)
                                {
                                   shi++;
                                   fen=0;
                                           if(shi>=24)
                                        {
                                          shi=0;
                                          }
                                   }
                }
        }
}
void         key() //按键函数
{
        uchar temp_key;
        temp_key=P1;//读取按键端口 P1断的状态 未动作时都是1111 1111
        temp_key=~temp_key;//取反 ~用于整个字节取反 变成 0000 0000
        temp_key=temp_key&0xfc;//屏蔽没用的电路 0xfc=1111 1100 使她&oxfc使后面两个不管去1或0 都不输出1
        if(temp_key!=0)        //          当temp_key不等于0时
                {//非0,有按键
                        delay(10);//10ms延时// 防抖 按键刚按下时会有机械抖动 既0101010101,大约10ms
                    //再读端口
                        temp_key=P1;
                        temp_key=~temp_key;
                        temp_key=temp_key&0xfc;
                        if(temp_key!=0)
                                {key_val=temp_key;
                                while(temp_key)//有按键时,数据非零,=等待释放 数据为0走吓一条程序
                                        {
                                        temp_key=P1;//读取按键端口
                                        temp_key=~temp_key;//取反
                                        temp_key=temp_key&0xfc;//屏蔽没用的线路
                                        if(key_flag==1)
                                                {
                                                disp();
                                                }
                                                if(key_flag==0)
                                                {
                                                naozhongdisp();
                                                }        //显示函数 使按下按键数码管正常跃
                                         }
                                        //按键松开执行功能
                                        switch(key_val)        //swith 配合case使用 既swith符合那个条件就走那个函数
                                        {
                                                case 0x04: //s2按下
                                                s2_fun();//s2按键对应功能
                                                break;// 跳出swith

                                                case 0x08: //s3按下
                                                s3_fun();//s2按键对应功能
                                                break;
                                                case 0x10: //s4按下
                                                s4_fun();//s4按键对应功能
                                                break;

                                                case 0x20: //s5按下
                                                s5_fun();//s5按键对应功能
                                                break;

                                                case 0x40: //s6按下
                                                s6_fun();//s6按键对应功能
                                                break;

                                                case 0x80: //s7按下
                                                s7_fun();//s7按键对应功能
                                                break;
                                        }
                        }
                }
        }
//s2功能函数
void    s2_fun()
{
        buzzer=1;
}
void    s3_fun() //小时增加 逢24变0
{
        shi++;
        if(shi>=24)
        {
                shi=0;
        }
}
void    s4_fun()//分++
{
        fen++;
        if(fen>=60)
        {
                fen=0;
        }
}
void    s5_fun()
{
        key_flag=0;
}
void    s6_fun()
{
        key_flag=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void    s7_fun()
{
        key_flag=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
}

网友A:
有电路图吗?

网友B(2019-08-11):
看完不知道写啥系列,就看懂时分秒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