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的无源蜂鸣器怎么通过编程把声音变大

楼主(2018-03-27):
我在开发板上用不同程序时声音大小不一样
下面这个程序在开发板上声音很小  请问怎么修改下可以声音大点?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
        if((sudu >= bj_sudu))
        {
                value ++;  //消除实际距离在设定距离左右变化时的干扰
                if(value > 5)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
        else
        {
                beep = 1;
        }
}

网友A:
常见的无源蜂鸣器的谐振频率曲线峰点约在2KHz。使用与其谐振频率相近的方波驱动电压可以获得最大音量。随着驱动电压频率的升高或降低,蜂鸣器的音量都会减小。

网友B:
固有频率,加大功率

网友C:
可以试试这样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
        if((sudu >= bj_sudu))
        {
                value ++;  //消除实际距离在设定距离左右变化时的干扰
                if(value > 5)
                {
                       while(value--)
{
beep=1;
延时;(时间越长,声音越小)
beep=0;
}
                }
        }
        else
        {
                beep = 1;
        }
}

网友D:
首先你得看看你的蜂鸣器是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如果是有源蜂鸣器(就是一通电就会响的),声音的大小取决于电压的大小,所以你要把蜂鸣器两端的电压调到蜂鸣器的额定电压就是最大声音了。如果是无源蜂鸣器,声音的大小取决于两端的电压、占空比和频率。电压当然要达到额定电压,最佳的频率数据手册上有提供,占空比的话你自己试试喽!一般占空比都是50%。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