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keil报错怎么修改啊,希望能有前辈指点一下

楼主(2018-03-27):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P2^2;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sd =P2^3;
sbit bj =P2^7;
uchar code table[]="Humidity:     ";
uchar code table1[]="   Normal    ";
uchar code table2[]="Humidity:     ";
uchar code table3[]="   Deviant    ";

uchar num;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入地址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入数据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初始化程序
{
  P0=0xff;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80);   //地址指针初始化
  write_com(0x38);   //初始化液晶显示器
  write_com(0x0c);         //控制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加一
}

void main()
{
  init();
  sd=1;
  while(1);
  {
    if(sd==1)  //正常情况显示
        {
          write_com(0x80+0x00);   //lcd第一排写入地址
          for(num=0;num<15;num++)
          write_date(table[num]);  //lcd第二排写入地址
          for(num=0;num<13;num++)
          write_date(table1[num]);  //lcd第二排写入数据
          bj=1;   //不报警
         }

        else if(sd==0)   //不正常显示情况报警
        {
          write_com(0x80+0x00);   //lcd第一排写入地址
          for(num=0;num<15;num++)
          write_date(table2[num]);  //lcd第二排写入地址
          for(num=0;num<13;num++)
          write_date(table3[num]);  //lcd第二排写入数据
          bj=0;   //报警
         }
        }
}

网友A:
19行的代码:for(y=110;y>0;y--)后面缺;修正后不会报错。

网友B: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入地址  后面加、、啥意思??删除了试下

网友C:
19行少分号,22行多顿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入地址  后面加、、啥意思??删除了试下

嗯嗯,好的我试试

网友D:
楼上的两位工程师都指出来了,第19行少;  而第22行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行的代码:for(y=110;y>0;y--)后面缺;修正后不会报错。

嗯嗯,我这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入地址  后面加、、啥意思??删除了试下

是输入法的问题,切换到汉语输入时、、没有显示,然后我没看到就没删掉....真是尴尬

网友E:
上面错误时有提示出来的,例如C(22),表示22行有错误了。这样你就回头看一下就知道错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错误时有提示出来的,例如C(22),表示22行有错误了。这样你就回头看一下就知道错在哪里了

好的谢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