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压比较器LM393中文资料

楼主(2018-03-27):
双电压比较器LM393中文资料
LM393主要特点如下:
●工作电源电压范围宽,单电源、双电源均可工作,单电源:2~36V,双电源:±1~±18V;
●消耗电流小,Icc=0.8mA;
●输入失调电压小,VIO=±2mV;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宽,Vic=0~Vcc-1.5V;
●输出与TTL,DTL,MOS,CMOS 等兼容;
●输出可以用开路集电极连接“或”门;LM393引脚图及内部框图

采用双列直插8 脚塑料封装(DIP8)和微形的双列8 脚塑料封装(SOP8)

LM393引脚功能排列表:

引出端序号

功能

符号

引出端序号

功能

符号

1

输出端1

OUT1

5

正向输入端2

1N+(2)

2

反向输入端1

1N-(1)

6

反向输入端2

1N-(2)

3

正向输入端1

1N+(1)

7

输出端2

OUT2

4

GND

8

电源

VCC

LM393主要参数表:

参数名称

符号

数值

单位

电源电压

VCC

±18 或36

V

差模输入电压

VID

±36

V

共模输入电压

VI

-0.3VCC

V

功耗

Pd

570

mW

工作环境温度

Topr

0 to +70

贮存温度

Tstg

-65 to 150

电特性(除非特别说明,VCC=5.0V, Tamb=25℃)

参数名称

符号

测试条件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输入失调电压

VIO

VCM=0 to  VCC-1.5 VO(P)=1.4V, Rs=0

±1.0

±5.0

mV

输入失调电流

IIO

±5

±50

nA

输入偏置电流

Ib

65

250

nA

共模输入电压

VIC

0

VCC-1.5

V

静态电流

ICCQ

RL=

0.6

1.0

mA

RL=,Vcc=30V

0.8

2.5

mA

电压增益

AV

VCC=15V, RL15kΩ

200

V/mV

灌电流

lsink

Vi(-)1V, Vi(+)=0V, Vo(p)1.5V

6

16

mA

输出漏电流

IOLE

Vi(-)=0V,  Vi(+)=1V, VO=5V

0.1

nA

应用说明:
LM393是高增益,宽频带器件,象大多数比较器一样,如果输出端到输入端有寄生电容而产生耦合,则 很容易产生振荡.这种现象仅仅出现在当比较器改变状态时,输出电压过渡的间隙.电源加旁路滤波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标准PC板的设计对减小输入—输出寄生电容耦合是有助的.减小输入电阻至小于10K将减小反馈信号,而且增加甚至很小的正反馈量(滞回1.0~10mV)能导致快速转换,使得不可能产生由于寄生电容引起的振荡.除非利用滞后,否则直接插入IC并在引脚上加上电阻将引起输入—输出在很短的转换周期内振荡,如果输入信号是脉冲波形,并且上升和下降时间相当快,则滞回将不需要. 比较器的所有没有用的引脚必须接地. LM393偏置网络确立了其静态电流与电源电压范围 2.0~30V无关. 通常电源不需要加旁路电容。 差分输入电压可以大于Vcc并不损坏器件.保护部分必须能阻止输入电压向负端超过-0.3V. LM393的输出部分是集电极开路,发射极接地的NPN输出晶体管,可以用多集电极输出提供或OR ing 功能.输出负载电阻能衔接在可允许电源电压范围内的任何电源电压上,不受 Vcc端电压值的限制.此输出能作为一个简单的对地SPS开路(当不用负载电阻没被运用),输出部分的陷电流被可能得到的驱动和器件的β值所限制.当达到极限电流(16mA)时,输出晶体管将退出而且输出电压将很快上升.输出饱和电压被输出晶体管大约60ohm 的γSAT限制。当负载电流很小时,输出晶体管的低失调电压(约1.0mV)允许 输出箝位在零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