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的程序分析:编程实现单片机ds18b20温度测量及显示系统

楼主(2018-03-27):
编程实现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测量及显示系统

  • 利用开发板上的ds18b20传感器测量当前温度,利用数码管输出当前温度值。
实现结果:
测试结果显示当前摄氏温度25.3度。
实现原理:
(1)独立数码管
数码管分为共阳极和共阴极数码管,
通过控制数码管中的8个二极管,来显示数字。
(2)多位共阴数码管和共阳数码管
本项目使用的是6位共阴数码管。
数码管控制主要通过段锁存和位锁存控制显示要显示的数字如温度。段锁存是指6位共阴极数码管段输出端连接锁存器74HC573的输出端,锁存器的输入端连接单片机接口P0。位锁存是指6位数码管位置输出端连接锁存器74HC573的输出端,锁存器的输入端连接单片机接口P0。段锁存器片选端接单片机接口P2.6,位锁存器片选端接单片机接口P2.7。
连接图如下:

程序分析:温度传感器DS18B20接单片机P2.2,段锁存接P2.6,位锁存接P2.7,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显示段码值0~9,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温度传感器的程序有测温的程序,测得的温度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其中使用了延时和中断子程序。
  • 用液晶屏1602实现温度显示。
  • 利用按键实现摄氏温度和华氏温度的转换,并显示。
实现结果:
按下S2,显示摄氏温度如下
按下S2,显示华氏温度如下

实现原理:
在之前的温度显示模块加入按键功能程序,利用两种温度转换公式华氏温度=(摄氏温度*9/5)+32实现转换。
相关程序如下:
void display(uint temp,uint hstemp)                                          //显示程序
{

   if(s2==0)
   {

   ser=temp/10;
   SBUF=ser;
   A1=temp/100;
   A2t=temp%100;
   A2=A2t/10;
   A3=A2t%10;
   dula=0;
   P0=table[A1];                            //显示百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7e;
   wela=1;
   wela=0;
   delay(1);

   dula=0;
   P0=table1[A2];                            //显示十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7d;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A3];                            //显示个位
   dula=1;
   dula=0;

   P0=0x7b;
   wela=1;
   wela=0;
   delay(1);
   }
   if(s3==0)
   {

   ser1=hstemp/10;
   SBUF=ser1;
   A11=hstemp/100;
   A21t=hstemp%100;
   A21=A21t/10;
   A31=A21t%10;
   dula=0;
   P0=table[A11];                            //显示百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7e;
   wela=1;
   wela=0;
   delay(1);

   dula=0;
   P0=table1[A21];                            //显示十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7d;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A31];                            //显示个位
   dula=1;
   dula=0;

   P0=0x7b;
   wela=1;
   wela=0;
   delay(1);
   }
}

程序分析:s2,s3代表按键分别接在单片机P3.4,p3.5上,当按键按下时单片机相应接口显示低电平,松开显示高电平。当检测到S2按下时,显示摄氏温度。当检测到S3按下时,显示华氏温度。主程序如下:
if(s2==0)
  {
  SendByte(A1*10+A2);
  SendStr(".");
  SendByte(A3);

  }
  if(s3==0)
  {
                SendByte(A11*10+A21);
                 SendStr(".");
  SendByte(A3);
  }
  • 利用串口将当前温度值发送至电脑,电脑端利用串口助手进行接收和显示。
实现原理:
连接好串口或者usb转串口至电脑,下载该程序,打开电源, 打开串口调试程序,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无奇偶校验,晶振11.0592MHz,发送和接收使用的格式相同。
串口通讯程序包括串口初始化,输出字节函数,输出字符串函数,主函数。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温度数值通过串口通讯程序输出显示在电脑上。
实现结果:
当按下S2按键,电脑显示如下:
发送和接收都是16进制,1B=1*16+11*1=27,2E代表小数点,01=1,所以显示温度27.2摄氏度。
当按下S3按键,电脑显示如下:
发送和接收都是16进制,51=5*16+1*1=81,2E代表小数点,03=3,所以显示温度81.3华氏。

//安装目录下的EXE文件打开后可在电脑上显示当前温度值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2;           //define interface
uint temp;             // variable of temperature
uchar flag1;            // sign of the result positive or negative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s2=P3^4;
sbit s3=P3^5;
uchar A1,A2,A2t,A3,ser,A11,A21,A21t,A31,ser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
                        0x87,0xff,0xef};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delay(uint count)      //delay
{
  u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void dsreset(void)       //send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mpreadbit(void)       //read a bit
{
   uint i;
   bit dat;
   DS=0;i++;          //i++ for delay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 (dat);
}

uchar tmpread(void)   //read a byte date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write a byte to ds18b20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write 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write 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mpchange(void)  //DS18B20 begin change
{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 address all drivers on bus
  tmpwritebyte(0x44);  //  initiates a single temperature conversion
}

uint tmp()               //get the temperature
{
  float tt;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be);
  a=tmpread();
  b=tmpread();
  temp=b;
  temp<<=8;             //two byte  compose a int variable
  temp=temp|a;
  tt=temp*0.0625;
  temp=tt*10+0.5;
  return temp;
}

void readrom()          //read the serial
{
  uchar sn1,sn2;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33);
  sn1=tmpread();
  sn2=tmpread();
}

void delay10ms()            //delay
  {
    uchar a,b;
    for(a=10;a>0;a--)
      for(b=60;b>0;b--);
   }

void display(uint temp,uint hstemp)                                          //显示程序
{

   if(s2==0)
   {

   ser=temp/10;
   SBUF=ser;
   A1=temp/100;
   A2t=temp%100;
   A2=A2t/10;
   A3=A2t%10;
   dula=0;
   P0=table[A1];                            //显示百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7e;
   wela=1;
   wela=0;
   delay(1);

   dula=0;
   P0=table1[A2];                            //显示十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7d;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A3];                            //显示个位
   dula=1;
   dula=0;

   P0=0x7b;
   wela=1;
   wela=0;
   delay(1);
   }
   if(s3==0)
   {

   ser1=hstemp/10;
   SBUF=ser1;
   A11=hstemp/100;
   A21t=hstemp%100;
   A21=A21t/10;
   A31=A21t%10;
   dula=0;
   P0=table[A11];                            //显示百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7e;
   wela=1;
   wela=0;
   delay(1);

   dula=0;
   P0=table1[A21];                            //显示十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7d;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A31];                            //显示个位
   dula=1;
   dula=0;

   P0=0x7b;
   wela=1;
   wela=0;
   delay(1);
   }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
{
uchar a;
InitUART();
Init_Com();
  do
  {
    tmpchange();

for(a=10;a>0;a--)
  {   display(tmp(),(tmp()*9/5)+320);
// delay(200);
  }
  if(s2==0)
  {
  SendByte(A1*10+A2);
  SendStr(".");
  SendByte(A3);

  }
  if(s3==0)
  {
                SendByte(A11*10+A21);
                 SendStr(".");
  SendByte(A3);
  }

              DelayMs(240);//延时循环发送
    DelayMs(240);
  }                while(1);
}

/*------------------------------------------------
                    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0 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
                //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SendByte(*s);
  s++;
  }
}

液晶显示温度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sbit RS = P3^5;
sbit LCDEN = P3^4;

void delayUs()
{
    _nop_();
}

void delayMs(uint a)
{
    uint i, j;
    for(i = a; i > 0; i--)
        for(j = 100; j > 0; j--);
}

void writeComm(uchar comm)
{
     RS = 0;
    P0 = comm;
    LCDEN = 1;
     delayUs();
    LCDEN = 0;
    delayMs(1);
}

//写数据:RS=1, RW=0;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RS = 1;
     P0 = dat;
     LCDEN = 1;
    delayUs();
    LCDEN = 0;
    delayMs(1);
}

void init()
{

     dula = wela = 0;
    writeComm(0x38);
   writeComm(0x0c);
    writeComm(0x06);
    writeComm(0x01);
}

void writeString(uchar * str, 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i = 0; i < length; i++)
    {
         writeData(str[i]);
     }
}

/**//*****************************DS18B20*******************************/
sbit ds = P2^2;
void dsInit()
{

    unsigned int i;
    ds = 0;
    i = 100;
     while(i>0) i--;
    ds = 1;
    i = 4;
     while(i>0) i--;
}

void dsWait()
{
      unsigned int i;
      while(ds);
      while(~ds);
      i = 4;
      while(i > 0) i--;
}

bit readBit()
{
    unsigned int i;
    bit b;
    ds = 0;
    i++;
    ds = 1;
   i++; i++;
    b = ds;
    i =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b;
    for(j = 0; j < 8; j++)
    {
        b = dat & 0x01;
        dat >>= 1;

        if(b)
        {
           ds = 0;          i++; i++;
            ds = 1;
            i = 8; while(i>0) i--;
        }
        else
        {
            ds = 0;
          i = 8; while(i>0) i--;
            ds = 1;
           i++; i++;
        }
   }
}

void sendChangeCmd()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

void sendReadCmd()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

int getTmpValue()
{
    unsigned int tmpvalue;
    int value;
    float t;
    unsigned char low, high;
    sendReadCmd();

    low = readByte();
    high = readByte();

    tmpvalue = high;
    tmpvalue <<= 8;
    tmpvalue |= low;
    value = tmpvalue;

  \
    t = value * 0.0625;
    \
    value = 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大于0加0.5, 小于0减0.5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int v)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unsigned int tmp = abs(v);
    datas[0] = tmp / 10000;
    datas[1] = t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mp % 1000 / 100;
    datas[3] = tmp % 100 / 10;
    datas[4] = tmp % 10;
    writeComm(0xc0+3);
    if(v < 0)
    {
        writeString("- ", 2);
   }
    else
    {
       writeString("+ ", 2);
    }
    if(datas[0] != 0)
    {
        writeData('0'+datas[0]);
    }
    for(count = 1; count != 5; count++)
    {
        writeData('0'+datas[count]);
        if(count == 2)
……………………

网友A(2018-12-02):
谢谢楼主的分享,现在我已经大致明白了单片机内部这个部件的构造了,但可能我们的板子不一样,还有你的一些变量名我看不懂,我还是要好好学习才行。

网友B(2022-06-24):
可以使用,代码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