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 uart如何接受电脑串口发送的break信号

楼主(2018-03-28):
这个 *break* 是windows 串口api的 一个函数, 没有具体的协议字节的。 就是发个中断下去,唤醒下面的设备用的,比如下面的设备休眠,复位,通过这个break 唤醒的。  请教一下论坛内高手, 我看到老外的很多仪器上,pc端串口通信软件,都会有个break 命名, 通过电脑串口发送break,来初始化仪器,通信。 想问一下,stm32f103 ,怎么样才能接受这个break信号,如何判断接受到这个break信号,应该如何判断。 用示波器看的tx管脚是有个电平变化几十ms的一个电瓶编号,下位机复位了。

网友A:
break肯定是字节的组合吧,电脑发送break时看看单片机收到的是什么内容,然后每次通信前收到这个内容就识别为break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B:
楼主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实质是你需要了解“对象”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