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数显数字抢答器Multisim仿真

楼主(2018-03-28):
这是我做的八路数显数字抢答器电路图及仿真
里面为在multisim中的的电路图,运行即可仿真。
电子课程设计题目
题目1 八路数显数字抢答器
一、课题简介及任务要求
抢答器是竞赛问答中一种常用的必备装置,智力竞赛时,一般分为若干组,各组对主持人提出的问题进行抢答。抢答时,要判定哪组优先,并予以指示和鸣叫。其设计包含了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的部分原理。本次八路数显数字抢答器课题设计任务要求如下:
1)设计一个可同时供8名选手参赛的8路数字显示抢答器,选手每人一个抢答按钮,按钮的编号与选手的编号相同。
2)抢答器具有优先抢答的功能,先按按钮的选手编号能被数字储存显示,并有声音提示,表示抢答成功。同时能排除其它组的干扰信号,闭锁其它各路输入使其它组再按开关时失去作用。
3)主持人设置有控制开关,可以手动清零复位。
4)完成电路的初步设计,对电路进行仿真调试,观察和测量电路的性能指标并调整部分元件参数,达到设计功能或参数的各项要求。
二、设计方案及原理
根据任务要求,可以实现的方案很多,第一种方案是选用优先编码器将抢答者选出,然后送入锁存器,锁存器输出经过译码显示,显示出抢答者的编号,控制电路将编码器置于禁止状态,不允许其他参赛者抢答。第二种方案是将抢先按下按钮的编号用锁存器锁存,然后送入专用频道数显译码电路,直接驱动数码管显示抢答者编号。
三、电路基本功能设计
抢答器由抢答、编码、优先、锁存、数显及复位电路组成。如下图所示:
、考核
1)抢答器电路板的焊接(25分)
要求焊点大小适中,无漏、假、虚、连焊,焊点光滑、圆润、干净、无毛刺;引脚加工尺寸及成形符合工艺要求;导线长度、剥头长度符合工艺要求,芯线完好,捻头镀锡。疵点:少于5处扣1分;5~10处扣5分;10~15处扣10分;15~20处扣15分;20~25处扣20分;25处以上扣25分。
2)抢答器的装配(10分)
要求印制板插件位置正确,元器件极性正确,元器件、导线安装及字标方向均应符合工艺要求;接插件、紧固件安装可靠牢固,印制板安装对位;无烫伤和划伤处,整机清洁无污物。装配不符合工艺要求:少于5处扣1分;5~10处扣3分;10~20处扣5分;20处以上扣10分。
3)抢答器的调试和提问(40分)
  • 按键电路工作正常。(5分)
  • 声响电路工作正常。(5分)
  • 显示驱动电路工作正常。(5分)
  • 显示电路工作正常。(5分)
  • 提问。(20分)

网友A(2018-06-28):
可以的,感谢楼主

网友B(2019-06-09):
我自己做的

网友C(2019-12-03):
proteus不能打开

网友D(2020-07-02):
ms14能用这个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的

有原理图和pcb吗 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