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及AVR单片机下载线全套设计资料 带AD原理图及PCB工程与说明及软件

楼主(2018-03-28):
Altium Designer画的AT89S52及AVR单片机下载线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pcb文件文件包(本帖附件下载):

USB 下载线驱动安装及使用说明

J1用来选择烧写速度,当目标芯片的时钟低于1.5MHz 的时候需要把J1 短接以进入低速烧
写模式,以保证烧写成功。默认设置为J1 短接,这样烧写芯片很稳定,包括S51 系列和AVR
系列单片机。
J2用来选择电源,当J2 短接的时候开发板从USB 口取电,为5V,当J2 开路的时候目标板
独立供电,请注意,不要在目标板已经独立供电的同时再短接J2!!否则有可能烧毁USB AVR
ISP 和目标板甚至计算机主板!!
J3可以用来对USB AVR ISP 的主控芯片ATMEGA8 进行编程控制,当J3 短接时可以通过
外部编程器,如STK200、USB AVR ISP 等,对本USB AVR ISP 上的M8 进行编程,一般在USB AVR ISP 升级的时候会用到。( 如果在使用时将J3短接则USB下载线不可用)。
驱动安装图解:
将USB 下载线连接电脑出现 发现新硬件 提示安装驱动如图
选择 “否,暂时不(T)” 点击 下一步 出现如下对话框:
选择 “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点下一步
选中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选项 点击“浏览”选择你的驱动所在的路径,点击“下一步”
驱动安装成功,右键“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 中可以看到所安装的设备 如图:
注:每台电脑都多个USB 接口,第一安装驱动时按照上述方法安装驱动,第一次安装驱动
程序后当你插到同一台电脑的其他USB 口时也会提示发现新硬件 出现如下窗口:选择‘自
动安装’就可以了。以后就不需要安装了,即插即用。
完成驱动安装USB 下载线可以正常使用了,打开下载软件progisp 如图:
编程器及接口 选择“USBASP ” 往下是“ USB” 然后选择你要下载的芯片,
在编程一项中,一般情况下只在 “芯片擦除”和”编程FLASH”前打勾,其他不选
点击 “调入FLASH ”选项 加载 HEX 文件,然后点自动就可以下载了。
打开软件只须改变“芯片选择”和要下载的“HEX或BIN文件”的文件位置路径即可,其他一切为默认值。点击擦除再点击自动就可将程序下载到目标芯片。
附录
Progisp的使用说明

一、Progisp的特点:
最新特性
支持所有的AVR芯片的编程,支持AT89S51,AT89S52
支持自定义并口下载编程器
支持自定义串口的下载编程器
支持STK500编程器
支持USBASP编程器
支持并口的并行编程器
支持USBProg编程器
支持自定义编程芯片
支持自定义编程熔丝信息提示信息
支持USBProg的在线升级(通过USB口)
支持USBProg-C实现脱机下载
支持串口调试的超级终端
绿色软件,无需安装,占用资源少
支持自定义汉化信息提示
支持工程管理--可以将所有的配置数据与编程数据打包为单一文件。
二、progisp的主界面(基本配置)
progisp的主界面(熔丝导航)
程序启动后默认为非脱机数据模式,如果“脱机数据“选择后,“自动”等按钮将会变为”写入映像”如下图的按钮,用来对脱机编程下载器的脱机数据的读写操作。
脱机数据的编程内容及选项与正常操作时选项相同。(关于脱机编程的详细情况见脱机下载器的说明书)

  • 正常编程的步骤。连接好目标板,加电,先调入编程数据,选择熔丝位,选择自动完成的设置。按下“自动“完成编程。(“脱机数据“一定不能选择)
  • 下载脱机数据。插入脱机下载器,调入需要脱机编程的数据,选择熔丝位,选择“脱机数据“,选择脱机操作的自动完成的设置的参数。按下“写入映像”完成数据下载(“下载脱机数据“一定要选择)
  • 升级下载器的程序。选择住界面的“配置“栏,点击“升级固件“这是会弹出加载需要升级固件的程序,选择升级固件的程序后,如果,固件符合升级文件的格式“升级固件“变灰,否则,出错。这时压下下载器的按钮不放将下载器插入电脑的USB口这时所有的指示灯都不亮,松开下载器的按钮,下面的进程条会提示升级的进程,升级完成后拔下下载器,再重新插入就完成了固件的升级。(注意:不要采用非本工作室提供的固件升级程序,否则可能的你的下载器就无法使用了)

特别提示:“提供时钟“选择后配合本工作室的下载器,可以为目标板的cpu提供时钟,这样可以解锁被锁定的芯片
三、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可以将当前编程的数据,配置(包括熔丝位,加密位,编程设置选项)保存为单一的工程文件,已供下次编程调入使用。(对于编程不同的芯片,不同的配置,不同的版本特别有利)

四、Flash,Eeprom的数据修改
   Proisp可以打开,二进制,十六进制等格式的编程数据。数据调入后可以编辑修改清除。
也可将调入的数据转存为其他格式的数据

五、配置部分(也是最有特色的部分)。

重点介绍一下,FuseMask的作用。设置此参数可以是某位的熔丝位直接编程,无论在界面上是否选择。
六、快捷键
Ctrl+F12,程序最小化与恢复。具体的编程操作见下图
在图形界面下只需按下快捷键就可操作无需将progisp的主界面调入桌面,这样操作应比命令行更简洁方便,建议用此种方法嵌入你的ide,选择“数据自动重载”每次编译产生新的文件,progisp都会自动重新调入,烧写新的程序

七、命令行的使用方法如下:
progisp [-p{programmer}] [-d{device}] [-e] [-w{f,e,u,l}] [-f{ffilename,efilename}] [-v{f,e}] [-r{f,e,u,l,c}]

[-p{programmer}]
programmer  下载线类型,usbprog,usbasp,paraisp(并口isp,标准支持stk200/300,其他的并口线支持,请在图形界面下设置,或直接修改proisp.ini)
[-e]
擦除芯片
[-w{f,e,u,l}]
写入flash,eeprom,fuse,lock数据(fuse,lock的值未做输入,建议使用图形界面修改)
[-f{ffilename,efilename}]
打开的flash与eeprom文件
[-v{f,e}]
校验flash,eeprom
[-r{f,e,u,l,c}]
读出flash,eeprom,fuse,lock数据(由于未做显示执行后无结果显示)
[-d{device}]
device 单片机类型
举例
    使用usbprog下载线编写atmega8芯片,flash文件为prog51.hex,eeprom 文件为prog51.eep,擦除芯片
progisp -pusbprog -datmega8 -ffprog51.hex -feprog51.eep -e

附device 单片机类型
AT86RF401
AT89S51
AT89S52
AT90CAN32
AT90CAN64
AT90CAN128
AT90PWM2
AT90PWM3
AT90S1200
AT90S2313
AT90S2323
AT90S2343
AT90S4414
AT90S4433
AT90S4434
AT90S8515
AT90S8535
AT90USB1286
AT90USB1287
ATmega8
ATmega16
ATmega32
ATmega48
ATmega64
ATmega88
ATmega103
ATmega128
ATmega161
ATmega162
ATmega163
ATmega164
ATmega165
ATmega168
ATmega169
ATmega323
ATmega324
ATmega325
ATmega329
ATmega406
ATmega640
ATmega644
ATmega645
ATmega649
ATmega1280
ATmega1281
ATmega2560
ATmega2561
ATmega3250
ATmega3290
ATmega6450
ATmega6490
ATmega8515
ATmega8535
ATtiny11
ATtiny12
ATtiny13
ATtiny15
ATtiny22
ATtiny24
ATtiny25
ATtiny26
ATtiny28
ATtiny44
ATtiny45
ATtiny84
ATtiny85
ATtiny261
ATtiny461
ATtiny861
ATtiny2313
AT24C01
AT24C02
AT24C04
AT24C08
AT24C16
AT24C32
AT24C64
AT24C128
AT24C256
AT24C512
AT89S2051
AT89S4051
AT89LP2052
AT89LP4052
AT89LP213
AT89LP214
AT89LP216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pcb+软件+资料):

网友A(2019-06-12):
厉害真心良心的设计干货

网友B:
下载了,学习。手里有一款USB下载,总是提示:“进入编程模式错误“。

网友C(2019-10-03):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D:
这款编程器有芯片的固件吗?没有固件制作就是一个大问题。

网友E:
要烧录软件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