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同进制间的混合运算问题

楼主(2018-03-28):
十六进制与十进制做除法的时候,单片机里面是把十六进制和十进制分别转换为二进制做的除法吗 ?

网友A:
所有的机器码都是二进制的,十进制和十六进制只是为了我们方便读写采取的方法,
以51单片机支持单字节的除法为例
我们要做100/25,你可以写成0x64/0x19,也可以写成0b0110100/0b00010011
当执行除法运算的时候
A=0b0110100(除数) B=0b00010011(被除数)
执行完后A=0B00000100(结果) B=0B00000000(余数)
A的值编译器给你显示成十进制4 或16进制0x04
如100除以24 结果是A是4或0x04 ,B是6或者0x06(余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机器码都是二进制的,十进制和十六进制只是为了我们方便读写采取的方法,
以51单片机支持单字节的除 ...

我懂啦,谢谢,感觉我太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