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电机驱动器设计资料 带PCB图+AD原理图+单片机例程+详细说明

楼主(2018-03-28):
Altium Designer画的L298N电机驱动器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pcb工程文件包: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接线说明资料:

附件中包含如下单片机控制例程:
例一、步进电机正转两相四拍程序
例七、四相步进电机正转四拍程序
例三、步进电机反转两相四拍程序
例九、四相步进电机反转四拍程序
例二、步进电机正转两相八拍程序
例五、步进电机两相四拍调速程序
例八、四相步进电机正转八拍程序
例六、步进电机两相八拍调速程序
例十、四相步进电机反转八拍程序
例十一、四相步进电机四拍调速程序
例十七、步进电机每按一下转3圈
例十三、四相步进电机八拍调速程序方法二
例十二、四相步进电机八拍调速程序
例十五、步进电机每按一下转1.8度
例十六、步进电机每按一下转3.6度
例十四、步进电机分档控制
例四、步进电机反转两相八拍程序

直流电机反转控制程序
直流电机外接位置开关调速正反转控制程序
直流电机实现定时正反转
直流电机正转控制程序
直流电机调速控制实例
直流电机调速控制程序

这是其中的一个例程:
步进电机两相八拍调速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汇诚科技////////////////////
///////////////////步进电机调试程序/////////////

#include<reg52.h>

/*****P1.0=A ;P1.1=B ;P1.2=B' ; P1.3=A'****/
//////////////////////////////////////////////////////////////////////////////////////////////
/*******************************正转数组**************************************************/
  code unsigned char runz[8]={0x0e,0x0c,0x0d,0x09,0x0b,0x03,0x07,0x06};  //两相四线八拍工作方式
/*******************************反转数组**************************************************/
  code unsigned char runf[8]={0x06,0x07,0x03,0x0b,0x09,0x0d,0x0c,0x0e};  //两相四线八拍工作方式
unsigned char keycan=0;                //键值
unsigned char s,i,j,k,z;

int y=30;//定义转动速度,数值越大电机转速越慢反之则快

sbit P2_0=P2^0;//正转按键
sbit P2_1=P2^1;//反转按键
sbit P2_2=P2^2;//电机加速
sbit P2_3=P2^3;//电机减速

void delay(i)//延时函数
  {
      for(j=0;j<i;j++)
      for(k=0;k<250;k++);
  }

void zrun()// 正转运行
{

   for(z=0;z<8;z++)
       {
         P1=runz[z];
         delay(y);
       }
}

void frun()// 反转运行
{
     for(z=0;z<8;z++)
        {
            P1=runf[z];
            delay(y);
         }
}

main()
{
   while(1)
    {
       if(P2_0==0) //如果电机正转按键按下
      {
        keycan=1;         //键值等于1
      }
         if(P2_1==0) //如果电机反转按键按下
      {
        keycan=2;         //键值等于2
       }
                     switch (keycan)
                    {
                     case 1: zrun();  //键值等于1 正转
                                 break;
                     case 2: frun();  //键值等于2 反转
                     break;

                     }

             if(P2_2==0)  //  电机加速
      {
        y+=5;
      }
         if(P2_3==0)
      {                         // 电机减速
        y-=5;
       }

   }
}

L298N电机驱动器使用说明书

注意:本说明书中添加超链接的按CTRL并点击连接,即可看到内容。

L298N是ST公司生产的一种高电压、大电流电机驱动芯片。该芯片采用15脚封装。主要特点是:工作电压高,最高工作电压可达46V;输出电流大,瞬间峰值电流可达3A,持续工作电流为2A额定功率25W内含两个H桥的高电压大电流全桥式驱动器,可以用来驱动直流电动机和步进电动机、继电器线圈等感性负载;采用标准逻辑电平信号控制;具有两个使能控制端,在不受输入信号影响的情况下允许或禁止器件工作有一个逻辑电源输入端,使内部逻辑电路部分在低电压下工作;可以外接检测电阻,将变化量反馈给控制电路。使用L298N芯片驱动电机,该芯片可以驱动两相步进电机或四相步进电机,也可以驱动两台直流电机。

简要说明:
  • 尺寸:80mmX45mm
  • 主要芯片:L298N、光电耦合器
  • 工作电压:控制信号直流5V;电机电压直流3V~46V(建议使用36伏以下)
  • 最大工作电流:2.5A
  • 额定功率:25W
特点:1、具有信号指示。
              2、转速可调
              3、抗干扰能力强
              4、具有过电压和过电流保护
              5、可单独控制两台直流电机
              6、可单独控制一台步进电机
              7、PWM脉宽平滑调速
              8、可实现正反转
              9、采用光电隔离
六、有详细使用说明书
七、提供相关软件
八、提供例程及其学习资料

驱动器结构详解

1.信号电源引入端

2.控制信号输入端

3.直流电机调速PWM脉宽信号输入端。(控制步进电机或者控制直流电机无需调速时,保持此状态)

4.控制信号指示灯

5.光电隔离(抗干扰)

6.核心芯片(L298N)

7.二极管桥式续流保护

8.电源滤波

9.端子接线

实例一:步进电机的控制实例

步进电机是数字控制电机,它将脉冲信号转变成角位移,即给一个脉冲信号,步进电机就转动一个角度,因此非常适合于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可分为反应式步进电机(简称VR)、永磁式步进电机(简称PM)和混合式步进电机(简称HB)。

一、步进电机最大特点是:

1、它是通过输入脉冲信号来进行控制的。

2、电机的总转动角度由输入脉冲数决定。

3、电机的转速由脉冲信号频率决定。

二、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

根据控制信号工作,控制信号由单片机产生。(或者其他信号源)

如图:按CTRL并点击(L298N驱动器与直流电机接线图)

三、基本原理作用如下:

两相四拍工作模式时序图:

步进电机
信号输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返回第一步
正转
IN1
0
1
1
1
返回
IN2
1
0
1
1
返回
IN3
1
1
0
1
返回
IN4
1
1
1
0
返回
反转
IN1
1
1
1
0
返回
IN2
1
1
0
1
返回
IN3
1
0
1
1
返回
IN4
0
1
1
1
返回

(1)控制换相顺序

1、通电换相这一过程称为脉冲分配。

例如:

1、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的四拍工作方式,其各相通电顺序为(A-B-A’-B’)依次循环。《例一、步进电机正转两相四拍程序》(通电控制脉冲必须严格按照这一顺序分别控制A,B相的通断。)

2、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的四拍工作方式,其各相通电顺序为:

(A-AB-B-BA’-A’-A’B’-B’-B’A) 例二、步进电机正转两相八拍程序》依次循环。(出于对力矩、平稳、噪音及减少角度等方面考虑。往往采用八拍工作方式)

(2)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向

如果给定工作方式正序换相通电,步进电机正转,如果按反序通电换相,则电机就反转。如:正转通电顺序是:(A-B-A’-B’ 依次循环。)则反转的通电顺序是:(B‘-A’-B-A依次循环。)

参考下例:

《例三、步进电机反转两相四拍程序》
《例四、步进电机反转两相八拍程序》

(3)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

如果给步进电机发一个控制脉冲,它就转一步,再发一个脉冲,它会再转一步。两个脉冲的间隔越短,步进电机就转得越快。调整单片机发出的脉冲频率,就可以对步进电机进行调速。(注意:如果脉冲频率的速度大于了电机的反应速度,那么步进电机将会出现失步现象)。

参考下例:

《例五、步进电机两相四拍调速程序》
《例六、步进电机两相八拍调速程序》

(4)四相电机的控制程序

如图:按CTRL并点击(驱动器控制四相步进电机接线图)

《例 一 、步进电机正转两相四拍程序》 《例七、四相步进电机正转四拍程序》
《例八、四相步进电机正转八拍程序》
《例九、四相步进电机反转四拍程序》
《例十、四相步进电机反转八拍程序》
《例十一、四相步进电机四拍调速程序》
《例十二、四相步进电机八拍调速程序》
《例十三、四相步进电机八拍调速程序方法二》
以下为参考程序:
《例十四、步进电机分档控制》
《例十五、步进电机每按一下转1.8度》
《例十六、步进电机每按一下转3.6度》
实例直流电机的控制实例
使用直流/步进两用驱动器可以驱动两台直流电机。分别为M1和M2。引脚A,B可用于输入PWM脉宽调制信号对电机进行调速控制。(如果无须调速可将两引脚接5V,使电机工作在最高速状态,既将短接帽短接)实现电机正反转就更容易了,输入信号端IN1接高电平输入端IN2接低电平,电机M1正转。(如果信号端IN1接低电平, IN2接高电平,电机M1反转。)控制另一台电机是同样的方式,输入信号端IN3接高电平,输入端IN4接低电平,电机M2正转。(反之则反转),PWM信号端A控制M1调速,PWM信号端B控制M2调速。
可参考下图表:
电机
旋转方式
控制端IN1
控制端IN2
控制端IN3
控制端IN4
输入PWM信号改变脉宽可调速
调速端A
调速端B
M1
正转
/
/
/
反转
/
/
/
停止
/
/
/
M2
正转
/
/
/
反转
/
/
/
停止
/
/
/

网友A(2019-04-14):
网上有人说这个电路图有问题,我也不太懂!直接拿你的电路图来画pcb板子了,要是有问题整个板子都不能用!想请教一下,这个l298n的电路图有问题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也想有时间自己研究一下,可是现在时间不够了,要是没有问题的就得赶紧做pcb出来了

网友A(2019-09-17):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人说这个电路图有问题,我也不太懂!直接拿你的电路图来画pcb板子了,要是有问题整个板子都不能用! ...

发现了,如果你用PWM输出来控制光耦器件的话,这个电路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至于为什么会用pwm输出端来控制光耦,自行了解l298n)但是通过引脚输出的高低电平来控制光耦器件是可行的。

网友B(2020-07-19):
引用 网友A:
发现了,如果你用PWM输出来控制光耦器件的话,这个电路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至于为什么会用pwm输出端来控 ...

我用的这个电路 直接把L298N烧了 烧了2次

网友C(2018-06-23):
感觉是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D(2018-09-17):
黑币不够,能发邮箱吗,913947421@qq.com,谢谢了

网友E:
正在学习中,非常好的资料,谢啦

网友F(2018-11-22):
楼主,能给下L298N的封装库吗

网友G:
这个资料太棒了,真的很强,很666了,谢谢分享

网友H:
感谢无私分享,很详细的资料,先玩了步进电机驱动芯片lv8731,过几天学习这个资料。

网友I(2018-12-22):
很好的资料,必须点赞!!!

网友H:
无私分享,十分感谢

网友J(2019-02-20):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K(2019-04-07):
楼主的分享真的是帮了我相当大的忙,万分感谢

网友L:
黑币不够了。急用,楼主能分享一下吗,谢谢,1594130342@qq.com

网友M(2019-05-30):
有l298n和tlp521-4的封装库吗?

网友M:
l298n和tlp521封装库有的话能发下1010626031@qq.com

网友N:
这么好的资料都能分享出来,支持楼主,太感谢了

网友O(2019-07-22):
非常给力!!

网友P(2019-09-27):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Q:
资料相当给力

网友R(2019-11-11):
强,这资料很全。谢谢了

网友S(2020-02-23):
这么好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T(2020-03-31):
给力贴,点赞支持

网友U(2020-07-19):
电路完善讲解全,
代码清晰易朔源;
分享共进新起点,
泽缘同成务须言!
+5分。

网友V:
就想找个原理图在AD上看一下,很棒

网友W:
感谢大佬,最近学习这个

网友X(2020-12-04):
里面有L298N的封装吗

网友Y:
希望可以把L297A控制电机驱动方式详细的说一说

网友Z:
找的就是这个!非常感谢!

网友AA(2021-06-09):
感谢大佬,最近学习这个。

网友AB(2023-05-03):
L297、298这种就是发热巨大,,,

网友AC:
很详细的讲解!

网友AD(2024-03-31):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人说这个电路图有问题,我也不太懂!直接拿你的电路图来画pcb板子了,要是有问题整个板子都不能用! ...

哥,能不能详细说说哪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