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时钟串口打印STM32程序源码

楼主(2018-03-28):
DS3231时钟串口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S3231.h"

//使用的时钟模块为DS3221, 采用模拟IIC驱动
//时钟模块引脚接线  SCL-> PB10
//                 SDA-> PB11
//32K和SQW引脚悬空,什么都不接。

int main(void)
{

        u8  t=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DS3231_Init();

//        DS3231_Set(16,11,27,21,03,30);  首次设置时间,设置完成后注释掉,重新下载一次程序即可掉电保存
             //年,月,日,时,分,秒
        while(1)
        {

                                get_show_time();

                        if(t!=calendar.sec)
                {
                        t=calendar.sec;
                        printf("年月日:");
                        printf("%ld,%d,%d\r\n",calendar.w_year+2000,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
                        printf("时分秒:");
                        printf("%d,%d,%d\r\n",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
                        LED0=!LED0;
                }

        }
}

#include "DS3231.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_calendar_obj calendar;

#define DS3231_WriteAddress 0xD0
#define DS3231_ReadAddress  0xD1

u8 BCD2HEX(u8 val)
{
    u8 i;
    i= val&0x0f;
    val >>= 4;
    val &= 0x0f;
    val *= 10;
    i += val;

    return i;
}

u16 B_BCD(u8 val)
{
  u8 i,j,k;
  i=val/10;
  j=val%10;
  k=j+(i<<4);
  return k;
}

void I2cByteWrite(u8 addr,u8 bytedata)
{
  IIC_Start();
  delay_us(5);
  IIC_Send_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IC_Wait_Ack();
  delay_us(5);
  IIC_Send_Byte(addr);
  IIC_Wait_Ack();
  delay_us(5);
  IIC_Send_Byte(bytedata);
  IIC_Wait_Ack();
  delay_us(5);
  IIC_Stop();
}

u8 I2cByteRead(u8 addr)
{
  u8 Dat=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IC_Wait_Ack();
  delay_us(5);
  IIC_Send_Byte(addr);
  IIC_Wait_Ack();
  delay_us(5);
  IIC_Start();
  IIC_Send_Byte(DS3231_ReadAddress);
  IIC_Wait_Ack();
  delay_us(5);
  Dat=IIC_Read_Byte(1);
  IIC_Stop();
  return Dat;
}

void DS3231_Init(void)
{
        IIC_Init();
        I2cByteWrite(0x0e,0);
        delay_ms(2);
    I2cByteWrite(0x0f,0x0);
        delay_ms(2);
}
void DS3231_Get(void)
{
  calendar.w_year=I2cByteRead(0x06);
  calendar.w_month=I2cByteRead(0x05);
  calendar.w_date=I2cByteRead(0x04);
  calendar.hour=I2cByteRead(0x02);
  calendar.min=I2cByteRead(0x01);
  calendar.sec=I2cByteRead(0x00);
}

void DS3231_Set(u8 yea,u8 mon,u8 da,u8 hou,u8 min,u8 sec)
{
  u8 temp=0;

  temp=B_BCD(yea);
  I2cByteWrite(0x06,temp);

  temp=B_BCD(mon);
  I2cByteWrite(0x05,temp);

  temp=B_BCD(da);
  I2cByteWrite(0x04,temp);

  temp=B_BCD(hou);
  I2cByteWrite(0x02,temp);

  temp=B_BCD(min);
  I2cByteWrite(0x01,temp);

  temp=B_BCD(sec);
  I2cByteWrite(0x00,temp);
}

void get_show_time(void)
{

calendar.w_year=I2cByteRead(0x06);
calendar.w_year=BCD2HEX(calendar.w_year);

calendar.w_month=I2cByteRead(0x05);
calendar.w_month=BCD2HEX(calendar.w_month);

calendar.w_date=I2cByteRead(0x04);
calendar.w_date=BCD2HEX(calendar.w_date);

calendar.hour=I2cByteRead(0x02);
calendar.hour&=0x3f;
calendar.hour=BCD2HEX(calendar.hour);

calendar.min=I2cByteRead(0x01);
calendar.min=BCD2HEX(calendar.min);

calendar.sec=I2cByteRead(0x00);
calendar.sec=BCD2HEX(calendar.sec);
}

网友A(2018-05-15):
非常感谢,一直没调通,试试这个。

网友B(2018-12-26):
非常感谢,试试这个。

网友C(2019-04-04):
DS3231时钟带闹钟程序

网友D(2021-05-23):
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下载试试,感谢楼主

网友E(2021-08-03):
是模拟I2

网友E:
是模拟I2C接口,没有使用stm32的i2c接口,比较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