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心形流水灯的制作

楼主(2018-03-28):
小白入门想做一个心形流水灯,在网上下载pcb和原理图之后,却发现是两块板子的,请问这样的应该怎样做成实物呢

网友A:
第一个幅图是在protues软件上仿真的,第二三幅图是在altium designer软件画的PCB图,你需要把第一幅图上的电路移植到altium designer软件上画成原理图,首先你要学习altium designer软件的用法哦~

网友B:
学习技术而来

网友C:
想变成实物可以发出去打快板!50块钱左右!板子回来自己把元件焊上去,这样就可以变成实物了!

网友D:
下面两块都是pcb板,其中第一块是led灯的集成,第二块是单片机的引脚引出,简单做法可以将相应引出的脚接到led灯板对应的脚上

网友E:
只能用杜邦线将两块板相联系

网友F:
按照第一幅图的电路图焊接电路,布局如图二的PCB布局即可

网友G:
心形流水灯很容易的,用洞洞板就可以了

网友H:
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要做心形的led灯完全可以用16*16点阵灯,动态点亮,还可以显示不同的图形额。。。

网友I:
第二三幅图是在EDAr软件画的PCB图,是两块电路板,你把两块板子用导线连接上就可以了,看第一幅图就知道如何连接两块板子了。

网友J:
用万用板就可以焊接

网友K:
很厉害啊,学习下,小白刚还没入门

网友L:
用跳线,或者重新画PCB

网友M:
把PCB原理图发在某宝上,然后再用原件焊起来就可以啦

网友N:
把仿真图绘制成原理图就能做出来了

网友O:
两块板子都得搞吧

网友O:
这个图不是太清楚 可以找找实物图看看

网友P: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Q:
   兄弟       流水灯还是简单的  先去把仿真学会  网上都是有教程的哈  还有就是DXP的制图   我是学这个专业还是可以  明显是二块板子的哈   中间用排针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R(2018-05-01):
先在protues软件上仿真成功后,接着在protel 99 se上画pcb图没有问题之后,就打印出来腐蚀制作焊接,完成之后,把程序代码烧进去就行了

网友S: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第一个PCB图,每个只有16个引脚,和实物并不对应,所以说你按照这个弄,单片机插不上去,如果你有第一个的仿真图可以直接转成PCB,当然需要自己划线和摆放,完全可以摆出那个PCB的心形效果,之后发给厂家,或者自己转印然后腐蚀

网友T:
这个简单啊,自己可以把原理图分成两部分画,pcb一般也是两面嘛,其实也就是延时

网友U:
淘宝有,一艘就能看到,要仔细检查文件,要不做成板子回来也成费的了。

网友V:
按照第一张电路图自己在万用板上焊接,第二张和第三张是画的PCB板子,需要腐蚀到铜板上比较麻烦,个人建议刚开始多在洞洞板上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