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数字电位器来平衡电桥测量电阻,遇到几个问题

楼主(2018-03-28):
最近打算用数字电位器来平衡电桥测量电阻,遇到几个问题。1.有没有1M的数字电位器啊,有的话能够推荐下型号吗
2.我发现我所知道的数字电位器的抽头最大的只有1024抽,还有更大的吗
3.数字电位器的抽头过电流能力都很小,一般只有1ma左右,怎么设计来保护抽头了,可以在连接抽头处加一个跟随器吗,还是怎么设计?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设计是需要有目标的。给出设计的目标吧。

网友B:
数字电位器恐怕不能满足要求,至少一般的数字电位器不行,电桥平衡电位器要求精度和稳定性很高,一点点的误差和不稳定都会差出去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是需要有目标的。给出设计的目标吧。

因为现在还不知道精度怎么样,所以打算做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位器恐怕不能满足要求,至少一般的数字电位器不行,电桥平衡电位器要求精度和稳定性很高,一点点的误 ...

嗯,我也发现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