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电子万年历 能帮我写个程序么 求大神

楼主(2018-03-28):
谁能帮我写个程序么,万分感谢

网友A:
#include"main.h"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delay.h"
#include"DS1302.h"
#include"DS18B20.h"
#include"NONGLICONVERSION.H"
#include"keyscan.h"
#include"bell.h"
#include"zk.h"
sbit        style=P1^4;
sbit        knz  =P2^3;
void main()
{
        Init_1302();
        init_12864();
        displaypicture_12864(0,0,qqt,64,128);
        delayms(5000);
        delayms(5000);
        delayms(5000);
        displaypicture_12864(0,0,kj,64,128);
        delayms(5000);
        delayms(5000);
        delayms(5000);
        writecom_12864(0x01);
        displaypicture_12864(0,0,kong,64,128);
        bell2();
        while(1)
        {

                uint a,n,s,Year,Month,Day;

                Year=ReadYear_1302();
                Month=ReadMoon_1302();
                Day=ReadDay_1302();
                a=Conver_week(Year,Month,Day);
                displayDigital_12864(1,0,20);
                displayDigital_12864(1,1,Year);
                writedat_12864('-');
                writedat_12864(Month/10+0x30);
                writedat_12864(Month%10+0x30);
                writedat_12864('-');
                displayDigital_12864(1,4,Day);

                if(a==0){display_12864(1,6,"周日");}  //0=星期日
                if(a==1){display_12864(1,6,"周一");}
                if(a==2){display_12864(1,6,"周二");}
                if(a==3){display_12864(1,6,"周三");}
                if(a==4){display_12864(1,6,"周四");}
                if(a==5){display_12864(1,6,"周五");}
                if(a==6){display_12864(1,6,"周六");}
                if(style==0)
                delayms(20);
                if(style==0)
                {
                        bell1();
                        while(style==0);
                        s++;
                }
                if(s%4==1)
                {
                        displaypicture_12864(16,0,num16321[ReadHour_1302()/10],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1,num16321[ReadHour_1302()%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1) {displaypicture_12864(17,2,num16321[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0) {displaypicture_12864(17,2,kong3216,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3,num16321[ReadMinute_1302()/10],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4,num16321[ReadMinute_1302()%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1){displaypicture_12864(17,5,num16321[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0){displaypicture_12864(17,5,kong3216,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6,num16321[ReadSecond_1302()/10],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7,num16321[ReadSecond_1302()%10],32,16);
                }
                if(s%4==2)
                {
                        displaypicture_12864(16,0,num16322[ReadHour_1302()/10],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1,num16322[ReadHour_1302()%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1){displaypicture_12864(17,2,num16322[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0){displaypicture_12864(17,2,kong3216,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3,num16322[ReadMinute_1302()/10],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4,num16322[ReadMinute_1302()%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1){displaypicture_12864(17,5,num16322[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0){displaypicture_12864(17,5,kong3216,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6,num16322[ReadSecond_1302()/10],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7,num16322[ReadSecond_1302()%10],32,16);
                }
                if(s%4==3)
                {
                        displaypicture_12864(16,0,num16323[ReadHour_1302()/10],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1,num16323[ReadHour_1302()%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1){displaypicture_12864(17,2,num16323[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0){displaypicture_12864(17,2,kong3216,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3,num16323[ReadMinute_1302()/10],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4,num16323[ReadMinute_1302()%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1){displaypicture_12864(17,5,num16323[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0){displaypicture_12864(17,5,kong3216,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6,num16323[ReadSecond_1302()/10],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7,num16323[ReadSecond_1302()%10],32,16);
                }
                if(s%4==0)
                {
                        displaypicture_12864(16,0,num16324[ReadHour_1302()/10],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1,num16324[ReadHour_1302()%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1){displaypicture_12864(17,2,num16324[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0){displaypicture_12864(17,2,kong3216,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3,num16324[ReadMinute_1302()/10],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4,num16324[ReadMinute_1302()%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1){displaypicture_12864(17,5,num16324[10],32,16);}
                        if((ReadSecond_1302())%2==0){displaypicture_12864(17,5,kong3216,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6,num16324[ReadSecond_1302()/10],32,16);
                        displaypicture_12864(16,7,num16324[ReadSecond_1302()%10],32,16);
                }
                a=read_temp();
                writecom_12864(0x98+5);
                writedat_12864(a%1000/100+0x30);
                writedat_12864(a%100/10+0x30 );
                writedat_12864('.');
                writedat_12864(a%10+0x30);
                displaypicture_12864(47,7,wd,16,16);
                displaypicture_12864(48,4,wdj,16,16);
                Conversion(Year,Month,Day);
                writecom_12864(0x98);
                if(month_moon==1)        {display_12864(4,0,"正");}
                if(month_moon==2)        {display_12864(4,0,"二");}
                if(month_moon==3)        {display_12864(4,0,"三");}
                if(month_moon==4)        {display_12864(4,0,"四");}
                if(month_moon==5)        {display_12864(4,0,"五");}
                if(month_moon==6)        {display_12864(4,0,"六");}
                if(month_moon==7)        {display_12864(4,0,"七");}
                if(month_moon==8)        {display_12864(4,0,"八");}
                if(month_moon==9)        {display_12864(4,0,"九");}
                if(month_moon==10)        {display_12864(4,0,"十");}
                if(month_moon==11)        {display_12864(4,0,"冬");}
                if(month_moon==12)        {display_12864(4,0,"腊");}
                display_12864(4,1,"月");

                if(day_moon==1){display_12864(4,2,"初一");}
                if(day_moon==2){display_12864(4,2,"初二");}
                if(day_moon==3){display_12864(4,2,"初三");}
                if(day_moon==4){display_12864(4,2,"初四");}
                if(day_moon==5){display_12864(4,2,"初五");}
                if(day_moon==6){display_12864(4,2,"初六");}
                if(day_moon==7){display_12864(4,2,"初七");}
                if(day_moon==8){display_12864(4,2,"初八");}
                if(day_moon==9){display_12864(4,2,"初九");}
                if(day_moon==10){display_12864(4,2,"初十");}
                if(day_moon==11){display_12864(4,2,"十一");}
                if(day_moon==12){display_12864(4,2,"十二");}
                if(day_moon==13){display_12864(4,2,"十三");}
                if(day_moon==14){display_12864(4,2,"十四");}
                if(day_moon==15){display_12864(4,2,"十五");}
                if(day_moon==16){display_12864(4,2,"十六");}
                if(day_moon==17){display_12864(4,2,"十七");}
                if(day_moon==18){display_12864(4,2,"十八");}
                if(day_moon==19){display_12864(4,2,"十九");}
                if(day_moon==20){display_12864(4,2,"二十");}
                if(day_moon==21){display_12864(4,2,"廿一");}
                if(day_moon==22){display_12864(4,2,"廿二");}
                if(day_moon==23){display_12864(4,2,"廿三");}
                if(day_moon==24){display_12864(4,2,"廿四");}
                if(day_moon==25){display_12864(4,2,"廿五");}
                if(day_moon==26){display_12864(4,2,"廿六");}
                if(day_moon==27){display_12864(4,2,"廿七");}
                if(day_moon==28){display_12864(4,2,"廿八");}
                if(day_moon==29){display_12864(4,2,"廿九");}
                if(day_moon==30){display_12864(4,2,"三十");}
                keyscan();
                if(knz==0)
                delayms(20);
                if(knz==0)
                {
                        while(knz==0);
                        n++;
                }
                if(n%2==1)
                {
                        displaypicture_12864(0,5,nz,16,16);
                        if(bellscan()==1) bell1();
                }
                if(n%2==0)
                {
                        displaypicture_12864(0,5,kong,16,16);
                }

        }
}

网友B(2021-01-06):
我想知道那个蓝色的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B:
那个qqt一直显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