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12V的继电器,能用20V么?

楼主(2018-03-28):
如果需要降电压怎么处理?

网友A:
可以串联稳压二极管降电压

网友B:
增加 一块三端集成稳压7812.    12v电压有了

网友C:
把它当作电阻,量一下阻值,计算一下,串个电阻限去8V。

网友D:
穿个电阻或者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E:
这种情况一般不可以,继电器线圈的直流电阻基本是恒定的,高电压会引起线圈温度过高寿命缩短,严重直接烧线圈,另外高电压也会造成吸合力大触点冲击过大,使触点烧蚀加重。这种情况如果是小功率继电器并且输入20V恒定可以用1W以上的稳压管降压,如果继电器功率比较大,继电器比较多或者20V不太稳定可以用7812,电路简单,如果要效率高点的话可以用buck模块,另外继电器的使用一定要接反向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