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显示oxc3的c和3以下思路可以不

楼主(2018-03-28):
temp=0xc3
data[0]=temp/16;
data[1]=temp%16;
display(seg[data]);
显示函数seg几就显示几,这样能不能显示出c3?
求指点 谢谢~~

楼主:
哎,不行!应该还要转换为10进制吧

网友A:
temp=0xc3
unsigned char temp1;
不要看0xc3的形式,它和195等同的
data[0]=temp/100; //百位 1
temp1=temp%100; //余数95
data[1]=temp1/10; //十位 9
data[2]=temp1%10;//各位5

你的明白?

网友A:
如果要显示十六进制 c 和3
data[0]=temp>>4;
data[1]=temp&0x0f;
再做一个16进制的码表就可以了

你的明白?

网友B:
只要Display函数实现的好,这个思路可以实现。提示:deta的长度值或者尾巴符需要有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显示十六进制 c 和3
data[0]=temp>>4;
data[1]=temp&0x0f;

大佬,我想问一下
data[0]=temp>>4;
data[1]=temp&0x0f;和
data[0]=temp/16;
data[1]=temp%16;
不都是取高四位和低四位的意思吗,他两个用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就比如说哪个执行更快,或者说有什么别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显示十六进制 c 和3
data[0]=temp>>4;
data[1]=temp&0x0f;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想问一下
data[0]=temp>>4;
data[1]=temp&0x0f;和

你的方式能够实现吗?一会我试试,我记得一开始这样是失败的,可能当时我写的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