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随机抽奖器。十万火急! 求帮助

楼主(2018-03-28):
人工方式,按下开始按钮,能输出3~8个的随机数(随机数需要两位数的),并显示出来。例如:我选定中奖人数是3人,数字范围是50,按下抽奖键后,你的显示应该是诸如25 36 17 之类的三个数字,一共6位数。求大神帮忙,真的急!!!!!

网友A:
做一个1-50的计数器,永远一直循环,
设置一个缓冲区放8个数据
当有键按下是,取出计数器的的数放入缓冲区,事先多敲几次键,让缓冲区中充满这样的数,这些数字可以认为的随机的。注意每次放不同的位置。
现在开始:按下后,从缓冲区中取出你所要的数据即可,同事再被补入一个。
这只是较方便的一种。你可以想像出许多种随机的方式。

网友B:
送给楼主,刚写的,我也是初学,可能有些不太完善的地方,但是你说的功能都实现了,数码管为共阴,位选使用了138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   //包含随机数函数的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max 50                   //max
#define min 1                                //min
uint a,c,d,e,f=0;
uchar code smgduan[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DisplayData[8];
bit gg;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0;                        //按键
sbit k2=P3^1;
void inittimer()
{
TMOD|=0x11;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elay(uint x)
{
while(x--);
}
void DigDisplay()                        //138位选
{
        uchar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P0=DisplayData[7-i];
                if(c>=200){c=0;};

                P0=0x00;
        }
}
void datapros()          //段选
{
        DisplayData[0] = smgduan[a/10];
        DisplayData[1] = smgduan[a%10];
        DisplayData[2] = 0x40;
        DisplayData[3] = smgduan[d/10];
        DisplayData[4] = smgduan[d%10];
        DisplayData[5] = 0x40;
        DisplayData[6] = smgduan[e/10];
        DisplayData[7] = smgduan[e%10];
}
void main()
{
        double b;
        inittimer();
        haha:for(b=0;b<50000000;b++)
                {
                        srand(b);
                        a = rand()%49+1;
                        srand(c);
                        d = rand()%49+1;
                        srand(b-c);
                        e = rand()%49+1;
                        datapros();
                        if(k1==0)
                        {
                        delay(1000);if(k1==0)
                        {
                        TR0=0;;while(k2){DigDisplay();};TR0=1;
                        }
                        }
                        delay(5500);                        //更改括号内数字来更改刷新速度
                }
                goto haha;
}
void init()interrupt 1
{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DigDisplay();
c++;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送给楼主,刚写的,我也是初学,可能有些不太完善的地方,但是你说的功能都实现了,数码管为共阴,位选使用 ...

数组里0x00那个是没有用到的哈,上个程序留下的,没注意到,不妨碍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数组里0x00那个是没有用到的哈,上个程序留下的,没注意到,不妨碍显示

没有考虑到相同情况。。。。

网友C(2018-05-26):
这个应该可以用

应用实例9 电子抽奖系统.rar

电子抽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