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波形显示代码,用C#,有没有具体的代码?跪谢

楼主(2018-03-28):
上位机通过串口实现波形显示,有没有具体的代码,和相应的控件图.谢谢大神!

网友A:
以后这种问题先在51黑搜索关键字“c# 波形”即可找到:
http://www.51hei.com/bbs/dpj-1021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02178-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这种问题先在51黑搜索关键字“c# 波形”即可找到:
http://www.51hei.com/bbs/dpj-102178-1.html
htt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