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电脑串口有什么用

楼主(2018-03-28):
要电脑串口有什么用

网友A:
双笨又不读书的问题。

网友B:
串口可有用了。以前的 PC 是没有标配网卡什么的,双机通讯都是靠这个串口。还记得小时候用自制的串口线双机互联玩《星际争霸》的日子。

串口后来被 USB 取代了,主要是因为串口的速度太慢(kbps 级别),接口又大,而且也不是即插即用的,非常麻烦。
现在在不少工业控制的机器上串口还是很流行的,因为协议简单,实现容易,特别是和很多简单的单片机通讯的时候非常有用。不过在这个领域串口也在逐渐的被 USB 取代。
跟串口同样命运的还有并口。现在你去银行看很多针式票据打印机都还是用并口和电脑主机连接的,不过也在慢慢的过渡到 USB 去。
USB取代了串口,可是给串口留下了后路。没有串口的电脑上,只需要接上一个USB转串口的转换器就可以了。
一般嵌入式开发,上位机(一般就是我们的电脑)跟下位机(也就是我们的嵌入式设备)之间最简单的通信还是串口通信, 耗资源最少。串口就跟莫尔斯密码一样,是在其他现代通信方式失败或者代价过高的情况下的最后一条退路。当你见到一个古董硬件想要与之交流的时候,没准就是串口通信。

网友C:
我一般用于打印嵌入式系统的实时信息。比如单片机或者嵌入式系统启动的时候,可以连接电脑串口将一些状态发给电脑已了解板子的运行状况。

网友D:
可以通过设置对应的波特率与外设进行数据通信

网友E:
很多含有单片机的系统和工控机通讯都是串口的,现在基本都用USB转串口,最常见的就是CH340了

网友F:
没有串口的电脑上,只需要接上一个USB转串口的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F:
有的时候是用于打印嵌入式系统的实时信息。

网友G:
扩展接口是主板上用于连接各种外部设备的接口。通过这些扩展接口,可以把打印机,外置Modem,扫描仪,闪存盘,MP3播放机,DC,DV,移动硬盘,手机,写字板等外部设备连接到电脑上。而且,通过扩展接口还能实现电脑间的互连。目前,常见的扩展接口有串行接口(Serial Port),并行接口(Parallel Port),通用串行总线接口(USB),IEEE 1394接口等。串行接口串行接口,简称串口,也就是COM接口,是采用串行通信协议的扩展接口。串口的出现是在1980年前后,数据传输率是115kbps~230kbps,串口一般用来连接鼠标和外置Modem以及老式摄像头和写字板等设备,目前部分新主板已开始取消该接口。并行接口并行接口,简称并口,也就是LPT接口,是采用并行通信协议的扩展接口。并口的数据传输率比串口快8倍,标准并口的数据传输率为1Mbps,一般用来连接打印机、扫描仪等。所以并口又被称为打印口。另外,串口和并口都能通过直接电缆连接的方式实现双机互连,在此方式下数据只能低速传输。多年来PC的串口与并口的功能和结构并没有什么变化。在使用串并口时,原则上每一个外设必须插在一个接口上,如果所有的接口均被用上了就只能通过添加插卡来追加接口。串、并口不仅速度有限,而且在使用上很不方便,例如不支持热插拔等。随着USB接口的普及,目前都已经很少使用了,而且随着BTX规范的推广,是必然会被淘汰的。USBUSB是英文Universal Serial Bus的缩写,中文含义是“通用串行总线”。它不是一种新的总线标准,而是应用在PC领域的接口技术。USB是在1994年底由英特尔、康柏、IBM、Microsoft等多家公司联合提出的。不过直到近期,它才得到广泛地应用。从1994年11月11日发表了USB V0.7版本以后,USB版本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为2.0版本,成为目前电脑中的标准扩展接口。目前主板中主要是采用USB1.1和USB2.0,各USB版本间能很好的兼容。USB用一个4针插头作为标准插头,采用菊花链形式可以把所有的外设连接起来,最多可以连接127个外部设备,并且不会损失带宽。USB需要主机硬件、操作系统和外设三个方面的支持才能工作。目前的主板一般都采用支持USB功能的控制芯片组,主板上也安装有USB接口插座,而且除了背板的插座之外,主板上还预留有USB插针,可以通过连线接到机箱前面作为前置USB接口以方便使用(注意,在接线时要仔细阅读主板说明书并按图连接,千万不可接错而使设备损坏)。而且USB接口还可以通过专门的USB连机线实现双机互连,并可以通过Hub扩展出更多的接口。USB具有传输速度快(USB1.1是12Mbps,USB2.0是480Mbps),使用方便,支持热插拔,连接灵活,独立供电等优点,可以连接鼠标、键盘、打印机、扫描仪、摄像头、闪存盘、MP3机、手机、数码相机、移动硬盘、外置光软驱、USB网卡、ADSL Modem、Cable Modem等,几乎所有的外部设备。IEEE 1394IEEE 1394的前身即Firewire(火线),是1986年由苹果电脑公司针对高速数据传输所开发的一种传输介面,并于1995年获得美国电机电子工程师协会认可,成为正式标准。现在大家看到的IEEE1394、Firewire和i.LINK其实指的都是这个标准,通常,在PC个人计算机领域将它称为IEEE1394,在电子消费品领域,则更多的将它称为i.LINK,而对于苹果机则仍以最早的Firewire称之。IEEE 1394也是一种高效的串行接口标准,功能强大而且性能稳定,而且支持热拔插和即插即用。IEEE 1394可以在一个端口上连接多达63个设备,设备间采用树形或菊花链拓扑结构。IEEE 1394标准定义了两种总线模式,即:Backplane模式和Cable模式。其中Backplane模式支持12.5、25、50Mbps的传输速率;Cable模式支持100、200、400Mbps的传输速率。目前最新的IEEE 1394b标准能达到800Mbps的传输速率。IEEE1394是横跨PC及家电产品平台的一种通用界面,适用于大多数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产品,如高速外置式硬盘、CD-ROM、DVD-ROM、扫描仪、打印机、数码相机、摄影机等。IEEE 1394分为有供电功能的6针A型接口和无供电功能的4针B型接口,A型接口可以通过转接线兼容B型,但是B型转换成A型后则没有供电的能力。6针的A型接口在Apple的电脑和周边设备上使用很广,而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以及PC上多半都是采用的简化过的4针B型接口,需要配备单独的电源适配器。IEEE1394接口可以直接当做网卡联机,也可以通过Hub扩展出更多的接口。没有IEEE1394接口的主板也可以通过插接IEEE 1394扩展卡的方式获得此功能。

网友H:
可以连接单片机,做测试啊。

网友I:
现在仍然有许多板子是需要在串口下进行调试的,不是因为别的,只是许多芯片在串口上已经能满足其调试需求,并且实现简单

网友J:
l连接串口设备啊

网友K:
不知道唉

网友L:
设置对应的波特率与外设进行数据通信

网友M:
上位机交换数据

网友N:
就说一下大家都说的串口和usb在传输距离上的对比吧。RS-232-C标准规定,驱动器允许有2500pF的电容负载,通信距离将受此电容限制,例如,采用150pF/m的通信电缆时,最大通信距离为15m;若每米电缆的电容量减小,通信距离可以增加。传输距离短的另一原因是RS-232属单端信号传送,存在共地噪声和不能抑制共模干扰等问题,因此一般用于20m以内的通信。具体通讯距离还与通信速率有关,例如,在9600pbs时,普通双绞屏蔽线时,距离可达30-35米。然而在USB2.0下,最远距离为5米。3.0达到了100米。这里有个有意思的事情,2.0的5米是实打实的5米,一般居家电磁环境下,15米也能带的动,只不过会慢或者有些设备识别不出来。然而3.0的100米,水分只有那些做监控的才知道了。通过hub能有一定延长的改善,但是hub并不是万能的。接的越多越可能出问题。

网友O:
可以连接单片机做调试啊

网友P:
目前用的很少,只有工业设备上和程序员使用的多一点

网友Q:
可以连接实现串口连接的单片机等接口,目前很多有USB转串口也是可以的

网友R:
将单片机读取到的数据传输到电脑上呀

网友S:
这里面好多高手,我还要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