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灯控制系统源程序仿真原理图与论文全套资料下载

楼主(2018-03-28):
设计了一款智能控制系统。
AT89C51+LCD1602+DS1302+按键+LED组成了这样一个完整的设计。
P2.0-P2.3  4个LED等代表庭院内的4盏灯
P1.3-P1.7  5个开关,第一个代表光敏电阻传感器,后四个都是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P3.2、P3.4、P3.5、P3.6为四个按键开关,可设置万年历时间。
人性化地加入了时间和温度的LCD显示,并可以通过按键去设置时间日期等。
智能灯控制分为自动和手动控制。
逻辑功能:
当P3.0为0,也就是按下的时候为手动控制,反之则为自动控制。
手动:
按下开关P3.1,所有的灯都打开,按下开关P3.2,所有的灯都关闭。
自动:
一个光敏电阻传感器和四个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实现逻辑为:
当时间为晚上18点-早上6点之间或者光敏电阻传感器为0时,一旦有人,则点亮灯,一个灯附近安装一个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当走进灯时,灯亮。

参考论文: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SDA=P1^0;  // DS1302数据线
sbit CLK=P1^1;  //         DS1302时钟线
sbit RST=P1^2;  // DS1302复位线
//DS18B20数据端口定义
sbit DQ=P2^4;    //DS18B20数据端口
sbit LCD_RS=P2^5;   // LCD寄存器选择
sbit LCD_RW=P2^6;   //         LCD读写/写控制
sbit LCD_EN=P2^7;   //  LCD启用
sbit K1=P3^2;   //  选择
sbit K2=P3^3;   // 确定
sbit K3=P3^5;   // 加
sbit K4=P3^6;  // 减

sbit key_1=P3^0;        //自动手动切换
sbit key_2=P3^1;        //关灯,按一下,关一个
sbit key_3=P3^4;        //开灯,按一下,开一个
uchar code zz[]={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uchar code fz[]={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
sbit R_LED=P2^0;   //红灯
sbit Y_LED=P2^1;   //黄灯
sbit G_LED=P2^2;   //绿灯
sbit B_LED=P2^3;   //蓝灯

sbit guangmin=P1^3;          //光敏电阻传感器
sbit ren1=P1^4;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1
sbit ren2=P1^5;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2
sbit ren3=P1^6;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3
sbit ren4=P1^7;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4

//温度字符
uchar code Temperature_Char[8]={0x0c,0x12,0x12,0x0c,0x00,0x00,0x00,0x00};
//温度小数对照表
uchar code df_Table[]={0,1,1,2,3,3,4,4,5,6,6,7,8,8,9,9};
uchar CurrentT=0; //当前读取温度的整数部分
uchar Temp_Value[]={0x00,0x00};         //从DS18B20读取的温度值
uchar Display_Digit[]={0,0,0,0};//待显示的各温度数位
bit DS18B20_IS_OK=1;//传感器正常标志

uchar tCount=0;
//一年中每个月的天数,2月的天数由年份决定
uchar MonthsDays[]={0,31,0,31,30,31,30,31,31,30,31,30,31};
//周日,每周一到周六(0,1-6)【读取DS1302时分别是1-7】
uchar *WEEK[]={"SUN","MON","TUS","WEN","THU","FRI","SAT"};

//LCD显示缓冲
uchar LCD_DSY_BUFFER1[]={"00-00-00        "};
uchar LCD_DSY_BUFFER2[]={"00-00-00      "};
uchar DateTime[7];  //所读取的日期时间
uchar Adjust_flag=0; //当前调节的时间对像:秒,分,时,日,月,年(1,2,3,4,5,6)
uchar Change_Flag[]=" YMDHM";//(分,时,日,月,年)(不调节秒与周)

//延时
void DelayMS(uchar x)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void Write_A_Byte_TO_DS1302(uchar x)
{uchar i;
for(i=0;i<8;i++)
{SDA=x&1;  CLK=1;  CLK=0; x>>=1;
}
}

//从DS11302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Get_A_Byte_FROM_DS1302()
{uchar i,b,t;
for(i=0;i<8;i++)
{b>>=1; t=SDA; b|=t<<7;  CLK=1;CLK=0;
}
//BCD码转换
return b/16*10+b%16;
}
//从DS1302指定位置读数据
uchar Read_Data(uchar addr)
{uchar dat;
RST=0; CLK=0; 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dat=Get_A_Byte_FROM_DS1302();
CLK=1;RST=0;
return dat;
}

//向DS1302某地址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
{CLK=0;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Write_A_Byte_TO_DS1302(dat);
CLK=0;RST=0;
}

//设置时间
void SET_DS1302()
{ uchar i;
Write_DS1302(0x8e,0x00); //写控制字,取消写保护
//分时日月年依次写入
for(i=0;i<7;i++)
{
//分的起始地址10000010(0x82),后面连续依次是时,日,月,周,年,写入 地址每次增2
Write_DS1302(0X80+2*i,(DateTime[i]/10<<4)|(DateTime[i]%10));
}
Write_DS1302(0x8e,0x80);//加保护
}

//读取当前的时间
void GetTime()
{
  uchar i;
  for(i=0;i<7;i++)
   {
     DateTime[i]=Read_Data(0x81+2*i);
   }
}

//LCD忙等待
bit LCD_Busy_Check()
{bit result;
LCD_RS=0;
LCD_RW=1;
LCD_EN=1;
delayNOP();
result=(bit)(P0&0x80);
LCD_EN=0;
return result;
}

//写指令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while(LCD_Busy_Check());
LCD_RS=0;LCD_RW=0;LCD_EN=0;        _nop_();         _nop_();
P0=cmd;
delayNOP();
LCD_EN=1;
delayNOP();
LCD_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while(LCD_Busy_Check());
LCD_RS=1;LCD_RW=0;LCD_EN=0;
P0=dat;
delayNOP();
LCD_EN=1;
delayNOP();
LCD_EN=0;
}

//初始化
void Init_LCD()
{Write_LCD_Command(0x01);DelayMS(5);
Write_LCD_Command(0x38);DelayMS(5);
Write_LCD_Command(0x0c);DelayMS(5);
Write_LCD_Command(0x06);DelayMS(5);
}
//设置显示位置
void Set_LCD_POS(uchar pos)
{        Write_LCD_Command(pos|0x80);
  }

//在LCD上显示字符串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uchar i;
Set_LCD_POS(p);
for(i=0;i<16;i++)
{Write_LCD_Data(s[i]);
DelayMS(1);
}
}

//日期与时间值转换为数字字符
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uchar *a)
{a[0]=d/10+'0';
a[1]=d%10+'0';
}

//判断是否为闰年
uchar isLeapYear(uint y)
{return (y%4==0&&y%100!=0)||(y%400==0);
}

//求自2000.1.1开始的任何一天是星期几
void RefreshWeekDay()
{uint i,d,w=5; //已知1999.12.31是星期五
for(i=2000;i<2000+DateTime[6];i++)
{ d=isLeapYear(i)?366:365;
w=(w+d)%7;
}
d=0;
for(i=1;i<DateTime[4];i++)
d+=MonthsDays[i];
d+=DateTime[3];
//保存星期,0~6表示星期日,星期一,二.....六,为了与DS1302的星期格式匹配,返回值需要加1
DateTime[5]=(w+d)%7+1;
}

//延时函数2
void Delay(uint x)
{while(--x);
}
/***************初始化18B20温度函数******************/
uchar Init_DS18B20()
{
   uchar status;
   DQ=1;
   Delay(8);
   DQ=0;
   Delay(90);
   DQ=1;
   Delay(8);
   status=DQ;
   Delay(100);
   DQ=1;
   return status;
}

//读一字节
uchar ReadOneByte()
{uchar i,dat=0;
DQ=1;_nop_();
for(i=0;i<8;i++)
{DQ=0;dat>>=1;DQ=1;_nop_();_nop_();
if(DQ)dat|=0x80;
Delay(30);
DQ=1;
}
return dat;
}

//写一字节
void WriteOneByte(uchar dat)
{uchar i;
for(i=0;i<8;i++)
{ DQ=0;DQ=dat&0x01;Delay(5);DQ=1;dat>>=1;
}
}

//读取温度值
void Read_Temperature()
{
//延时值与负数标识
uchar t=150,ng=0;
//高5位全为1(0xf8)则为负数,为负数时取反加1,并设置负数标识

if(Init_DS18B20()==1)  //DS18B20故障
DS18B20_IS_OK=0;
else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
WriteOneByte(0x44);//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
WriteOneByte(0xBE);//读取温度寄存器
Temp_Value[0]=ReadOneByte();  //温度低8位
Temp_Value[1]=ReadOneByte();  //温度高8位
DS18B20_IS_OK=1;
if((Temp_Value[1]&0xf8)==0xf8)
{
Temp_Value[1]=~Temp_Value[1];
Temp_Value[0]=~Temp_Value[0]+1;
if(Temp_Value[0]==0x00)
Temp_Value[1]++;
//负数标志置1
ng=1;
}
//查表得到温度的小数部分
Display_Digit[0]=df_Table[Temp_Value[0]&0x0f];
//获取温度整数部分(高字节中的低三位与低字节中的高4位,无符号)
CurrentT=((Temp_Value[0]&0xf0)>>4)|((Temp_Value[1]&0X07)<<4);
//将整数部分分解为3位待显示数字
Display_Digit[3]=CurrentT/100;
Display_Digit[2]=CurrentT%100/10;
Display_Digit[1]=CurrentT%10;

//刷新LCD显示缓冲
LCD_DSY_BUFFER2[13]= Display_Digit[0]+'0';
LCD_DSY_BUFFER2[12]='.'        ;
LCD_DSY_BUFFER2[11]=Display_Digit[1]+'0';
LCD_DSY_BUFFER2[10]=Display_Digit[2]+'0';
LCD_DSY_BUFFER2[9]=Display_Digit[3]+'0';
//高位为0时不显示
if(Display_Digit[3]==0)         LCD_DSY_BUFFER2[9]=' ';
//高位为0,且次高位为0时,次高位不显示
if(Display_Digit[2]==0&&Display_Digit[3]==0)
LCD_DSY_BUFFER2[10]=' ';

//负数符号显示在恰当的位置
if(ng)
{if(LCD_DSY_BUFFER2[10]==' ')
LCD_DSY_BUFFER2[10]='-';
else
if(LCD_DSY_BUFFER2[9]==' ')
LCD_DSY_BUFFER2[9]='-';
else
  LCD_DSY_BUFFER2[8]='-';
}
}
}

//键盘中断 0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if(K1==0)  //选择调整对象(Y M D H M)
{ while(K1==0);
Adjust_flag++;
LCD_DSY_BUFFER1[13]='[';
LCD_DSY_BUFFER1[14]=Change_Flag[Adjust_flag];
LCD_DSY_BUFFER1[15]=']';
if(Adjust_flag==6)
{Adjust_flag=0;
LCD_DSY_BUFFER1[13]=' ';
LCD_DSY_BUFFER1[14]=' ';
LCD_DSY_BUFFER1[15]=' ';

}
}
}

//键盘中断1
void EX_INT1() interrupt 2
{
while(K2==0);
SET_DS1302();//将调整后的时间写入DS1302
LCD_DSY_BUFFER1[13]=' ';
LCD_DSY_BUFFER1[14]=' ';
LCD_DSY_BUFFER1[15]=' ';
Adjust_flag=0;//操作索引重设为-1,时间继续正常显示
}

//定时器0每秒刷新LCD显示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uchar i;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Set_LCD_POS(0X4e);Write_LCD_Data(0Xdf);
Set_LCD_POS(0X4f);Write_LCD_Data('C');
if(++tCount!=2) return;
tCount=0;
Read_Temperature();
//按指定的格式生成待显示的日期时间串
Format_DateTime(DateTime[6],LCD_DSY_BUFFER1);
Format_DateTime(DateTime[4],LCD_DSY_BUFFER1+3);
Format_DateTime(DateTime[3],LCD_DSY_BUFFER1+6);
//星期
strcpy(LCD_DSY_BUFFER1+9,WEEK[DateTime[5]-1]);
//时分秒
Format_DateTime(DateTime[2],LCD_DSY_BUFFER2);
Format_DateTime(DateTime[1],LCD_DSY_BUFFER2+3);
Format_DateTime(DateTime[0],LCD_DSY_BUFFER2+6);
//显示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Display_LCD_String(0x00,LCD_DSY_BUFFER1);
Set_LCD_POS(0x40);
for(i=0;i<14;i++)
{
Write_LCD_Data(LCD_DSY_BUFFER2[i]);
DelayMS(1);
}
}

//手动按键控制灯函数
void key_LED()
{
  R_LED=1;
  Y_LED=1;
  G_LED=1;
  B_LED=1;
  if(key_2==0)
   {
       R_LED=0;
       Y_LED=0;
       G_LED=0;
       B_LED=0;
   }
  if(key_3==0)
   {
       R_LED=1;
       Y_LED=1;
       G_LED=1;
       B_LED=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LCD();//液晶初始化
IE=0X87;//允许INT0,T0中断
IP=0X05;
IT0=0X01;
IT1=0X01;
TMOD=0X01;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TR0=1;
while(1)
{
  R_LED=Y_LED=G_LED=B_LED=1;
  if(key_1==0)        //手动模式
   {
            key_LED();         //按键控制灯函数
   }
  else
   {
            if(DateTime[2]>18||DateTime[2]<6||guangmin==0)
      {
            if(ren1==0)
                 {
                   R_LED=0;
               Y_LED=1;
               G_LED=1;
               B_LED=1;
                 }
                if(ren2==0)
                 {
                   R_LED=0;
               Y_LED=0;
               G_LED=1;
               B_LED=1;
                 }
            if(ren3==0)
                 {
                   R_LED=0;
               Y_LED=0;
               G_LED=0;
               B_LED=1;
                 }
                if(ren4==0)
                 {
                   R_LED=0;
               Y_LED=0;
               G_LED=0;
               B_LED=0;
                 }
          }

   }
switch(Adjust_flag)
{
case 0:GetTime(); break;
case 1:
if(K3==0&&DateTime[6]<99)
{
while(K3==0);
DateTime[6]++;}

if(K4==0&&DateTime[6]>0)
{
while(K4==0);
DateTime[6]--;
}
MonthsDays[2]=isLeapYear(2000+DateTime[6])?29:28;
//如果年份变化后当前月份的天数大于上限则设为上限
if(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RefreshWeekDay();//刷新星期
break;

case 2:
if(K3==0&&DateTime[4]<12)
{
while(K3==0);
DateTime[4]++;}

if(K4==0&&DateTime[4]>1)
{
while(K4==0);
DateTime[4]--;
}
//获取2月份天数
MonthsDays[2]=isLeapYear(2000+DateTime[6])?29:28;
//如果变化后当前月份的天数大于上限则设为上限
if(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RefreshWeekDay();//刷新星期
break;

case 3://日00-28/29/30/31,调节之前首先根据年份得出该年中2月的天数
MonthsDays[2]=isLeapYear(2000+DateTime[6])?29:28;
//根据当前的月份决定调节日期的上限
if(K3==0&&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
while(K3==0);
……………………

网友A:
论文刚好是这个,很有参考价值,谢谢了

网友B(2019-04-05):
求原理图

网友C(2023-10-27):
请问用的是keil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