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写的程序为什么错了?

楼主(2018-03-28):
#include<reg52.h>//想要程序实现间隔1s的led闪烁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num;

sbitled1=P2^2;

voidmain()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开启定时器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while(1);

  }

voidtimer0() interrupt 0

{

TH0=(65535-50000)/256;//机器周期是1微秒

TL0=(65535-50000)%256;//定时器溢出,需要重置初值

num++;

if(20==num)

    {

      num=0;

      led1=~led1;

        }

  }

网友A:
修改如下:

#include<reg52.h>//想要程序实现间隔1s的led闪烁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num;

sbit led1=P2^2;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开启定时器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while(1);

  }

voidtimer0() interrupt 0

{

TH0=(65535-50000)/256;//机器周期是1微秒

TL0=(65535-50000)%256;//定时器溢出,需要重置初值

num++;

if(20==num)

    {

      num=0;

      led1=~led1;

        }

  }

网友A:
4行:uintnum;改为:uint num;
5行:sbitled1=P2^2;改为;sbit led1=P2^2;
6行:voidmain() 改为:void main()

网友B:
只有一个错误!!!!!
就是中断服务程序中的中断号错了。定时器0的中断号是1,不是0。所以你的程序没有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我改了那一处,就好了。

网友C:
注意格式啊

网友D:
注意格式,还有定时器0 中断是0么 不是1么

网友E:
注意格式 该空格的空格 中断时0 自己改改看吧

网友F:
注意格式

网友G:
voidmain() 改为:void main()

网友H:
#include<reg52.h>//想要程序实现间隔1s的led闪烁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num;

sbit led1=P2^2;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开启定时器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机器周期是1微秒

TL0=(65535-50000)%256;//定时器溢出,需要重置初值

num++;

if(20==num)

    {

      num=0;

      led1=~led1;

        }

  }

网友I:
4行:uintnum;改为:uint num; 5行:sbitled1=P2^2;改为;sbit led1=P2^2; 6行:voidmain() 改为:void main()   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J:
是1,不是0

网友K:
首先你的定义的时候要注意格式:
sbitled1=P2^2;应该改为;sbit led1=P2^2;
uintnum;应该改为:uint num;(你用的是1s中断,其实用uchar就可以了)
voidmain()应该 改为:void main()
你写程序编译的时候哟普错误你双击错误光标会自动跳到错误附近,这样比较容易找出错误。

网友L:
interrupt 1(不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错误!!!!!
就是中断服务程序中的中断号错了。定时器0的中断号是1,不是0。所以你的程序没有 ...

没错,我改了那个就好了,真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