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哥教教我怎么写限位开关控制电机停止的程序

楼主:
图如下

网友A(2018-04-03):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8拍-----
uchar code zz[]={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正转
uchar code fz[]={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反转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t;
    while(ms--)
       for(t=0;t<120;t++);
}

void motor_zz(uint n)
{
     uint i,j,k;
     for(i=0;i<5*n;i++)
     {
        for(j=0;j<8;j++)
        {
             for(k=0;k<120;k++)
                   break;
             P1=zz[j];
             delay(20);
         }
      }
}

void motor_fz(uint n)
{
      uint i,j,k;
      for(i=0;i<5*n;i++)
      {
          for(j=0;j<8;j++)
          {
              for(k=0;k<120;k++)
                 break;
              P1=fz[j];
              delay(20);
           }
       }
}

void main()
{
   uint N=2;
   while(1)
   {
          P3=0xff;           //11111111
          if(P3==0xfe)       //11111110
          {
                 while(P3==0xfe);  //11111110
                 P0=0xfe;          //11111110
                 motor_zz(N);

           }
           else if(P3==0xfd)       //11111101
           {
               while(P3==0xfd);    //11111101
               P0=0xfd;            //11111101
               motor_zz(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