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硬盘序列号码的方法

楼主(2018-03-28):
改变硬盘序列号码的方法
    硬盘的号码有时候是需要改变的,这是因为有些软件的许可证号码是和硬盘号码有关系的。
更改硬盘号的步骤:
(1)一般需要使用windows启动盘启动计算机。

(2)使用VOL命令,查看欲修改的硬盘序列号码,并用笔记录。
例如:
该硬盘号码为0B3214E7
(2)启动Debug
(3)使用L命令将硬盘中存放硬盘序列号放入开始地址为100的内存中。
  命令格式    L 内存开始地址  驱动器代码  开始扇区  扇区数
其中:内存开始地址 一般为100
驱动器代码   A盘------0
             B盘------1
             C盘------2
             D盘------3
开始扇区  磁盘序列号放在0扇区
扇区数    取一个扇区就可以
例: L 100 2 01   表示将C盘的第0扇区放入开始地址为100的内存中

(4)使用D命令观察内存内容
命令格式:D [地址]
例: D 100   表示将内存地址为100的内容显示到屏幕上

(5) 在屏幕上找硬盘序列号,將记录的硬盘号码与显示的内容相比较,找硬盘号的地址
例如,硬盘号码是0B3214E7,经过比较,可知硬盘序列号的地址是143,144,145和146
注意:各个计算机的硬盘号码所在地址不同,都需要通过比较的方法寻找
找到后,可以输入命令:D143 以确定号码地址的正确性。

(5) 修改硬盘号码,将修改的硬盘号码写入内存。
命令格式:E 地址 内容
其中: 地址为欲修改内存的地址
内容为修改后的内容,在这里是硬盘号码 ,如果要将硬盘号码修改为22e75628
则输入:
E 143 28
E 144 56
E 145 e7

E 146 22
(6)使用写入命令将内存中内容写入硬盘
命令格式: W  内存开始地址  驱动器代码  开始扇区  扇区数
其中,内存开始地址、驱动器代码、开始扇区、扇区数,应该和L命令的参数一致,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硬盘就不能使用了。

下图表示了全过程:
(7)使用Q命令退出DEBUG,启动计算机后,再用VOL命令检查硬盘序列号,可以观察到硬盘号已经变了。
许可证文件的处理
(1)许可证文件
许可证可以从互连网上向Lattice公司申请,只要把硬盘号码用互连网发往该公司,该公司将用E-mail把一个许可证文件邮过来,该文件中有很多注释语句,只有三行语句有用,将所有注释语句删除,只留三行语句,然后存盘,就形成了能用的许可证文件。
许可证文件中有用的三行语句:
FEATURE LSC_STARTER lattice 8.00029-sep-2000 uncounted \
    700080301C8C1B0D1A5BVENDOR_STRING="ispDesignEXPERT System \
    (Starter)"HOSTID=DISK_SERIAL_NUM=b3214e7
最后一行的最后的字符0b3214e7是硬盘号码。
(2)许可证文件放在哪一个子目录中
许可证文件应该放在ispEXPERT的目录(默认目录是c:\ispTOOLS)中的ispcomp\licence子目录中,(c:\ispTOOLS\Ispcomp\licence)
注意:应该在安装该软件时,允许软件修改autoexec.bat文件,将许可证文件的默认路径写入自动批处理文件(autoexec.bat),并且尽量不要修改软件的默认路径。
(3)使用该软件的方法有两个:
一是从Lattice公司获取许可证号码,然后使用软件,该方法适用于上网的计算机
二是找到一个许可证文件,然后按照文件上的硬盘号码修改计算机的硬盘号码,该方法适合没上网的计算机,或教学上多台计算机使用该软件的情况
(4) isp EXPERT 7.0 许可证的申请方法
Lattice 公司的网址
1 进入主页中的Design Tools
2 在Downloadable一栏中选择ispEXPERT System Starter Softwere
3 在Web Site Procedures 中选择3 request a six month license file
4 申请license.dat 文件时有两个选择:ispSynario SystemStarter Softwewe和ispEXPERT system Stater Softwewe ,请选择后者ispEXPERT system Stater Softwewe
5 填入你的硬盘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