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压力传感器的单片机源码与详细资料

楼主:
压力传感器资料
本传感器所附带的hx711程序,仅供参考。
纯属赠送,不提供指导!

用途与特点:适合学生实验,DIY电子设计,广泛用于小型电子计价秤、计重秤等。

传感器量程:10kg,20kg,40kg可选择,其外观、尺寸、参数都一样,只是量程不一样。

参考接线方法:
红线(传感器电源输入)  接E+
白线(传感器电源地)  接E-
绿线(差分信号输出-)  接A-
黑线(差分信号输出+)  接A+
特别注意:传感器属于精密部件,剧烈振动、自由落体、碰撞、过载、过压等等,都非常容易造成传感器永久损坏或者影响精度和线性,您如果对该部件没有一定的了解,请慎重购买。毕竟该部件比起电阻 电容 三极管等其它电子部件要脆弱的多。

参数说明:
参数表中,灵敏度:2.0mv/v 的含义是:假如供电电压是5.0v,当传感器满量程的时候,绿色、黑色线之间有2.0mv/v * 5.0v=10mv的差分电压输出。例如:传感器的量程是10kg,供电电压是5v,那么这个传感器在受力10kg的时候,绿色、黑色之间输出有2.0mv/v * 5.0v=10mv的压差。

工作原理:
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主要由弹性体、电阻应变片电缆线等组成,内部线路采用惠更斯电桥,当弹性体承受载荷产生变形时,电阻应变片(转换元件)受到拉伸或压缩应变片变形后,它的阻值将发生变化(增大或减小),从而使电桥失去平衡,产生相应的差动信号,供后续电路测量和处理。
当垂直正压力P作用于梁上时,梁产生形变,电阻应变片R1、R3受压弯拉伸,阻值增加。R2、R4受压缩,阻值减小。电桥失去平衡,产生不平衡电压U,电压U与作用在传感器上的正压力P成正比,从而将非电量转化为电量输出。

示意图如下:

hx711压力传感器的电路原理图:

/**************************************************************

实现功能:电子称称重测试程序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h"
#include "hx711.h"

//定义量程系数
#define RATIO     1349/1000     //1574/1000  //2114/1623

//定义标识
volatile bit FlagTest = 0;                //定时测试标志,每0.25秒置位,测完清0

//管脚定义
sbit LedA = P2^2;
sbit beep = P1^0;
sbit alert = P1^1;

//显示用变量
int Counter;
uchar idata str1[6] = "000000";
int i, iTemp;
//称重用变量
unsigned long idata FullScale; //满量程AD值/1000
unsigned long AdVal;     //AD采样值
unsigned long weight;    //重量值,单位g

uchar DotPos;                                   //小数点标志及位置

int bak_num=1;
char code tb3[]="重量:         kg";

//整型转字符串的函数,转换范围0--65536
void int2str(int x, char* str)
{
    int i=1;
    int tmp=10;
    while(x/tmp!=0)
    {
        i++;
        tmp*=10;
    }
    tmp=x;
    str[i]='\0';
    while(i>1)
    {
        str[--i]='0'+(tmp%10);
        tmp/=10;
    }
    str[0]=tmp+'0';
}

//重新找回零点,每次测量前调用
void To_Zero()
{
   FullScale=ReadCount()/1000;
}

//显示重量,单位kg,两位整数,三位小数
void Display_Weight()
{
   unsigned int i,j;

   display_GB2312_string(3,60,"      ");
   //weight单位是g
   i = weight/1000;    //得到整数部分
   j = weight - i*1000;//得到小数部分
   int2str(i,str1);
   if (i>=10)
   {
      display_GB2312_string(3,60,str1);
   }
   else
   {
      display_GB2312_string(3,68,str1);
   }
   display_GB2312_string(3,76,".");
   int2str(j,str1);
   if (j<10)
   {
      display_GB2312_string(3,84,"00");
          display_GB2312_string(3,100,str1);
   }
   else if (j<100)
   {
      display_GB2312_string(3,84,"0");
          display_GB2312_string(3,92,str1);

   }
   else
   {
      display_GB2312_string(3,84,str1);
   }
}

//数据初始化
void Data_Init()
{

   DotPos = 0;
   beep = 1;
   alert = 1;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 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每0.25秒钟刷新重量
    Counter ++;
    if (Counter >=100)
    {
       FlagTest = 1;
           Counter = 0;
    }
}

//===============main program===================//
void main(void)
{
   Rom_CS=1;
   initial_lcd();
   EA = 0;
   Data_Init();

   Timer0_Init();
   //初始化完成,开中断
   EA = 1;
   //背光
   LedA = 1;
   clear_screen();    //clear all dots
   To_Zero();
   To_Zero();
   display_GB2312_string(3,1,tb3);

   while(1)
   {
      //每0.5秒称重一次

             //称重,得到重量值weight,单位为g
                 AdVal=ReadCount();
                 weight=FullScale-AdVal/1000;
                 if (weight>0x8000) weight=0;
                 weight=15000*weight/FullScale;//校准值
                 weight=weight*RATIO;
                 Display_Weight();
                 //如果超量程,则报警
                 if (weight >= 10000)
                 {
                    beep = 0;
                        alert = 0;
                 }
                 //如果不超量程
                 else
                 {
                    beep = 1;
                        alert = 1;
                        //显示重量值
                Display_Weight();
                    FlagTest = 0;
             }
                delay(80);// 重量的亮度

   }
}

网友A(2019-01-01):
刚好在学习HX711,谢谢楼主

网友B(2019-04-14):
附件里面有仿真图吗?

网友C:
超级感谢老哥分享啊,顺便鄙视一下某宝奸商

网友D(2019-07-15):
有没有stm32的呀

网友E(2019-10-24):
不显示啊

网友F(2020-04-02):
很好,充分体现HX711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