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 --a != 0) --a !什么意思

楼主(2018-03-29):
while( --a != 0)   --a !什么意思

网友A:
--a 变量a先自减1,然后判断a是否不等于(!=)0,如果a不等于0->循环 否则 ->退出循环

网友B:
--a是一部分;(!=)是一部分,判断符;这句的意思是a自减1后是否等于0,如果不等于0,则执行while,等于0则不执行while下语句

网友C:
"!="是不等于的意思,“—a”表示a先自减1
while(--a != 0)是a先自减1,然后判断是否等于0,不等进入循环

网友D:
while( --a != 0) 就是检查判断--a不是等于0。也就是说判断--a不是等于0的时候,它就执行继续往下运行。

网友E:
--a;    while(a!=0); //这样阅读会不会好一点?减一后不等于零就继续循环

网友F:
--a是运算符,表示a = a-1;   ! 是与后面=一起的,是逻辑运算符,表示不等于; --a 和 a--是有差别的,前者表示先减1,在取a的值去运算或判断;后者是先取a的值进行运算或者判断,结束后再进行减1

网友G:
建议改成while(--a > 0),这样即使a出错成了负数也不会死循环。

网友H:
--a 是a自减   != 这个语句是不等于的意思

网友I:
就是变量a先经过自减操作,然后,若a的值不等于0,就执行循环的意思

网友J:
--a 和 ++a 道理相同,c语言中的先加或先减
意思是:在执行这条语句前先改变a的值。
类似的
a-- 、a++ 后加、减运算
在执行完这条语句之后改变a的值。

网友K:
--a是一部分

网友L:
"!="是不等于的意思,--a 变量a先自减1,然后判断a是否不等于(!=)0,如果a不等于0->循环 否则 ->退出循环

网友M:
變數a先減1 , "!=" 是不等於的意思, 減1後的變數a, 不等於0的話, 就會繼續執行

网友M:
--a, 是指變數a先減1
"!=" 是不等於的意思

a先減1後, 若是不等於0, 就會繼續迴圈的執行

网友N:
先判断a是否等于0 然后a再自减一

网友O:
while(--a!=0)    a=a-1;  while(a!=0);

网友P:
首先"--a"是第一部分,表示先 运算(a-1) 后 再 和0对比(!=0),比如a=5,第一步先a=a-1,此时a=4,(4!=0)返回ture,则循环继续

网友Q:
这是循环语句判断,判断a是否等于0,然后在决定是否进行程序

网友R:
可以编译成汇编,看结果

网友S:
--a 变量a先自减1,然后判断a是否不等于(!=)0

网友T:
--a 变量a先自减1,然后判断a是否不等于0,如果a不等于0就循环 否则  退出循环

网友U:
--a != 0   不是你那么看的,要分开看,首先--a,意思是a先-1再取值,比如a在操作之前是5,那--a为4;再说 !=这个是一起的符号,叫非等于

网友V:
--a是变量a自减1,!= 是不等号,while(--a != 0)就是a先自减1判断结果是否不等于0,不等于零就一直循环,当a的数值等于0时退出循环

网友W:
while语句简单的记为:只要当循环条件表达式为真,就执行循环体语句。在这里,循环条件为--a != 0,其中--a表示在使用a之前,先使a的值减一,也就是说判断a-1是否等与0,等于0的话就执行a=a-1。判断语句中!表示非预算。

网友X:
就是保证a==0才能通过执行

网友Y:
三层意思:

1.--a是运算符,表示a = a-1;

2.! 是与后面=一起的,是逻辑运算符,“!=”表示不等于;

3.这里涉及先使用还是后使用的问题。--a 和 a--是有差别的,前者表示先减1,在取a的值去运算或判断,;后者是先取a的值进行运算或者判断,结束后再进行减1

网友Z:
这个就是C语言里面的优先级有关,--a的优先级大于!=的优先级,所以程序先是执行--a,自减。再来去判断是否不等于零,不等于零while()里面的条件为真,继续循环,要是等于零,条件为假,就跳出循环。

网友AA:
(--a)是a自减的意思,相当于持续的a-1;然后(!=)是不等于的意思;while(--a!=0)的意思就是a进行自减,当a不等于0的时候就进行while循环,当a=0的时候就退出while循环,执行下一条语句。

网友AB:
--a 变量a先自减1,当--a不等于0时就退出循环,!=是不等于符号

网友AC:
a自减与0做比较

网友AD:
自减1 不等于0

网友AE(2019-05-11):
1.--a是运算符,表示a = a-1;    2.! 是与后面=一起的,是逻辑运算符,“!=”表示不等于;   3.这里涉及先使用还是后使用的问题。--a 和 a--是有差别的,前者表示先减1,在取a的值去运算或判断,;后者是先取a的值进行运算或者判断,结束后再进行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