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流量计实现

楼主(2018-03-29):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1^0;   //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RS=P1^1;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1^2;
sbit EN=P1^3;  //液晶使能端
sbit lamp1 = P3^0;
sbit lamp2 = P3^1;
sbit p37=P3^6;    //流量正常运行接口
sbit p36=P3^7;    //温度报警接口
sbit p14=P1^4;   //功能按键接口
sbit p15=P1^5;
sbit p16=P1^6;
uchar       number[10];  //存储定时器IT0和IT1发出的频率
unsigned long int      a,temp,temp2,temp4; //累计频率
float        f,zong;
uint         motorspeed,  tvalue,   counter=0; //脉冲数
uchar        a1,a2,a3,a4,a5;//瞬时速度的个十百千万位
uchar        v1,v2,v3,v4,v5; //瞬时速度的个十百千万位
uchar        n1,n2,n3,n4,n5,n6,n7,n8,n9;
uchar        tflag,d,g,kai,j,j1,j2,b;
uchar       num,count,key1num,year,mouth,dat,hour,minute,sound;
uint         temp1,temp3,temp5; //记录瞬时频率速度
uint  d_flag;
uchar code table[]={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20}; //0-9数字和显示无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 (uint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延时1us子程序**********************/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液晶显示写指令*******************************/
void wr_com(unsigned char com)  //写指令
{

   delay(1);   //延时1ms
    RS=0;    //写命令设置
    RW=0;    //并行数据的读写
    EN=0;    //使能为0
    P2=com;    //输入命令
    delay(1);   //延时1ms
    EN=1;    //使能为1
    delay(1);   //延时1ms
    EN=0;    //使能为0
}
  /************液晶显示写数据**************************/
void wr_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

   delay(1);
   //延时1ms
    RS=1;    //写数据设置
    RW=0;    //并行数据的读写
    EN=0;    //使能为0
    P2=dat;    //输入数据
    delay(1);   //延时1ms
    EN=1;    //使能为1
    delay(1);   //延时1ms
    EN=0;    //使能为0
}

/***********水流量计算程序与数据转换程序******************/
void loop (uint flag,uint flag1)
{
uint    zong1;
if(g==0)  //判断时间是否到
{
  zong =flag;
}
g=1; //将标志为为1
if(zong>=1000) //判断总流量后三位是否大于1000
{
  a++;   //总流量前六位加1
  zong=0; //后三位清零
}
if(a>=1000000) //总流量前六位大于1百万
{
  a=0; //总流量前六位清零
}
zong1=(int)zong ; //总流量后三位转换为整形
n9=a/100000;      //总流量9位全部分配
n8=a%100000/10000;
n7=a%10000/1000;
n6=a%1000/100;
n5=a%100/10;
n4=a%10;
n3=zong1%1000/100;
n2=zong1%100/10;
n1=zong1%10;

//瞬时速度计算
a5 = flag1/10000%10;
  a4 = flag1/1000%10;
a3 = flag1/100%10;
a2 = flag1/10%10;
a1 = flag1%10;
}
/***********水流量计算程序与数据转换程序******************/
void loop1(unsigned long int flag ,uint flag1)
{
unsigned long int    zong1,sd;
int pos;

zong1=flag;
sd = flag1;
temp1=0;
temp3=0;
number[9] = zong1/100000000;
  number[8] = zong1/100000000%10;
number[7] = zong1/10000000%10;
number[6] = zong1/1000000%10;
number[5] = zong1/100000%10;
number[4] = zong1/10000%10;
number[3] = zong1/1000%10;
number[2] = zong1/100%10;
number[1] = zong1/10%10;
number[0] = zong1%10;

  delay(1000);

  v5 = sd/10000;
  v4 = sd/1000%10;
  v3 = sd/100%10;
  v2 = sd/10%10;
  v1 = sd%10;
  d_flag= 0;
// sd=sd;

}
void loopzong()
{
unsigned long int k;
uint  V_z;
k=temp4+temp+temp2;
V_z=temp1+temp2+temp3;
temp1=temp2=temp3=0;
    number[9] = k/100000000;
  number[8] = k/100000000%10;
number[7] = k/10000000%10;
number[6] = k/1000000%10;
number[5] = k/100000%10;
number[4] = k/10000%10;
number[3] = k/1000%10;
number[2] = k/100%10;
number[1] = k/10%10;
number[0] = k%10;

delay(1000);
v5 = V_z/10000;
v4 = V_z/1000%10;
v3 = V_z/100%10;
v2 = V_z/10%10;
v1 = V_z%10;

}

void loopclock(uchar time,uchar x) //将时分秒写入屏幕
{
  uchar shi,ge;
  shi=time/10;
  ge=time%10;
  wr_com(0x80+0x40+x);
  wr_dat(0x30+shi);
  wr_dat(0x30+ge);
}

/**********************流量程序*******************************/
void liuliang()
{

  while(d==20)        //时间到?
  {
   d=0;            //d清零

   d_flag = 1;
   b=TH0*256+TL0;           //读取频率
   temp4+=b;
   temp5=b;
   sound++;
   if(sound==60)
   {
    sou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
      hour = 0;
     }
      loopclock(hour,4);

    }
      loopclock(minute,7);
   }
    loopclock(sound,10);
   if(b>=20&&b<40)  //最小流量继电器一工作
   {
    lamp1 = 0 ;
    lamp2 = 1;
   }
   else if(b*10>=80)   //最大流量继电器2工作
   {
    lamp1 = 1;
    lamp2 = 0;

   }
   else  if(b*10>=40&&b*10<80)    //到达额定值继电器一关闭
   {
    lamp1 = 1;
    lamp2 = 1;
   }
   TH0=0x00;        //计数器清零
   TL0=0x00;
   g=0;             //时间标志位
  }
}
/**************第一页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1()
{
wr_dat(0x3a);   //显示:
wr_com(0x80);  //水流量(t)显示
wr_dat(0x46);      //F
wr_dat(0x4c);     //L
wr_dat(0x4f);   //O
wr_dat(0x57);    //W
wr_dat(0x31);
wr_dat(0x3a);
wr_dat(0x20);

wr_com(0x80+0x40);//空多少格
    wr_dat(table[n9]);
wr_dat(table[n8]);
wr_dat(table[n7]);
    wr_dat(0x2e);       //显示小数点
wr_dat(table[n6]);
wr_dat(table[n5]);
wr_dat(table[n4]);
wr_dat(table[n3]);
wr_dat(table[n2]);
wr_dat(table[n1]);
  wr_com(0x80+0x40+20);//空多少格
wr_dat(table[a4]);
wr_dat(table[a3]);
wr_dat(table[a2]);
wr_dat(table[a1]);
}

/**************第二页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2()
{

//  wr_dat(table[j2]); //价格的显示
// wr_dat(0x2e);
// wr_dat(table[j1]);
// wr_dat(0x5c);
// wr_dat(0x2f);
// wr_dat(0x74);
// wr_dat(0x20);
// wr_dat(0x20);
// wr_dat(0x20);
wr_dat(0x3a);   //显示:
wr_com(0x80);  //水流量(t)显示
wr_dat(0x46);      //F
wr_dat(0x4c);     //L
wr_dat(0x4f);   //O
wr_dat(0x57);    //W
wr_dat(0x32);
wr_dat(0x3a);
wr_dat(0x20);

} */
/**************第三页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3()
{
wr_dat(0x3a);    //显示:
wr_com(0x80);  //水流量(t)显示
wr_dat(0x46);      //F
wr_dat(0x4c);     //L
wr_dat(0x4f);   //O
wr_dat(0x57);    //W
if(kai==1)
{
  wr_dat(0x32);
}
if(kai==2)
{
    wr_dat(0x33);
}
if(kai==3)
{
  wr_dat(0x34);
}
wr_dat(0x3a);
wr_dat(0x20);
wr_com(0x80+0x40);//空多少格//水流量(kg)显示
wr_dat(table[number[9]]);
wr_dat(table[number[8]]);
wr_dat(table[number[7]]);
wr_dat(table[number[6]]);
wr_dat(table[number[5]]);
wr_dat(table[number[4]]);
wr_dat(table[number[3]]);
wr_dat(table[number[2]]);
wr_dat(table[number[1]]);
wr_dat(table[number[0]]);
wr_com(0x80+0X40+20);//空多少格
wr_dat(table[v5]);
wr_dat(table[v4]);
wr_dat(table[v3]);
wr_dat(table[v2]);
wr_dat(table[v1]);
  wr_dat(0x2e);       //显示小数点
wr_dat(0x20);
wr_dat(0x6b);
wr_dat(0x67);
}
/*****************控制流量测量的开关程序***********************/
void kaiguan1()
{
if(p14==0)         //按键按下?
{
  delay(2);
  if(p14==0)
  {
   delay(2);
   p36=~p36;    //P3.6取反
//   if(kai ==0)
//   {
//    TR0=~TR0;    //TR0取反
//   }

   while(p14==0);//按键松开
  }
}
}
/**************界面切换开关程序********************/
void kaiguan2()
{
if(p15==0)         //按键按下?
{
    delay(2);
    if(p15==0)
  {
   delay(2);
  // kai=~kai;     //P3.6取反
   kai++;
   if(kai>=4)
   {
      kai = 0;
   }
   while(p15==0);//按键松开?
  }
}
}
void kaiguan3()
{
if(p16==0)         //按键按下?
{
    delay(5);
    if(p16==0)
  {
   key1num++;//时间设置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p16==0);
   switch(key1num)
   {
   case 1:

   wr_com(0x80+0x40+11);//光标定位到秒位置
  // wr_com(0x0f);//光标开始闪烁提示用户调整时?
   break;
   case 2:
    wr_com(0x80+0x40+8);//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break;
    case 3:
     wr_com(0x80+0x40+5);//光标定位到小时位置
    break;
    case 4:
       wr_com(0x0c);//取消光标闪烁
    key1num=0;//按键次数统计归零,用于下一次统计
       break;
   }

  // while(p16==0);//按键松开?
  }
}
if(key1num!=0)
{
  if(p14==0)
  {
   delay(5);//延时去抖
   if(p14==0)

   {
    while(p14==0);//等待按键释放后才进行操作

    switch(key1num)//根据key1num的值确定光标的位置,从而确定对时分秒的哪一个进行调整

    {
     case 1: //设置秒的值
      sound++;
     if(sound==60)
     sound=0;

     loopclock(sound,10);

     wr_com(0x80+0x40+11);//将光标冲重新返回到秒的位置,因为写数据指针自动加

     break;

     case 2:
     //设置分钟的值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loopclock(minute,7);
     wr_com(0x80+0x40+8);
     break;

     case 3:
     //设置小时的值
     hour++;
     if(hour==24)
      hour=0;

      loopclock(hour,4);
     wr_com(0x80+0x40+5);
     break;

    }

   }

  }
}
}
/**********************程序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
   //液晶使能端为0
wr_com(0x38);          //液晶初始设置
wr_com(0x0c);
wr_com(0x06);
wr_com(0x01);
wr_com(0x40);
wr_dat(0x06);          //写CGRAM写字模
wr_dat(0x09);
wr_dat(0x09);
wr_dat(0x06);
wr_dat(0x00);
wr_dat(0x00);
wr_dat(0x00);
wr_dat(0x00);
zong=0;           //总流量(带小数点)
TMOD=0x15;            //设定定时器0为计数功能,定时器为1为定时功能
TH1=(65536-50000)/256;//定时器1赋出值50ms
TL1=(65536-50000)%256;
TH0=0x00;              //定时器0赋初值0次
TL0=0x00;
EN=0;
ET1=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1
TR0=1;                  //开启计数器0
EX1=1; //开启外部中断0
IT1=1; //设置成下降沿触发方式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IT0=1; //设置成下降沿触发方式
EA=1;                   //开启总中断
p16=1;                  //p16为1
p15=1;                  //p15为1
p14=1;                  //p14为1
zong=0;                 //总流量的后三位赋初值
a=0;
                 //总流量的前六位赋初值
j=20;                   //水价赋初值
j2=2;                   //水价个位赋初值
j1=0;            //水价小数位赋初值
kai=0;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t dt=100;
lcd_init();    //初始化显示
while(1)
{
  kaiguan1();   //控制水流量的测量
  kaiguan2();   //控制显示界面

  liuliang();   //流量测量

   switch(kai)
   {
      case 0:

       wr_dat(0x01);
       kaiguan3();
      loopclock(hour,4);  loopclock(minute,7);  loopclock(sound,10);
    // loop(temp4,temp5);      //水流量计算程序与数据转换程序
    // display1();  //显示第一页界面
     break;
     case 1:
     wr_dat(0x01);
       loop1(temp2,temp3);
         display3(); //显示第三页界面
      break;
     case 2:
       wr_dat(0x01);
       loop1(temp,temp1);
         display3(); //显示第三页界面
     break;
     case 3:
      wr_dat(0x01);
     loopzong();
       display3(); //显示第三页界面
     break;
   }
}
}
/******************定时器1中断**********************/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定时器1初值定时50ms
TL1=(65536-50000)%256;
d++;         //20ms后d加1

}
void _INT1() interrupt 2
{
temp++;
temp1++;
}
void _INT0() interrupt 0
{
temp2++;
temp3++;
}

网友A:
这个是1602显示么

网友B(2020-06-18):
有些好奇,如果有,那真是高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