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秤可行性分析

楼主:
我所设想的可行性分析:设计基于8051单片机的电子秤,其主体结构为悬臂梁,物体放置在托盘上产生的压力会使悬臂梁弯曲变形,可以通过贴应变片的方法,将微小的形变转化为电阻的变化,然后通过电桥将电阻变化转换为电压信号的变化,通过8051单片机采样并编程建立相关关系,输出至LED数码管或者1602液晶屏即可实现电子秤的基本功能,还可附加计算价格,去皮等功能。

现在有困惑,这样的方法容易实现吗,或者说实现后会不会有很大的误差,还是直接使用HX711来做电子秤比较好?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A(2018-03-29):
可以 这样做的话你得考虑一下使用的寿命和称量物体的质量

网友B:
我的毕业设计是基于51单片机料仓称重,量程要1T-10T左右,思路是通过4个压力传感器置于料仓底部,后面跟你一样,只要求去皮功能即可,就是量程太大,找不着合适的元件,不过电路图跟板子的话应该差不多

网友C:
现在电子秤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了,直接使用HX711精读最高;毕业设计要求有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