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stm32f103,lcd控制器ili9325,lcd初始化后点不亮lcd屏

楼主(2018-03-29):
#include "ili9325.h"
#include "systick.h"

/*  lcd引脚初始化
数据线:
DB0--PD14   DB1--PD15   DB2--PD0   DB3--PD1
DB4--PE7   DB5--PE8   DB6--PE9   DB7--PE10
DB10--PE11 DB11--PE12 DB12--PE13 DB13--PE14
DB14--PE15 DB15--PD8   DB16--PD9   DB17--PD10
控制线:
RW--PD5
RD--PD4
CS--PD7
RS(D/C)--PD11
RES--PE1:
lcd_k--PB12*/

void LCD_Port_Init()
{
RCC->APB2ENR |= 1<<5;   //使能GPIOD
RCC->APB2ENR |= 1<<6;   //使能GPIOE
RCC->APB2ENR |= 1<<3;   //使能GPIOB

// 数据线:配置成通用推挽输出,最大速度:50MHZ
GPIOD->CRL &= ~(0XFF);
GPIOD->CRL |= (0X33);         //PD0,PD1

GPIOD->CRH &= (0XFFF);
GPIOD->CRH |= (0X333);        //PD8/9/10

GPIOD->CRH &= ~(0XFFul<<24);
GPIOD->CRH |= (0X33ul<<24);   //PD14/15

GPIOE->CRL &= ~(0XFul<<28);
GPIOE->CRL |=  (0X3ul<<28);   //PE7

GPIOE->CRH &= ~(0XFFFFFFFF);
GPIOE->CRH |=  (0X33333333);  PE8/9/10/11/12/13/14/15
// 控制线:配置成通用推挽输出,最大速度:50MHz
GPIOD->CRL &= ~(0XFF<<16);
GPIOD->CRL |= (0X33<<16);     //PD4,PD5--RW/RD
GPIOD->ODR |= (1<<4);
GPIOD->ODR |= (1<<5);

GPIOD->CRL &= (0XFUL<<28);
GPIOD->CRL |= (0X3UL<<28);    //PD7--CS
GPIOD->ODR |= 1<<7;

GPIOD->CRH &= ~(0XF<<12);
GPIOD->CRH |= (0X3<<12);      //PD11--RS
GPIOD->ODR |= 1<<11;

GPIOE->CRL &= ~(0XF<<4);
GPIOE->CRL |= (0X3<<4);       //PE1--RES
GPIOE->ODR |= (1<<1);

GPIOB->CRH &= ~(0XF<<16);
GPIOB->CRH |=  (0X3<<16);     //PB12 --LCD_K
GPIOB->ODR |=  (1<<12);       //关闭背光
}
//lcd写寄存器命令
void LCD_WR_CMD(uint16_t common)
{

GPIOD->ODR &= ~(1 << 7);    //CS拉低
GPIOD->ODR &= ~(1 << 11);   //(RS)D/C拉低
GPIOD->ODR |= 1 << 4;       //RD拉高
GPIOD->ODR &= ~(1 << 5);  //拉低  RW--PD5

if(common&0x01)   GPIOD->BSRR |= (1<<14); else GPIOD->BRR |= (1<<14);  //DB0
if(common&0x02)   GPIOD->BSRR |= (1<<15); else GPIOD->BRR |= (1<<15);
if(common&0x04)   GPIOD->BSRR |= (1<<0);  else GPIOD->BRR |= (1<<0);
if(common&0x08)   GPIOD->BSRR |= (1<<1);  else GPIOD->BRR |= (1<<1);
if(common&0x10)   GPIOE->BSRR |= (1<<7);  else GPIOE->BRR |= (1<<7);
if(common&0x20)   GPIOE->BSRR |= (1<<8);  else GPIOE->BRR |= (1<<8);
if(common&0x40)   GPIOE->BSRR |= (1<<9);  else GPIOE->BRR |= (1<<9);
if(common&0x80)   GPIOE->BSRR |= (1<<10); else GPIOE->BRR |= (1<<10);
if(common&0x0100) GPIOE->BSRR |= (1<<11); else GPIOE->BRR |= (1<<11);
if(common&0x0200) GPIOE->BSRR |= (1<<12); else GPIOE->BRR |= (1<<12);
if(common&0x0400) GPIOE->BSRR |= (1<<13); else GPIOE->BRR |= (1<<13);
if(common&0x0800) GPIOE->BSRR |= (1<<14); else GPIOE->BRR |= (1<<14);
if(common&0x1000) GPIOE->BSRR |= (1<<15); else GPIOE->BRR |= (1<<15);
if(common&0x2000) GPIOD->BSRR |= (1<<8);  else GPIOD->BRR |= (1<<8);
if(common&0x4000) GPIOD->BSRR |= (1<<9);  else GPIOD->BRR |= (1<<9);
if(common&0x8000) GPIOD->BSRR |= (1<<10); else GPIOD->BRR |= (1<<10); //DB15
GPIOD->ODR |= 1 << 5;       //WR拉高
GPIOD->ODR |= 1 << 7;       //拉高CS
}

//lcd写寄存器数据
void LCD_WR_Data(uint16_t data)
{
GPIOD->ODR &= ~(1 << 7);    //CS拉低
GPIOD->ODR |= (1 << 11);    //D/C拉高
GPIOD->ODR &= ~(1 << 5);    //WR拉低
GPIOD->ODR |= 1 << 4;       //RD拉高

if(data&0x01)   GPIOD->BSRR |= (1<<14); else GPIOD->BRR |= (1<<14);  //DB0
if(data&0x02)   GPIOD->BSRR |= (1<<15); else GPIOD->BRR |= (1<<15);
if(data&0x04)   GPIOD->BSRR |= (1<<0);  else GPIOD->BRR |= (1<<0);
if(data&0x08)   GPIOD->BSRR |= (1<<1);  else GPIOD->BRR |= (1<<1);
if(data&0x10)   GPIOE->BSRR |= (1<<7);  else GPIOE->BRR |= (1<<7);
if(data&0x20)   GPIOE->BSRR |= (1<<8);  else GPIOE->BRR |= (1<<8);
if(data&0x40)   GPIOE->BSRR |= (1<<9);  else GPIOE->BRR |= (1<<9);
if(data&0x80)   GPIOE->BSRR |= (1<<10); else GPIOE->BRR |= (1<<10);
if(data&0x0100) GPIOE->BSRR |= (1<<11); else GPIOE->BRR |= (1<<11);
if(data&0x0200) GPIOE->BSRR |= (1<<12); else GPIOE->BRR |= (1<<12);
if(data&0x0400) GPIOE->BSRR |= (1<<13); else GPIOE->BRR |= (1<<13);
if(data&0x0800) GPIOE->BSRR |= (1<<14); else GPIOE->BRR |= (1<<14);
if(data&0x1000) GPIOE->BSRR |= (1<<15); else GPIOE->BRR |= (1<<15);
if(data&0x2000) GPIOD->BSRR |= (1<<8);  else GPIOD->BRR |= (1<<8);
if(data&0x4000) GPIOD->BSRR |= (1<<9);  else GPIOD->BRR |= (1<<9);
if(data&0x8000) GPIOD->BSRR |= (1<<10); else GPIOD->BRR |= (1<<10);//DB15
GPIOD->ODR |= 1 << 5;       //WR拉高
GPIOD->ODR |= 1 << 7;       //拉高CS
}

//清屏
void LCD_Clear(uint16_t SX, uint16_t SY, uint16_t EX, uint16_t EY, 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i,j;
LCD_WR_CMD(0x0050);LCD_WR_Data(SX); //起始X坐标
LCD_WR_CMD(0x0051);LCD_WR_Data(EX); //终点x坐标
LCD_WR_CMD(0x0052);LCD_WR_Data(SY); //起始y坐标
LCD_WR_CMD(0x0053);LCD_WR_Data(EY); //终点y坐标

LCD_WR_CMD(0x0020);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21);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22);
  for(i=0; i<320; i++)
   {
   for(j=0; j<240; j++)
   {
      //LCD_WR_CMD(0x0022);
         LCD_WR_Data(Color);
   }
   }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_Port_Init();
  Delay_ms(200);

  GPIOE->ODR &= ~(1<<1);      //RES拉低
  Delay_ms(100);
  GPIOE->ODR |= (1<<1);      //RES 拉高
  Delay_ms(100);
//
LCD_WR_CMD(0x00E5); LCD_WR_Data(0x78f0);
LCD_WR_CMD(0x00E3); LCD_WR_Data(0x3008);
LCD_WR_CMD(0x00E7); LCD_WR_Data(0x0010);
  LCD_WR_CMD(0x00EF); LCD_WR_Data(0x1231);
  //LCD_WR_CMD(0x0000); //&AElig;&ocirc;&para;&macr;&Otilde;&eth;µ&acute;
LCD_WR_CMD(0x0001); LCD_WR_Data(0x0100);
LCD_WR_CMD(0x0002); LCD_WR_Data(0x0700);
LCD_WR_CMD(0x0003); LCD_WR_Data(0x1030);
LCD_WR_CMD(0x0004);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08); LCD_WR_Data(0x0202);
LCD_WR_CMD(0x0009);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0A);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0C); LCD_WR_Data(0x0011);
LCD_WR_CMD(0x000D);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0F); LCD_WR_Data(0x0000);
//--***********&Eacute;&Iuml;µ&ccedil;&Ecirc;±&ETH;ò ***********--//
LCD_WR_CMD(0x0010);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11); LCD_WR_Data(0x0007);
LCD_WR_CMD(0x0012);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13); LCD_WR_Data(0x0000);

Delay_ms(300);
LCD_WR_CMD(0x0010); LCD_WR_Data(0x1690);
LCD_WR_CMD(0x0011); LCD_WR_Data(0x0227);
Delay_ms(200); // Delay 50ms
LCD_WR_CMD(0x0012); LCD_WR_Data(0x009D);
Delay_ms(200); // Delay 50ms

LCD_WR_CMD(0x0013); LCD_WR_Data(0x1900);
LCD_WR_CMD(0x0029); LCD_WR_Data(0x0025);

LCD_WR_CMD(0x002B); LCD_WR_Data(0x000D);
Delay_ms(200); // Delay 50ms
LCD_WR_CMD(0x0020);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21); LCD_WR_Data(0x0000);
Delay_ms(100);
// ----------- µ÷&Otilde;&ucirc;&Ugrave;¤&Acirc;í&Ccedil;ú&Iuml;&szlig; ----------//
  LCD_WR_CMD(0x0030); LCD_WR_Data(0x0007);
LCD_WR_CMD(0x0031); LCD_WR_Data(0x0303);  //0303
LCD_WR_CMD(0x0032); LCD_WR_Data(0x0003);  //0003
LCD_WR_CMD(0x0035); LCD_WR_Data(0x0206);  //0206
LCD_WR_CMD(0x0036); LCD_WR_Data(0x0008);  //0008
LCD_WR_CMD(0x0037); LCD_WR_Data(0x0406);  //0406
  LCD_WR_CMD(0x0038); LCD_WR_Data(0x0304);  //0304
LCD_WR_CMD(0x0039); LCD_WR_Data(0x0007);  //0007
LCD_WR_CMD(0x003C); LCD_WR_Data(0x0602);  //0602
LCD_WR_CMD(0x003D); LCD_WR_Data(0x0008);

//------------------ Set GRAM area ---------------//
LCD_WR_CMD(0x0050);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51); LCD_WR_Data(0x00ee);
LCD_WR_CMD(0x0052);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53); LCD_WR_Data(0x013f);
LCD_WR_CMD(0x0060); LCD_WR_Data(0xA700);
  LCD_WR_CMD(0x0061); LCD_WR_Data(0x0001);
LCD_WR_CMD(0x006A); LCD_WR_Data(0x0000);
//-------------- &sup2;&iquest;·&Ouml;&Iuml;&Ocirc;&Ecirc;&frac34;&iquest;&Oslash;&Ouml;&AElig; ---------//
LCD_WR_CMD(0x0080);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81);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82);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83);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84);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85); LCD_WR_Data(0x0000);
//-------------- &iquest;&Oslash;&Ouml;&AElig;&Atilde;&aelig;°&aring; -------------------//
LCD_WR_CMD(0x0090); LCD_WR_Data(0x0010);
LCD_WR_CMD(0x0092);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93); LCD_WR_Data(0x0133);
//LCD_WR_CMD(0x0095); LCD_WR_Data(0x0110);
//LCD_WR_CMD(0x0097);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98);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CMD(0x0007); LCD_WR_Data(0x0133);  //开lcd显示

GPIOB->ODR |= (1 << 12);                  //开lcd背光
}

楼主:
按理说lcd初始化后屏幕是会亮的,哪位大神看我程序那里除了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lcd寄存器的配置不是厂商提供的,但是和网上查的配置基本一样,不知道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