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0-999999计数器抖动求助

楼主(2018-03-29):
本人菜鸟一只,模仿了个0-999999计数器,在加一的时候,其它数码管有抖动,不知要怎么消除,请高手赐教指点下,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delayms(uint);
void smg(ulong,ulong,ulong,ulong,ulong,ulong);
uchar num1,num,sw,w,k,b,s,g;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TR0=1;
  ET0=1 ;
while(1)
{
  smg(sw,w,k,b,s,g);
}
}
void smg(ulong sw,ulong w,ulong k,ulong b,ulong s,ulong g)
{

  dula=1;
  P0=table[g];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s];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b];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k];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w];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sw];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1);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0;j>0;j--);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20)
  {
   num1=0;
   num++;
   if(num==999999)
    num=0;
sw=num/100000;
w=num%100000/10000;
k=num%10000/1000;
b=num%1000/100;
s=num%100/10;
g=num%10;
  }
}

网友A:
改了一下就可以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delayms(uint);
void smg();
uchar sw,w,k,b,s,g;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TR0=1;
        ET0=1;
        while(1)
        {
                smg();
        }
}
void smg()
{
        P0=0x00;//消影
        dula=1;
        dula=0;
        P0=0xdf;//送位码
        wela=1;
        wela=0;
        P0=table[g];//送段码
        dula=1;
        dula=0;
        delayms(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P0=table[s];
        dula=1;
        dula=0;
        delayms(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f7;
        wela=1;
        wela=0;
        P0=table[b];
        dula=1;
        dula=0;
        delayms(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P0=table[k];
        dula=1;
        dula=0;
        P0=0xff;
        delayms(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P0=table[w];
        dula=1;
        dula=0;
        delayms(1);

        P0=0x00;
        dula=1;
        dula=0;
        P0=table[sw];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ms(1);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0;j>0;j--);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g++;
                if(g>9)
                {
                        g=0;
                        s++;
                        if(s>9)
                        {
                                s=0;
                                b++;
                                if(b>9)
                                {
                                        b=0;
                                        k++;
                                        if(k>9)
                                        {
                                                k=0;
                                                w++;
                                                if(w>9)
                                                {
                                                        sw++;
                                                        if(sw>9)
                                                                sw=0;
                                                }
                                        }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一下就可以了
#include

谢谢!学习了

网友B(2018-06-15):
请问大神们,怎么从这程序里看出电路图呢?

网友C(2019-09-06):
引用 网友A:
改了一下就可以了
#include

楼主你好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