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哥用过干簧管?有个问题不理解

楼主(2018-03-29):
干簧管与磁铁的感应距离在1.5cm之内超出不灵敏或会无触发现象,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由于干簧管制作工艺的原因感应距离有很大的离散性,不同厂家的差距很大,再就是周围如果靠近顺磁物质也会有很大的干涉。如果对距离有很高的精度要求就不能使用干簧管,请使用光电或者霍尔传感器吧。

网友B:
干簧管需要用磁铁吸才可以闭合,磁铁离得远了,吸力不足,当然不能闭合啦。

网友C:
磁铁靠近了干簧管才可以吸合,干簧管只是开关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干簧管制作工艺的原因感应距离有很大的离散性,不同厂家的差距很大,再就是周围如果靠近顺磁物质也会有 ...

多谢

网友D:
磁场强度有一定范围的,太远了就会减弱

网友E:
干簧管与磁铁的感应距离在1.5cm之内,超出这个距离干簧管不吸合

网友F:
磁铁离得远了,磁铁吸不动干簧管。

就像磁铁离得远吸不动铁钉一个道理。

网友G:
就是说磁铁在感应距离内,干簧管导通,感应距离外的,干簧管不导通

网友H:
干簧管本身有差别,国产的和进口的差别挺大,之前用过一个俄罗斯的,反应特别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