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通灯实验报告

楼主(2018-03-29):
交通灯实验报告
班级:
姓名:
.实验要求
使用单片机系统主机板和单片机系统I/O板设计一个硬件系统,最终实现一个交通路口红绿灯的控制。用两个数码管显示秒,8LED灯分成四组,分别作为十字交叉路口的红绿灯。亮灯的状态是:亮1s,灭1s

二.硬件连线方案见下表:
使用的并口
主机板插座
I/O板插座
功能
 P0
 P2
 P00
段码传送至数码管
 P1
 P3
 P20
 控制信号传送至数码管.段选DULA、位选G1、地址CBA
 P2
 P4
 P2
给指示灯传送数据

三.程序流程图可参考下图:

四:单片机源代码
#include<reg51.h>  //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声明头文件
sbit dula=P1^3;  // 特殊功能位定义,数码管段码控制信号

sbit g1=P1^4;  //数码管位选控制信号

sbit c=P1^5;  //c表示P1.0口,地址最高位
sbit b=P1^6;  //地址次高位
sbit a=P1^7;  //地址最低位
sbit sg=P2^0;  //特殊功能位
sbit sr=P2^1;
sbit eg=P2^2;
sbit er=P2^3;
sbit ng=P2^4;
sbit nr=P2^5;
sbit wg=P2^7;
sbit wr=P2^6;
char s=10,ms=0;

unsigned 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无符号数组,定义的数据要放在ROM(程序存储区)里面
bit fang=0;

void delay(){  //延时函数,通过for循环进行延时
              unsigned char i;  //定义计数器变量
              for(i=0;i<255;i++);
}

initial(){  //初始化函数
              TMOD=1;  //设置定时器/计数器0工作方式1
              TL0=0XF0;  //设置定时器/计数器0赋初值(低八位)
              TH0=0XD8;  //设置定时器/计数器0赋初值(高八位)

              TR0=1;  //启动定时器TO
              ET0=1;  //允许定时器TO中断
              EA=1;  //允许CPU中断
              sr=1;
              sg=0;
              er=0;
              eg=1;
              nr=1;
              ng=0;
              wr=0;
              wg=1;
              g1=0;
}

display(){
              P0=tab[s/10];dula=1;  //显示秒十位
              c=1;b=1;a=0;g1=1;
              delay();  //延时
              g1=0;

              P0=tab[s%10];dula=1;  //显示秒个位
              c=1;b=1;a=1;g1=1;
              delay();
              g1=0;
}

main(){    //主函数
              initial();
              while(1){  //无限循环
                            display();  //延时
              }
}

t_0() interrupt 1{  //外部信号出发中断1中断服务函数
              TL0=0XF0;  //设置定时器/计数器0赋初值(低八位)
              TH0=0XD8;  //设置定时器/计数器0赋初值(高八位)
              ms++;  //计数器加1
              if(ms==50&&s<=3){
                            wg=1;
                            sg=1;
                            eg=1;
                            ng=1;
              }
              if(ms==100){  //判断计数器是否记满100
                            if(fang==0){  //数码管显示0
                                          ng=0;
                                          sg=0;
                            }
                            else{
                                          eg=0;
                                          wg=0;
                            }
                            ms=0;
                            s--;
                            if(s==0){  //数码管显示0
                                          s=10;
                                          fang=~fang;
                                          sr=~sr;
                                          sg=~sg;
                                          er=~er;
                                          eg=~eg;
                                          nr=~nr;
                                          ng=~ng;
                                          wr=~wr;
                                          wg=~wg;
                            }
              }
}

五.实验总结:
最终实现一个交通路口红绿灯的控制。用两个数码管显示秒,8LED灯分成四组,分别作为十字交叉路口的红绿灯。相对双向绿灯的最后几秒时,绿灯要闪烁,即亮灭交替亮灭时间均为0.5秒,然后变成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