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不出来 只有一个数字在跳

楼主(2018-03-29):
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么

网友A:
硬件没什么问题,看看你的程序

网友B:
上程序啊!

网友C:
应该是时序没设置好吧

楼主:
#include<reg51.h>//定义函数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sbit RS=P2^7;//LCD1602数据/命令选择端(H/L)
sbit RW=P2^6;//LCD1602读/写选择端(H/L)
sbit E=P2^5;//LCD1602使能信号端
sbit DATA=P3^6;
sbit SCK=P3^7;
sbit k1=P3^2;//总设置按键
sbit k2=P3^3;//设置按键
sbit k3=P3^4;//+按键
sbit k4=P3^5;//-按键
sbit beep=P2^0;
sbit D1=P1^0;//高温报警指示灯
sbit D2=P1^1;//低温报警指示灯
sbit D3=P1^2;//高湿度报警指示灯
sbit D4=P1^3;//低湿度报警指示灯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sbit IO=P1^5;
sbit SCLK=P1^6;
sbit RST=P1^7;
uchar idata wendu[6];
uchar idata shidu[6];
uchar code table1[]="   2013-08-30   ";
uchar code table2[]="  QQ:383459194  ";
uchar code table3[]=" gaowenbaojing  ";
uchar code table4[]="  diwenbaojing  ";
uchar code table5[]="gaoshidubaojing ";
uchar code table6[]=" dishidubaojing ";
uchar code table7[]="gaowen+gaoshidu ";
uchar code table8[]=" gaowen+dishidu ";
uchar code table9[]=" diwen+gaoshidu ";
uchar code table10[]=" diwen+dishidu  ";
uchar code table11[]="   this is ok   ";
uchar code table12[]="                ";
uchar code table13[]="      :  :      ";
enum {TEMP,HUMI};
typedef union //定义共用同类型
{
        uint i;
        float f;
}         value;
uchar a,b,c,d,num,flag=0,m=0,num1=0;
char miao,shi,fen;
uchar ccc,ri,yue,nian,zhou,flag1;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按键提示音子函数
void di()
{
        beep=0;
        delay(100);
        beep=1;
}
//往DS1302时钟芯片写入一字节子函数
void inputbyte(uchar add)
{
    uchar i;
    ACC=add;
    for(i=8;i>0;i--)
    {
        IO=ACC0;
        SCLK=1;
        SCLK=0;
        ACC=ACC>>1;
    }
}
//DS1302时钟芯片输出一字节子函数
uchar outputbyte()
{
    uchar i;
    for(i=8;i>0;i--)
    {
        ACC=ACC>>1;
        ACC7=IO;
        SCLK=1;
        SCLK=0;
    }
    return ACC;
}
//往DS1302时钟芯片写入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ucda)
{
    RST=0;
    SCLK=0;
    RST=1;
    inputbyte(add);
    inputbyte(ucda);
    SCLK=1;
    RST=0;
}
//从DS1302时钟芯片读出数据子函数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ucda;
    RST=0;
    SCLK=0;
    RST=1;
    inputbyte(add);
    ucda=outputbyte();
    SCLK=1;
    RST=0;
    return(ucda);
}
//设置DS1302时钟芯片子函数
void write_setds(uchar addr,uchar date)
{
    write_ds(0x8e,0x00);
    write_ds(addr,date);
    write_ds(0x8e,0x80);
}
//检查LCD1602液晶忙位子函数
void LCD1602_busy()
{
        uchar i=0;
        RS=0;
        RW=1;
        E=1;
        P0=0xff;
        i=0;
        while(((P0&0x80)==0x80)&&i<150)
                i++;
        E=0;
}
//LCD1602液晶写指令子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1602_busy();
        RS=0;
        RW=0;
        P0=com;
        E=1;
        E=0;
}
//LCD1602液晶写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1602_busy();
        RS=1;
        RW=0;
        P0=date;
        E=1;
        E=0;
}
//LCD1602液晶初始化子函数
void LCD1602_init()                                //初始化设置
{
        //uchar i;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1[i]);
                delay(500);
        }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2[i]);
                delay(500);
        }*/
        a=35;
        b=10;
        c=65;
        d=40;
}
//SHT10写字节子函数
char s_write_byte(uchar value)
{
        uchar i,error=0;
        for(i=0x80;i>0;i>>=1)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if(i&value)
                        DATA=1;//和要发送的数相与,结果为发送的位
            else
                        DATA=0;
            SCK=1;
            _nop_();
                _nop_();
                _nop_();//延时3us
            SCK=0;
        }
        DATA=1;                           //释放数据线
        SCK=1;
        error=DATA;                       //检查应答信号,确认通讯正常
        _nop_();
        _nop_();
        _nop_();
        SCK=0;
        DATA=1;
        return error;                     //error=1 通讯错误
}
//SHT10读字节子函数
char s_read_byte(uchar ack)
{
        uchar i,val=0;
        DATA=1;                           //释放数据线
        for(i=0x80;i>0;i>>=1)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SCK=1;
            if(DATA)
                        val=(val|i);             //读一位数据线的值
            SCK=0;
        }
        DATA=!ack;                        //如果是校验,读取完后结束通讯;
        SCK=1;
        _nop_();
        _nop_();
        _nop_();//延时3us
        SCK=0;
        _nop_();
        _nop_();
        _nop_();
        DATA=1;                           //释放数据线
        return val;
}
//SHT10启动传输子函数
void s_transstart()
{
           DATA=1;
        SCK=0;                   //准备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
         _nop_();
         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SHT10连接复位子函数
void s_connectionreset()
{
        uchar i;
        DATA=1;
        SCK=0;//准备
        for(i=0;i<9;i++)                  //DATA保持高,SCK时钟触发9次,发送启动传输,通迅即复位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
//SHT10温湿度检测子函数
char s_measure(uchar *p_value,uchar *p_checksum,uchar mode)
{
        unsigned error=0;
        uint i;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switch(mode)                      //选择发送命令
    {
                case TEMP:         error+=s_write_byte(0x03);
                                        break;                   //测量温度
            case HUMI:        error+=s_write_byte(0x05);
                                        break;                   //测量湿度
            default:         break;
        }
        for(i=0;i<65535;i++)
                if(DATA==0)
                        break;        //等待测量结束
        if(DATA)
                error+=1;                              // 如果长时间数据线没有拉低,说明测量错误
        *(p_value)=s_read_byte(1);                    //读第一个字节,高字节 (MSB)
        *(p_value+1)=s_read_byte(1);                    //读第二个字节,低字节 (LSB)
        *p_checksum=s_read_byte(0);                //read CRC校验码
        return error;                                        // error=1 通讯错误
}
//SHT10温湿度值标度变换及温度补偿子函数
void calc_sth1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const float C1=-4.0;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C2=+0.0405;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C3=-0.0000028;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T1=+0.01;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T2=+0.00008;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float rh=*p_humidity;             // rh:      12位 湿度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14位 温度
        float rh_lin;                     // rh_lin: 湿度 linear值
        float rh_true;                    // rh_true: 湿度 ture值
        float t_C;                        // t_C   : 温度 ℃
        t_C=t*0.01-40;                  //补偿温度
        rh_lin=C3*rh*rh+C2*rh+C1;     //相对湿度非线性补偿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相对湿度对于温度依赖性补偿
        if(rh_true>100)
                rh_true=100;       //湿度最大修正
        if(rh_true<0.1)
                rh_true=0.1;       //湿度最小修正
        *p_temperature=t_C;               //返回温度结果
        *p_humidity=rh_true;              //返回湿度结果
}
//往LCD1602液晶写入日期子函数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01+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往LCD1602液晶写入时间子函数
void write_sfm1(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2+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电子万年历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1()
{
        if(flag1!=1)
    {
            uchar d;
            d=read_ds(0x81);
            miao=(d/16)*10+(d%16);
            write_sfm1(8,miao);
            d=read_ds(0x83);
            fen=(d/16)*10+(d%16);
            write_sfm1(5,fen);
            d=read_ds(0x85);
            shi=(d/16)*10+(d%16);
            write_sfm1(2,shi);
            d=read_ds(0x87);
            ri=(d/16)*10+(d%16);
            write_nyr(8,ri);
            d=read_ds(0x89);
            yue=(d/16)*10+(d%16);
            write_nyr(5,yue);
                d=read_ds(0x8b);
            zhou=d%16;
            write_nyr(12,zhou);
            d=read_ds(0x8d);
            nian=(d/16)*10+(d%16);
            write_nyr(2,nian);
    }
}
//温湿度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
{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e('T');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e(wendu[0]);
        write_com(0x80+4);
        write_date(wendu[1]);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e(wendu[2]);
        write_com(0x80+6);
        write_date(wendu[3]);
        write_com(0x80+7);
        write_date(wendu[4]);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9);
        write_date('R');
        write_com(0x80+10);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11);
        write_date(shidu[0]);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e(shidu[1]);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e(shidu[2]);
        write_com(0x80+14);
        write_date(shidu[3]);
        write_com(0x80+15);
        write_date(shidu[4]);
}
//LCD1602液晶写参数子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aa,uchar bbb)
{
        uchar shi,ge;
        shi=bbb/10;
        ge=bbb%10;
        write_com(0x80+0x40+aaa);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按键扫描子函数
void keyscan()
{
        uchar i=100,e;
        if(k1==0&&num==0&&num1==0)
        {
                delay(10);
                if(k1==0&&num==0&&num1==0)
                {
                        while(k1==0&&num1==0&&num==0&&i)
                        {
                                i--;
                                delay(10);
                        }
                        di();
                        flag++;
                        if(flag==1)
                        {
                                write_com(0x01);
                                delay(5);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e('2');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e('0');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e('-');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e(':');
                            write_com(0xc0+9);
                            write_date(':');
                        }
                        if(flag>=2)
                        {
                                write_com(0x01);
                                delay(5);
                                flag=0;
                        }
                }
        }
        if(k2==0&&flag==0&&num1==0)
        {
                delay(10);
                if(k2==0&&flag==0&&num1==0)
                {
                        while(k2==0&&num1==0&&flag==0&&i)
                        {
                                i--;
                                delay(10);
                        }
                        di();
                        num++;
                        if(num==1)
                        {
                                write_com(0xc0);
                                for(e=0;e<16;e++)
                                        write_date(table12[e]);
                                write_com(0xc0+4);
                                write_date('T');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e('H');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e('=');
                                write_com(0xc0+7);
                                write_date(a/10+0x30);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e(a%10+0x30);
                                write_com(0xc0+9);
                                write_date(0xdf);
                                write_com(0xc0+10);
                                write_date(0x43);
                        }
                        if(num==2)
                        {
                                write_com(0xc0+4);
                                write_date('T');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e('L');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e('=');
                                write_com(0xc0+7);
                                write_date(b/10+0x30);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e(b%10+0x30);
                                write_com(0xc0+9);
                                write_date(0xdf);
                                write_com(0xc0+10);
                                write_date(0x43);
                        }
                        if(num==3)
                        {
                                write_com(0xc0);
                                for(e=0;e<16;e++)
                                        write_date(table12[e]);
                                write_com(0xc0+4);
                                write_date('R');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e('H');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e('=');
                                write_com(0xc0+7);
                                write_date(c/10+0x30);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e(c%10+0x30);
                                write_com(0xc0+9);
                                write_date('%');
                        }
                        if(num==4)
                        {
                                write_com(0xc0+4);
                                write_date('R');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e('L');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e('=');
                                write_com(0xc0+7);
                                write_date(d/10+0x30);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e(d%10+0x30);
                                write_com(0xc0+9);
                                write_date('%');
                        }
                        if(num>=5)
                        {
                                num=0;
                        }
                }
        }
        if(num!=0&&flag==0&&num1==0)
        {
                if(k3==0)
                {
                        delay(10);
                        if(k3==0)
                        {
                                while(k3==0&&i)
                                {
                                        i--;
                                        delay(10);
                                }
                                di();
                                if(num==1)
                                {
                                        a++;
                                        if(a==50)
                                                a=35;
                                        write_sfm(7,a);
                                        write_com(0xc0+8);
                                }
                                if(num==2)
                                {
                                        b++;
                                        if(b==30)
                                                b=10;
                                        write_sfm(7,b);
                                        write_com(0xc0+8);
                                }
                                if(num==3)
                                {
                                        c++;
                                        if(c==95)
                                                c=65;
                                        write_sfm(7,c);
                                        write_com(0xc0+8);
                                }
                                if(num==4)
                                {
                                        d++;
                                        if(d==60)
                                                d=40;
                                        write_sfm(7,d);
                                        write_com(0xc0+8);
                                }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while(k4==0&&i)
                                {
                                        i--;
                                        delay(10);
                                }
                                di();
                                if(num==1)
                                {
                                        a--;
                                        if(a==15)
                                                a=35;
                                        write_sfm(7,a);
                                        write_com(0xc0+8);
                                }
                                if(num==2)
                                {
                                        b--;
                                        if(b==0)
                                                b=10;
                                        write_sfm(7,b);
                                        write_com(0xc0+8);
                                }
                                if(num==3)
                                {
                                        c--;
                                        if(c==40)
                                                c=65;
                                        write_sfm(7,c);
                                        write_com(0xc0+8);
                                }
                                if(num==4)
                                {
                                        d--;
                                        if(d==0)
                                                d=40;
                                        write_sfm(7,d);
                                        write_com(0xc0+8);
                                }
                        }
                }
        }
        if(k2==0&&flag==1&&num==0)
        {
                delay(10);
                if(k2==0&&flag==1&&num==0)
                {
                        while(k2==0&&flag==1&&num==0&&i)
                        {
                                i--;
                                delay(10);
                        }
                        di();
                        num1++;
                        if(num1==1)
                {
                            flag1=1;
                    write_ds(0x8e,0x80);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write_ds(0x8e,0x00);
                    ccc=read_ds(0x81);
                    miao=(ccc/16)*10+ccc%16;
                    ccc=read_ds(0x83);
                    fen=(ccc/16)*10+ccc%16;
                    ccc=read_ds(0x85);
                    shi=(ccc/16)*10+ccc%16;
                    ccc=read_ds(0x87);
                    ri=(ccc/16)*10+ccc%16;
                    ccc=read_ds(0x89);
                    yue=(ccc/16)*10+ccc%16;
                    ccc=read_ds(0x8b);
                    zhou=(ccc/16)*10+ccc%16;
                    ccc=read_ds(0x8d);
                    nian=(ccc/16)*10+ccc%16;
                }
                if(num1==2)
                    write_com(0x80+0x40+7);
                if(num1==3)
                    write_com(0x80+0x40+4);
                if(num1==4)
                    write_com(0x80+0x0d);
                if(num1==5)
                    write_com(0x80+0x09);
                if(num1==6)
                     write_com(0x80+6);
                         if(num1==7)
                     write_com(0x80+3);
                if(num1==8)
                {
                    num1=0;
                    write_com(0x0c);
                          write_ds(0x8e,0x80);
                                   flag1=0;
                }
                }
        }
        if(num1!=0&&flag==1&&num==0)//判断num值
        {
                if(k3==0&&flag==1&&num==0)//判断k2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延时5毫秒
                        if(k3==0&&flag==1&&num==0)//再次判断k2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3==0&&flag==1&&num==0&&i)//判断按键松手检测
                                {
                                        i--;
                                        delay(10);
                                }
                                di();//调用蜂鸣器子函数
                                if(num1==1)
                    {
                        miao++;
                        if(miao==61)
                            miao=1 ;
                        write_sfm1(8,miao);
                        write_com(0x80+0x4a);
                    }
                    if(num1==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1(5,fen);
                        write_com(0x80+0x48);
                    }
                    if(num1==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1(2,shi);
                        write_com(0x80+0x40+5);
                    }
                                 if(num1==4)
                    {
                        zhou++;
                        if(zhou==8)
                                   zhou=1;
                        write_nyr(12,zhou);
                        write_com(0x80+0x0d);
                    }
                    if(num1==5)
                    {
                        ri++;
                        if(ri==32)
                                   ri=1;
                        write_nyr(8,ri);
                        write_com(0x80+0x0a);
                    }
                    if(num1==6)
                    {
                        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5,yue);
                        write_com(0x80+7);
                    }
                    if(num1==7)
                    {
                        nian++;
                        write_nyr(2,nian);
                        write_com(0x80+4);
                    }
                        }
                }
                if(k4==0&&flag==1&&num==0)//判断k3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延时10毫秒
                        if(k4==0&&flag==1&&num==0)//再次判断k3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4==0&&flag==1&&num==0&&i)//判断按键松手检测
                                {
                                        i--;
                                        delay(10);
                                }
                                di();//调用蜂鸣器子函数
                                if(num1==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8,miao);
                        write_com(0x80+0x4a);
                    }
                    if(num1==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1(5,fen);
                        write_com(0x80+0x48);
                    }
                    if(num1==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1(2,shi);
                        write_com(0x80+0x45);
                    }
                                if(num1==4)
                    {
                        zhou--;
                        if(zhou==0)
                                   zhou=7;
                        write_nyr(12,zhou);
                        write_com(0x80+0x0d);
                    }
                    if(num1==5)
                    {
                        ri--;
                        if(ri==-1)
                                   ri=1;
                        write_nyr(8,ri);
                        write_com(0x80+0x0a);
                    }
                    if(num1==6)
                    {
                        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5,yue);
                        write_com(0x87);
                    }
                    if(num1==7)
                    {
                        nian--;
                        write_nyr(2,nian);
                        write_com(0x84);
                    }
                        }
                }
                write_ds(0x80,(miao/10)*16+miao%10);
            write_ds(0x82,(fen/10)*16+fen%10);
            write_ds(0x84,(shi/10)*16+shi%10);
            write_ds(0x86,(ri/10)*16+ri%10);
            write_ds(0x88,(yue/10)*16+yue%10);
                write_ds(0x8a,(zhou/10)*16+zhou%10);
            write_ds(0x8c,(nian/10)*16+nian%1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temp,humi,i;
        uint aa,bb,cc,dd;
        value humi_val,temp_val;                //定义两个共同体,一个用于湿度,一个用于温度
        uchar error;                    //用于检验是否出现错误
        uchar checksum;
        LCD1602_init();//调用LCD1602液晶初始化子函数
        //delay(5000);//延时
        //write_com(0x01);
        write_setds(0x80,0x50);
    write_setds(0x82,0x59);
    write_setds(0x84,0x10);
    write_setds(0x86,0x17);
    write_setds(0x88,0x03);
        write_setds(0x8a,0x03);
        write_setds(0x8c,0x10);
        write_setds(0x90,0xa4);
        s_connectionreset();
        while(1)//大循环
        {
                keyscan();
                if(flag==1)
                {
                        display1();
                }
                if(flag==0&&num==0&&error==0&&num1==0)
                {
                        aa=a*10;
                        bb=b*10;
                        cc=c*10;
                        dd=d*10;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0;
                                D2=1;
                                D3=1;
                                D4=1;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3[i]);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1;
                                D2=0;
                                D3=1;
                                D4=1;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4[i]);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1;
                                D2=1;
                                D3=0;
                                D4=1;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5[i]);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1;
                                D2=1;
                                D3=1;
                                D4=0;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6[i]);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0;
                                D2=1;
                                D3=0;
                                D4=1;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7[i]);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0;
                                D2=1;
                                D3=1;
                                D4=0;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8[i]);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1;
                                D2=0;
                                D3=0;
                                D4=1;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9[i]);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0;
                                D2=0;
                                D3=1;
                                D4=0;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10[i]);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1;
                                D2=1;
                                D3=1;
                                D4=1;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11[i]);
                                }
                        }
                }
                if(flag==0)
                {
                        error=0;                                           //初始化error=0,即没有错误
                        error+=s_measure((uchar*)&temp_val.i,&checksum,TEMP); //温度测量
                        error+=s_measure((uchar*)&humi_val.i,&checksum,HUMI); //湿度测量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如果发生错误,系统复位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calc_sth10(&humi_val.f,&temp_val.f);            //修正相对湿度及温度
                                   temp=temp_val.f*10;
                             humi=humi_val.f*10;
                              wendu[0]=temp/1000+'0';                     //温度百位
                              wendu[1]=temp%1000/100+'0';             //温度十位
                                   wendu[2]=temp%100/10+'0';                        //温度个位
                              wendu[3]=0x2E;                                                //小数点
                                   wendu[4]=temp%10+'0';                                //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shidu[0]=humi/1000+'0';                     //湿度百位
                              shidu[1]=humi%1000/100+'0';             //湿度十位
                                   shidu[2]=humi%100/10+'0';                        //湿度个位
                              shidu[3]=0x2E;                                                //小数点
                                   shidu[4]=humi%10+'0';                                //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display();
                    }
                        delay(80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没什么问题,看看你的程序

#include<reg51.h>//定义函数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sbit RS=P2^7;//LCD1602数据/命令选择端(H/L)
sbit RW=P2^6;//LCD1602读/写选择端(H/L)
sbit E=P2^5;//LCD1602使能信号端
sbit DATA=P3^6;
sbit SCK=P3^7;
sbit k1=P3^2;//总设置按键
sbit k2=P3^3;//设置按键
sbit k3=P3^4;//+按键
sbit k4=P3^5;//-按键
sbit beep=P2^0;
sbit D1=P1^0;//高温报警指示灯
sbit D2=P1^1;//低温报警指示灯
sbit D3=P1^2;//高湿度报警指示灯
sbit D4=P1^3;//低湿度报警指示灯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sbit IO=P1^5;
sbit SCLK=P1^6;
sbit RST=P1^7;
uchar idata wendu[6];
uchar idata shidu[6];
uchar code table1[]="   2013-08-30   ";
uchar code table2[]="  QQ:383459194  ";
uchar code table3[]=" gaowenbaojing  ";
uchar code table4[]="  diwenbaojing  ";
uchar code table5[]="gaoshidubaojing ";
uchar code table6[]=" dishidubaojing ";
uchar code table7[]="gaowen+gaoshidu ";
uchar code table8[]=" gaowen+dishidu ";
uchar code table9[]=" diwen+gaoshidu ";
uchar code table10[]=" diwen+dishidu  ";
uchar code table11[]="   this is ok   ";
uchar code table12[]="                ";
uchar code table13[]="      :  :      ";
enum {TEMP,HUMI};
typedef union //定义共用同类型
{
        uint i;
        float f;
}         value;
uchar a,b,c,d,num,flag=0,m=0,num1=0;
char miao,shi,fen;
uchar ccc,ri,yue,nian,zhou,flag1;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按键提示音子函数
void di()
{
        beep=0;
        delay(100);
        beep=1;
}
//往DS1302时钟芯片写入一字节子函数
void inputbyte(uchar add)
{
    uchar i;
    ACC=add;
    for(i=8;i>0;i--)
    {
        IO=ACC0;
        SCLK=1;
        SCLK=0;
        ACC=ACC>>1;
    }
}
//DS1302时钟芯片输出一字节子函数
uchar outputbyte()
{
    uchar i;
    for(i=8;i>0;i--)
    {
        ACC=ACC>>1;
        ACC7=IO;
        SCLK=1;
        SCLK=0;
    }
    return ACC;
}
//往DS1302时钟芯片写入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ucda)
{
    RST=0;
    SCLK=0;
    RST=1;
    inputbyte(add);
    inputbyte(ucda);
    SCLK=1;
    RST=0;
}
//从DS1302时钟芯片读出数据子函数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ucda;
    RST=0;
    SCLK=0;
    RST=1;
    inputbyte(add);
    ucda=outputbyte();
    SCLK=1;
    RST=0;
    return(ucda);
}
//设置DS1302时钟芯片子函数
void write_setds(uchar addr,uchar date)
{
    write_ds(0x8e,0x00);
    write_ds(addr,date);
    write_ds(0x8e,0x80);
}
//检查LCD1602液晶忙位子函数
void LCD1602_busy()
{
        uchar i=0;
        RS=0;
        RW=1;
        E=1;
        P0=0xff;
        i=0;
        while(((P0&0x80)==0x80)&&i<150)
                i++;
        E=0;
}
//LCD1602液晶写指令子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1602_busy();
        RS=0;
        RW=0;
        P0=com;
        E=1;
        E=0;
}
//LCD1602液晶写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1602_busy();
        RS=1;
        RW=0;
        P0=date;
        E=1;
        E=0;
}
//LCD1602液晶初始化子函数
void LCD1602_init()                                //初始化设置
{
        //uchar i;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1);
                delay(500);
        }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2);
                delay(500);
        }*/
        a=35;
        b=10;
        c=65;
        d=40;
}
//SHT10写字节子函数
char s_write_byte(uchar value)
{
        uchar i,error=0;
        for(i=0x80;i>0;i>>=1)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if(i&value)
                        DATA=1;//和要发送的数相与,结果为发送的位
            else
                        DATA=0;
            SCK=1;
            _nop_();
                _nop_();
                _nop_();//延时3us
            SCK=0;
        }
        DATA=1;                           //释放数据线
        SCK=1;
        error=DATA;                       //检查应答信号,确认通讯正常
        _nop_();
        _nop_();
        _nop_();
        SCK=0;
        DATA=1;
        return error;                     //error=1 通讯错误
}
//SHT10读字节子函数
char s_read_byte(uchar ack)
{
        uchar i,val=0;
        DATA=1;                           //释放数据线
        for(i=0x80;i>0;i>>=1)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SCK=1;
            if(DATA)
                        val=(val|i);             //读一位数据线的值
            SCK=0;
        }
        DATA=!ack;                        //如果是校验,读取完后结束通讯;
        SCK=1;
        _nop_();
        _nop_();
        _nop_();//延时3us
        SCK=0;
        _nop_();
        _nop_();
        _nop_();
        DATA=1;                           //释放数据线
        return val;
}
//SHT10启动传输子函数
void s_transstart()
{
           DATA=1;
        SCK=0;                   //准备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
         _nop_();
         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SHT10连接复位子函数
void s_connectionreset()
{
        uchar i;
        DATA=1;
        SCK=0;//准备
        for(i=0;i<9;i++)                  //DATA保持高,SCK时钟触发9次,发送启动传输,通迅即复位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
//SHT10温湿度检测子函数
char s_measure(uchar *p_value,uchar *p_checksum,uchar mode)
{
        unsigned error=0;
        uint i;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switch(mode)                      //选择发送命令
    {
                case TEMP:         error+=s_write_byte(0x03);
                                        break;                   //测量温度
            case HUMI:        error+=s_write_byte(0x05);
                                        break;                   //测量湿度
            default:         break;
        }
        for(i=0;i<65535;i++)
                if(DATA==0)
                        break;        //等待测量结束
        if(DATA)
                error+=1;                              // 如果长时间数据线没有拉低,说明测量错误
        *(p_value)=s_read_byte(1);                    //读第一个字节,高字节 (MSB)
        *(p_value+1)=s_read_byte(1);                    //读第二个字节,低字节 (LSB)
        *p_checksum=s_read_byte(0);                //read CRC校验码
        return error;                                        // error=1 通讯错误
}
//SHT10温湿度值标度变换及温度补偿子函数
void calc_sth1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const float C1=-4.0;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C2=+0.0405;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C3=-0.0000028;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T1=+0.01;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T2=+0.00008;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float rh=*p_humidity;             // rh:      12位 湿度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14位 温度
        float rh_lin;                     // rh_lin: 湿度 linear值
        float rh_true;                    // rh_true: 湿度 ture值
        float t_C;                        // t_C   : 温度 ℃
        t_C=t*0.01-40;                  //补偿温度
        rh_lin=C3*rh*rh+C2*rh+C1;     //相对湿度非线性补偿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相对湿度对于温度依赖性补偿
        if(rh_true>100)
                rh_true=100;       //湿度最大修正
        if(rh_true<0.1)
                rh_true=0.1;       //湿度最小修正
        *p_temperature=t_C;               //返回温度结果
        *p_humidity=rh_true;              //返回湿度结果
}
//往LCD1602液晶写入日期子函数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01+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往LCD1602液晶写入时间子函数
void write_sfm1(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2+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电子万年历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1()
{
        if(flag1!=1)
    {
            uchar d;
            d=read_ds(0x81);
            miao=(d/16)*10+(d%16);
            write_sfm1(8,miao);
            d=read_ds(0x83);
            fen=(d/16)*10+(d%16);
            write_sfm1(5,fen);
            d=read_ds(0x85);
            shi=(d/16)*10+(d%16);
            write_sfm1(2,shi);
            d=read_ds(0x87);
            ri=(d/16)*10+(d%16);
            write_nyr(8,ri);
            d=read_ds(0x89);
            yue=(d/16)*10+(d%16);
            write_nyr(5,yue);
                d=read_ds(0x8b);
            zhou=d%16;
            write_nyr(12,zhou);
            d=read_ds(0x8d);
            nian=(d/16)*10+(d%16);
            write_nyr(2,nian);
    }
}
//温湿度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
{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e('T');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e(wendu[0]);
        write_com(0x80+4);
        write_date(wendu[1]);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e(wendu[2]);
        write_com(0x80+6);
        write_date(wendu[3]);
        write_com(0x80+7);
        write_date(wendu[4]);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9);
        write_date('R');
        write_com(0x80+10);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11);
        write_date(shidu[0]);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e(shidu[1]);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e(shidu[2]);
        write_com(0x80+14);
        write_date(shidu[3]);
        write_com(0x80+15);
        write_date(shidu[4]);
}
//LCD1602液晶写参数子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aa,uchar bbb)
{
        uchar shi,ge;
        shi=bbb/10;
        ge=bbb%10;
        write_com(0x80+0x40+aaa);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按键扫描子函数
void keyscan()
{
        uchar i=100,e;
        if(k1==0&&num==0&&num1==0)
        {
                delay(10);
                if(k1==0&&num==0&&num1==0)
                {
                        while(k1==0&&num1==0&&num==0&&i)
                        {
                                i--;
                                delay(10);
                        }
                        di();
                        flag++;
                        if(flag==1)
                        {
                                write_com(0x01);
                                delay(5);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e('2');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e('0');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e('-');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e(':');
                            write_com(0xc0+9);
                            write_date(':');
                        }
                        if(flag>=2)
                        {
                                write_com(0x01);
                                delay(5);
                                flag=0;
                        }
                }
        }
        if(k2==0&&flag==0&&num1==0)
        {
                delay(10);
                if(k2==0&&flag==0&&num1==0)
                {
                        while(k2==0&&num1==0&&flag==0&&i)
                        {
                                i--;
                                delay(10);
                        }
                        di();
                        num++;
                        if(num==1)
                        {
                                write_com(0xc0);
                                for(e=0;e<16;e++)
                                        write_date(table12[e]);
                                write_com(0xc0+4);
                                write_date('T');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e('H');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e('=');
                                write_com(0xc0+7);
                                write_date(a/10+0x30);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e(a%10+0x30);
                                write_com(0xc0+9);
                                write_date(0xdf);
                                write_com(0xc0+10);
                                write_date(0x43);
                        }
                        if(num==2)
                        {
                                write_com(0xc0+4);
                                write_date('T');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e('L');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e('=');
                                write_com(0xc0+7);
                                write_date(b/10+0x30);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e(b%10+0x30);
                                write_com(0xc0+9);
                                write_date(0xdf);
                                write_com(0xc0+10);
                                write_date(0x43);
                        }
                        if(num==3)
                        {
                                write_com(0xc0);
                                for(e=0;e<16;e++)
                                        write_date(table12[e]);
                                write_com(0xc0+4);
                                write_date('R');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e('H');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e('=');
                                write_com(0xc0+7);
                                write_date(c/10+0x30);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e(c%10+0x30);
                                write_com(0xc0+9);
                                write_date('%');
                        }
                        if(num==4)
                        {
                                write_com(0xc0+4);
                                write_date('R');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e('L');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e('=');
                                write_com(0xc0+7);
                                write_date(d/10+0x30);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e(d%10+0x30);
                                write_com(0xc0+9);
                                write_date('%');
                        }
                        if(num>=5)
                        {
                                num=0;
                        }
                }
        }
        if(num!=0&&flag==0&&num1==0)
        {
                if(k3==0)
                {
                        delay(10);
                        if(k3==0)
                        {
                                while(k3==0&&i)
                                {
                                        i--;
                                        delay(10);
                                }
                                di();
                                if(num==1)
                                {
                                        a++;
                                        if(a==50)
                                                a=35;
                                        write_sfm(7,a);
                                        write_com(0xc0+8);
                                }
                                if(num==2)
                                {
                                        b++;
                                        if(b==30)
                                                b=10;
                                        write_sfm(7,b);
                                        write_com(0xc0+8);
                                }
                                if(num==3)
                                {
                                        c++;
                                        if(c==95)
                                                c=65;
                                        write_sfm(7,c);
                                        write_com(0xc0+8);
                                }
                                if(num==4)
                                {
                                        d++;
                                        if(d==60)
                                                d=40;
                                        write_sfm(7,d);
                                        write_com(0xc0+8);
                                }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while(k4==0&&i)
                                {
                                        i--;
                                        delay(10);
                                }
                                di();
                                if(num==1)
                                {
                                        a--;
                                        if(a==15)
                                                a=35;
                                        write_sfm(7,a);
                                        write_com(0xc0+8);
                                }
                                if(num==2)
                                {
                                        b--;
                                        if(b==0)
                                                b=10;
                                        write_sfm(7,b);
                                        write_com(0xc0+8);
                                }
                                if(num==3)
                                {
                                        c--;
                                        if(c==40)
                                                c=65;
                                        write_sfm(7,c);
                                        write_com(0xc0+8);
                                }
                                if(num==4)
                                {
                                        d--;
                                        if(d==0)
                                                d=40;
                                        write_sfm(7,d);
                                        write_com(0xc0+8);
                                }
                        }
                }
        }
        if(k2==0&&flag==1&&num==0)
        {
                delay(10);
                if(k2==0&&flag==1&&num==0)
                {
                        while(k2==0&&flag==1&&num==0&&i)
                        {
                                i--;
                                delay(10);
                        }
                        di();
                        num1++;
                        if(num1==1)
                {
                            flag1=1;
                    write_ds(0x8e,0x80);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write_ds(0x8e,0x00);
                    ccc=read_ds(0x81);
                    miao=(ccc/16)*10+ccc%16;
                    ccc=read_ds(0x83);
                    fen=(ccc/16)*10+ccc%16;
                    ccc=read_ds(0x85);
                    shi=(ccc/16)*10+ccc%16;
                    ccc=read_ds(0x87);
                    ri=(ccc/16)*10+ccc%16;
                    ccc=read_ds(0x89);
                    yue=(ccc/16)*10+ccc%16;
                    ccc=read_ds(0x8b);
                    zhou=(ccc/16)*10+ccc%16;
                    ccc=read_ds(0x8d);
                    nian=(ccc/16)*10+ccc%16;
                }
                if(num1==2)
                    write_com(0x80+0x40+7);
                if(num1==3)
                    write_com(0x80+0x40+4);
                if(num1==4)
                    write_com(0x80+0x0d);
                if(num1==5)
                    write_com(0x80+0x09);
                if(num1==6)
                     write_com(0x80+6);
                         if(num1==7)
                     write_com(0x80+3);
                if(num1==8)
                {
                    num1=0;
                    write_com(0x0c);
                          write_ds(0x8e,0x80);
                                   flag1=0;
                }
                }
        }
        if(num1!=0&&flag==1&&num==0)//判断num值
        {
                if(k3==0&&flag==1&&num==0)//判断k2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延时5毫秒
                        if(k3==0&&flag==1&&num==0)//再次判断k2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3==0&&flag==1&&num==0&&i)//判断按键松手检测
                                {
                                        i--;
                                        delay(10);
                                }
                                di();//调用蜂鸣器子函数
                                if(num1==1)
                    {
                        miao++;
                        if(miao==61)
                            miao=1 ;
                        write_sfm1(8,miao);
                        write_com(0x80+0x4a);
                    }
                    if(num1==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1(5,fen);
                        write_com(0x80+0x48);
                    }
                    if(num1==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1(2,shi);
                        write_com(0x80+0x40+5);
                    }
                                 if(num1==4)
                    {
                        zhou++;
                        if(zhou==8)
                                   zhou=1;
                        write_nyr(12,zhou);
                        write_com(0x80+0x0d);
                    }
                    if(num1==5)
                    {
                        ri++;
                        if(ri==32)
                                   ri=1;
                        write_nyr(8,ri);
                        write_com(0x80+0x0a);
                    }
                    if(num1==6)
                    {
                        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5,yue);
                        write_com(0x80+7);
                    }
                    if(num1==7)
                    {
                        nian++;
                        write_nyr(2,nian);
                        write_com(0x80+4);
                    }
                        }
                }
                if(k4==0&&flag==1&&num==0)//判断k3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延时10毫秒
                        if(k4==0&&flag==1&&num==0)//再次判断k3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4==0&&flag==1&&num==0&&i)//判断按键松手检测
                                {
                                        i--;
                                        delay(10);
                                }
                                di();//调用蜂鸣器子函数
                                if(num1==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8,miao);
                        write_com(0x80+0x4a);
                    }
                    if(num1==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1(5,fen);
                        write_com(0x80+0x48);
                    }
                    if(num1==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1(2,shi);
                        write_com(0x80+0x45);
                    }
                                if(num1==4)
                    {
                        zhou--;
                        if(zhou==0)
                                   zhou=7;
                        write_nyr(12,zhou);
                        write_com(0x80+0x0d);
                    }
                    if(num1==5)
                    {
                        ri--;
                        if(ri==-1)
                                   ri=1;
                        write_nyr(8,ri);
                        write_com(0x80+0x0a);
                    }
                    if(num1==6)
                    {
                        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5,yue);
                        write_com(0x87);
                    }
                    if(num1==7)
                    {
                        nian--;
                        write_nyr(2,nian);
                        write_com(0x84);
                    }
                        }
                }
                write_ds(0x80,(miao/10)*16+miao%10);
            write_ds(0x82,(fen/10)*16+fen%10);
            write_ds(0x84,(shi/10)*16+shi%10);
            write_ds(0x86,(ri/10)*16+ri%10);
            write_ds(0x88,(yue/10)*16+yue%10);
                write_ds(0x8a,(zhou/10)*16+zhou%10);
            write_ds(0x8c,(nian/10)*16+nian%1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temp,humi,i;
        uint aa,bb,cc,dd;
        value humi_val,temp_val;                //定义两个共同体,一个用于湿度,一个用于温度
        uchar error;                    //用于检验是否出现错误
        uchar checksum;
        LCD1602_init();//调用LCD1602液晶初始化子函数
        //delay(5000);//延时
        //write_com(0x01);
        write_setds(0x80,0x50);
    write_setds(0x82,0x59);
    write_setds(0x84,0x10);
    write_setds(0x86,0x17);
    write_setds(0x88,0x03);
        write_setds(0x8a,0x03);
        write_setds(0x8c,0x10);
        write_setds(0x90,0xa4);
        s_connectionreset();
        while(1)//大循环
        {
                keyscan();
                if(flag==1)
                {
                        display1();
                }
                if(flag==0&&num==0&&error==0&&num1==0)
                {
                        aa=a*10;
                        bb=b*10;
                        cc=c*10;
                        dd=d*10;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0;
                                D2=1;
                                D3=1;
                                D4=1;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3);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1;
                                D2=0;
                                D3=1;
                                D4=1;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4);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1;
                                D2=1;
                                D3=0;
                                D4=1;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5);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1;
                                D2=1;
                                D3=1;
                                D4=0;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6);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0;
                                D2=1;
                                D3=0;
                                D4=1;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7);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0;
                                D2=1;
                                D3=1;
                                D4=0;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8);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1;
                                D2=0;
                                D3=0;
                                D4=1;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9);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0;
                                D2=0;
                                D3=1;
                                D4=0;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10);
                                }
                        }
                        if(temp<aa&&temp>bb&&humi<cc&&humi>dd)
                        {
                                D1=1;
                                D2=1;
                                D3=1;
                                D4=1;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11);
                                }
                        }
                }
                if(flag==0)
                {
                        error=0;                                           //初始化error=0,即没有错误
                        error+=s_measure((uchar*)&temp_val.i,&checksum,TEMP); //温度测量
                        error+=s_measure((uchar*)&humi_val.i,&checksum,HUMI); //湿度测量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如果发生错误,系统复位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calc_sth10(&humi_val.f,&temp_val.f);            //修正相对湿度及温度
                                   temp=temp_val.f*10;
                             humi=humi_val.f*10;
                              wendu[0]=temp/1000+'0';                     //温度百位
                              wendu[1]=temp%1000/100+'0';             //温度十位
                                   wendu[2]=temp%100/10+'0';                        //温度个位
                              wendu[3]=0x2E;                                                //小数点
                                   wendu[4]=temp%10+'0';                                //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shidu[0]=humi/1000+'0';                     //湿度百位
                              shidu[1]=humi%1000/100+'0';             //湿度十位
                                   shidu[2]=humi%100/10+'0';                        //湿度个位
                              shidu[3]=0x2E;                                                //小数点
                                   shidu[4]=humi%10+'0';                                //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display();
                    }
                        delay(800);
                }
        }
}

网友D:
是否初始化光标设置问题。
下面是我常用的1602的初始化代码
    xie_zhiling(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lay(10);
    xie_zhiling(0x38); //显示模式设置
    xie_zhiling(0x08); //关闭显示
    xie_zhiling(0x01); //显示清屏
    xie_zhiling(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xie_zhiling(0x0c); //显示开及光标移动设置

网友E:
警告已经告诉你了,是你的网络D0到D7错误,重画一下

网友F:
你的中断有问题吗

网友G:
你话的D0-d7好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