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MAX6675读取温度不能实时显示!

楼主(2018-03-29):
用51通过MAX6675读取温度,并在1602上显示。
现在的程序只能显示开机读取的温度,温度变化后,不能显示在1602上,请大侠看看是程序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MAX6675_SO=P1^0;
sbit MAX6675_SCK=P1^1;
sbit MAX6675_CS=P1^2;

bit ack,flag=0,flag1=0;

uint  tz;
int t_zhi=0;

char code keytab[]={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0xEB,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unsigned char code str3[]={"              "};
unsigned char data disdata[5];

unsigned int ReadMAX6675()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int Value;
MAX6675_CS=0;
MAX6675_SCK=0;
Value=0;
_nop_() ;_nop_();_nop_();_nop_();
for(count=0;count<16;count++)
{
  Value=Value<<1;
  MAX6675_SCK=1;
  _nop_() ;_nop_();_nop_();_nop_();
  if(MAX6675_SO==1)
     Value|=0x01;
     MAX6675_SCK=0;
}
MAX6675_CS=1;
return Value;
}

unsigned int GetCurrentTemp(unsigned int CurrentValue)
{
  unsigned int TempValue;
  TempValue=CurrentValue;
  if(TempValue&0x8000)
  return 0;
  if(TempValue&0x0004)
  return 1;
}

void tempdisp()         //ζèÖμÏÔê¾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Value;
  unsigned int testD2;
  int xiaoshu;
  TempValue=ReadMAX6675();
  testD2=GetCurrentTemp(TempValue);
  TempValue=ReadMAX6675();
  TempValue&=0x7ff8;
  TempValue>>=3;
  xiaoshu= (TempValue*1023.75/4095)*10-262;
  t_zhi=xiaoshu/10;
  disdata[0]=xiaoshu/10000+0x30;
  xiaoshu=xiaoshu%10000;
  disdata[1]=xiaoshu/1000+0x30;
  xiaoshu=xiaoshu%1000;
  disdata[2]=xiaoshu/100+0x30;
  xiaoshu=xiaoshu%100;
  disdata[3]=xiaoshu/10+0x30;
  xiaoshu=xiaoshu%10;
  disdata[4]=xiaoshu/1+0x30;
  LCD_set_position(68);
  for(i=0;i<4;i++)
  LCD_write_data(disdata[i]);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disdata[4]);
  LCD_write_data(0xDF);
  LCD_write_data(0x43);

}

void main()
{

  LCD_initial();
  LCD_cls();
  LCD_set_position(0);
  //LCD_prints(str1);
  LCD_set_position(3);

  MAX6675_CS=1;
  while(1)
  {
    ReadMAX6675();
     GetCurrentTemp();
           tempdisp();

}
}

网友A(2019-04-21):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B:
求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求解,同样的问题。我在网上找了几个程序,都无法读出温度

网友C(2020-11-22):
一样的问题

网友D:
ReadMAX6675(); 这个函数要间隔一段时间运行一次。只有一次读数,大概率是间隔时间太短了造成的。  有两种解决方案:
1,把ReadMAX6675()放到定时器中运行,500ms运行一次。
2,在主程序while循环中加一个500ms的延迟函数。

网友E(2022-12-05):
引用 网友D:
ReadMAX6675(); 这个函数要间隔一段时间运行一次。只有一次读数,大概率是间隔时间太短了造成的。  有两种 ...

谢谢,你的方法好用

网友F(2023-01-12):
max6675的数据转换时间不能太近,间隔要在200ms左右,你可以加延时也可以用一个定时器,推荐使用定时器

网友G(2023-08-28):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