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入门单片机编程知识?比如双机通信

楼主(2018-03-29):
RT 请问如何入门单片机编程知识?比如双机通信?

网友A:
怎样才能更快更好的学好单片机呢?单片机这门课是一项非常重视动手实践的科目,而且单片机也是一门集计算机编程与电子技术为一身的学科,如果你是单片机高手,那么说明你也是计算机编程和电子技术高手。

网友A:
//双机通信不需要安装虚拟端口软件 ,两机通过TXD <==> RXD 直接通信。
// 同一个程序,程序包含了收和发。
//将这个程序直接考到两个单片机上,把端口改一下就可以了嘛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ed int;
uchar a0,a1,a2,a3,temp,i;
uchar  code tab[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for(i=0;i<123;i++);
}

void initUART()
{
        TMOD=0x20;   //M1=1,M0=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定时常数重装,8 位)
        SCON=0x50;   //SM0=0,SM1=1,REN=1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接收
        TH1=0xfd;    //晶振11.0592时,波特率9600
        TL1=TH1;     //TL1计数,溢出后,TH1值送入TL1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disp()
{
        a0=temp%2;
        a1=temp/2%2;
        a2=temp/2/2%2;
        a3=temp/2/2/2%2;
        P2_0=0;
        P0=tab[a0];
        delay(1);
        P2_0=1;
        P2_1=0;
        P0=tab[a1];
        delay(1);
        P2_1=1;
        P2_2=0;
        P0=tab[a2];
        delay(1);
        P2_2=1;
        P2_3=0;
        P0=tab[a3];
        delay(1);
        P2_3=1;
}
void main()
{
        initUART();  //调用串口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disp();
                SBUF=P1;
                while(TI==0);
                TI=0;
        }
}

void UART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temp=SBUF;
        }
}

网友B:
多看芯片手册,多看别人的代码,多动手debug

网友C:
动手啊。先找两块单片机,或者proteus仿真。然后写代码。

网友D:
单片机这门课是一项非常重视动手实践的科目,而且单片机也是一门集计算机编程与电子技术为一身的学科

网友E:
通讯可以有线通讯,可以无线通讯,最简单的有线通讯就是,单片机的一个引脚电平的高低信号,高是一个信号,低是一个信号。

网友E:
你这还用了串口,双机通讯,不只是串口,最简单的其实是引脚的高低电平信号就是通讯了,两个单片机引脚连一起一个收一个发,高电平一个意思,低电平一个意思。这就是通讯了。

网友F(2019-06-10):
引用 网友G:

怎么改端口我刚入门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