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下载程序步骤详解

楼主(2018-03-29):
1.  安装 USB 驱动。
驱动文件在 1.USB 转串口 CH340 驱动 文件夹

2.              安装好驱动后,插上 USB 线【安卓手机数据线通用】, 设备管理器界面会显示一个 COM 号,如图 不同电脑,COM号不同。

3.              打开文件夹 3.烧录程序软件 内的 STC-ISP 软件

步骤:
1.              STC89 版本需要下载的芯片,选择 STC89C52RC,一定要记住,不是选择 STC89C52, 重要事情说三遍,不是选 STC89C52,不是选 STC89C52,不是选 STC89C52,要选择
STC89C52RC
STC12 版本选择,STC12C5A60S2 芯片
2.              选择 COM 口,和自己的设备管理器内的一致。
3.              选择 hex 文件,这里选择 7.出厂烧录测试程序【TX,RX 指示灯交替闪烁】文件夹内的
main.hex 文件
4.              点击下载/编程
5.              最小系统左下角的拨动开关,如果原来是关闭,就打开电源。如果是已经打开的, 请关闭后再重新打开电源。这个操作叫冷启动。

6.              等待显示操作成功后可以观看板子上 TX 和 RX 指示灯交替闪烁的效果。 当然默认出货前我们都已经下载了这个程序。您可以自己通过 KEIL软件,修改代码 LED 闪烁延迟,或者自己写的代码的 hex 文件进行测试。

网友A(2018-09-11):
能给个驱动和软件的下载链接吗?谢谢

网友A:
求驱动和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