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大数字显示时间乱码问题

楼主(2018-03-29):
最近在网上找了大数字显示时间的程序自己改了下,时间虽然能够显示,但是出现乱码了,拜托各位帮忙看看。

乱码照片

乱码照片

程序附件

网友A:
乱码现象可能是LED显示屏参数没有设置好,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确定扫描配置问题,一般是1/4扫;如果不是软件问题,就检查控制卡是否有问题;若这些检测过之后都没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服务商进行解决。

网友B:
请问你用的什么字体和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码现象可能是LED显示屏参数没有设置好,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确定扫描配置问题,一般是1/4扫;如果不是软件问 ...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其他的程序是可以正常显示的,能够帮忙看看程序吗?程序在附件里,不需要黑币的

网友C:
程序可能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码现象可能是LED显示屏参数没有设置好,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确定扫描配置问题,一般是1/4扫;如果不是软件问 ...

我把乱码的地方覆盖了,现在没有了

楼主:
能帮忙看下怎么改吗?

网友D(2018-05-06):
你这个没有用时钟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