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段程序怎么改才能实现根据温度不同来控制风扇的转速

楼主(2018-03-29):
希望大佬能够解答!

   2          #include <common.h>
   3          #include <18b20.h>
   4
   5          WORD    PwmVal[FAN_NUM];
   6          bit     PwmRunFlag;
   7
   8          void  PwmInit( void )
   9          {
  10   1        // PWM/CCP设置引脚在P35-P37
  11   1        AUXR1 &= ~0x30;
  12   1        AUXR1 |= 0x10;
  13   1
  14   1        // PWM/CCP时钟为系统脉冲/6
  15   1        // 即 24/6 = 4Mhz
  16   1        CMOD = 0x0c;
  17   1        CR = 1;
  18   1
  19   1        // PWM1、PWM2工作于8位模式
  20   1        PCA_PWM1 = 0x00;
  21   1        PCA_PWM2 = 0x00;
  22   1
  23   1        // PWM1、PWM2停止工作
  24   1        CCAPM1 = 0;
  25   1        CCAPM2 = 0;
  26   1      }
  27
  28          // 温度低于40度,风扇不转,温蒂高于80度,风扇全速转动
  29
  30          #define     TEMPLOW       400
  31          #define     TEMPHIGH      850
  32          #define     TEMPERR       5
  33
  34          void TemperatureToPwm( void )
  35          {
  36   1          BYTE  i;
  37   1          WORD  wtmp;
  38   1
  39   1          wtmp = TempVale[0];
  40   1          for( i = 1; i < TCH_NUM; i++ )
  41   1          {
  42   2              if ( wtmp <= TempVale[i] )
  43   2                  wtmp = TempVale[i];
  44   2          }
  45   1          // 获取温度最大值
  46   1
  47   1          // 风扇已打开,且温度低于最低温度
  48   1          if ( wtmp <= (TEMPLOW - TEMPERR) && PwmRunFlag )
  49   1          {
  50   2                PwmRunFlag = 0;
  51   2                PwmVal[0] = 0;
  52   2                PwmVal[1] = 0;
  53   2                return;
  54   2          }
  55   1          if ( wtmp >= (TEMPLOW + TEMPERR) )
C51 COMPILER V9.53.0.0   PWM                                                               03/23/2018 11:49:53 PAGE 2

  56   1          {
  57   2              if ( wtmp >= TEMPHIGH )
  58   2              {
  59   3                  PwmVal[0] = 258;
  60   3              }
  61   2              else
  62   2              {
  63   3                  PwmVal[0] = (((WORD)(wtmp - TEMPLOW)) * 256) / (TEMPHIGH - TEMPLOW);
  64   3              }
  65   2              PwmVal[1] = PwmVal[0];
  66   2          }
  67   1      }
  68
  69          void PwmRefresh( void )
  70          {
  71   1          if ( !PwmVal[0] )
  72   1          {
  73   2              CCAPM1 = 0;
  74   2          }
  75   1          else
  76   1          {
  77   2              CCAP1H = PwmVal[0];
  78   2              if ( PwmVal[0] >= 256 )
  79   2                  PCA_PWM1 |= 0x02;
  80   2              else
  81   2                  PCA_PWM1 &= ~0x02;
  82   2
  83   2              CCAPM1 = 0x42;
  84   2
  85   2              PwmRunFlag = 1;
  86   2          }
  87   1
  88   1          if ( !PwmVal[1] )
  89   1          {
  90   2              CCAPM2 = 0;
  91   2          }
  92   1          else
  93   1          {
  94   2              CCAP2H = PwmVal[1];
  95   2              if ( PwmVal[1] >= 256 )
  96   2                  PCA_PWM2 |= 0x02;
  97   2              else
  98   2                  PCA_PWM2 &= ~0x02;
  99   2
100   2              CCAPM2 = 0x42;
101   2
102   2              PwmRunFlag = 1;
103   2          }
104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