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芯片和单片机的引脚交互?大神们帮帮我

楼主(2018-03-29):
ESP8266  这个芯片要怎么交互 和单片机的引脚交互       官方的文档全是讲调试的 看不懂  我也不可能装个调试助手在单片机上。
不知道 stm32f103 有没有自带这个芯片交互的库
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单片机和无线模块通信大多数是通过串口,你要把WIFI的串口的相应管脚接到STM32的某个串口上,再用两个单片机的管脚去控制ESP8266的复位管脚和使能管脚(我记得市面上的8个脚的ESP8266是这样的),然后在使能ESP8266的情况下,通过串口给ESP8266发送数据和指令,有的时候有些指令需要复位模块,那你就控制接复位管脚的单片机引脚变换一下电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