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与STC12单片机串口通信不成功,但是仿真可以

楼主:
在proteus上可以仿真成功,主机是stc15w4k32s4单片机,主机程序,是按下一个按键然后顺序调用四个串口,分别发送一个数据到四个从机,每个从机检测到接收的数据后P20=0;现在proteus上无法进行4串口的仿真,只连接一个从机的情况下仿真是成功的,但是分别烧进开发板后,按键之后从机无反应,用电流表测试主机TXD按键时可以正常触发,但是从机P20无反应,请各位大神看图和程序 先是主机,有一些定义的函数暂时没有调用,大家别误会。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good;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sbit key4=P2^3;
                                sbit key5=P2^4;
                                sbit key6=P2^5;
                                sbit key7=P2^6;
                                sbit key8=P2^7;
                                sbit key9=P1^0;
                                sbit key10=P1^1;
                                sbit key11=P1^2;
                                sbit key12=P3^5;
                                sbit key13=P1^4;
                                sbit key14=P1^5;
                                sbit key15=P1^6;
                                sbit key16=P1^7;
                                sbit key17=P3^6;
                                sbit key18=P3^7;
void Uart1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波特率设置串口初始化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填模式
  TL1 = 0xC7;
        TH1 = 0xFE;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1;    //启动串口中断
}
void Uart2Init(void)
{
        S2CON = 0x50;
        AUXR |= 0x04;
  T2L = 0xC7;
        T2H = 0xFE;
        AUXR |= 0x10;
        ES=1;
}
void Uart3Init(void)
{
  S3CON = 0x10;
        S3CON |= 0x40;
        T4T3M |= 0x02;
        T3L = 0xC7;
        T3H = 0xFE;
        T4T3M |= 0x08;
        ES=1;
}
void Uart4Init(void)
{

        S4CON = 0x10;
        S4CON |= 0x40;
        T4T3M |= 0x20;
        T4L = 0xC7;
        T4H = 0xFE;
        T4T3M |= 0x80;
        ES=1;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1毫秒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10毫秒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trans1()//发送函数
{
        SBUF=0x01;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2()//发送函数
{
        SBUF=0x02;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3()//发送函数
{
        SBUF=0x03;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4()//发送函数
{
        SBUF=0x04;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5()//发送函数
{
        SBUF=0x05;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6()//发送函数
{
        SBUF=0x06;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7()//发送函数
{
        SBUF=0x07;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8()//发送函数
{
        SBUF=0x08;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9()//发送函数
{
        SBUF=0x09;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10()//发送函数
{
        SBUF=0x0a;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11()//发送函数
{
        SBUF=0x0b;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12()//发送函数
{
        SBUF=0x0c;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13()//发送函数
{
        SBUF=0x0d;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14()//发送函数
{
        SBUF=0x0e;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15()//发送函数
{
        SBUF=0x0f;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16()//发送函数
{
        SBUF=0x10;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17()//发送函数
{
        SBUF=0x11;
        while(TI==0);
                TI=0;
}
void trans18()//发送函数
{
        SBUF=0x12;
        while(TI==0);
                TI=0;
}
void main()        //主程序
{

  if(key12==0)      //消抖程序
         {
                 Uart1Init();
                 trans1();
                 Uart2Init();
                 trans1();
                 Uart3Init();
                 trans1();
                 Uart4Init();
                 trans1();

                 }
         }

网友A(2019-04-08):
一年了,并没有人管我

网友B(2020-03-29):
怎能不用STC15仿真?

网友C:
你仿真用的是两个51单片机,实物如果用一个51一个12的话他们的机器周期好像不太一样所以定时器要改一下

网友D:
两个单片机串行通讯:1)只有两个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设置一样,接口物理协议设置一样(如n,8,1);2)单片机1的txd->单片机2的rxd,单片机1的rxd->单片机2的txd;3)stc15单片机串口的引脚可通过软件设置,要把所用的串口映射到实际物理连接的引脚上。只有这3点对,两个单片机串行通讯没有问题。

网友D:
stc15单片机可使用内部晶振,晶振频率也可设置,stc12好像只能用外部晶振,简单点,将stc15的主时钟设成与stc12的外部晶振频率,串行通讯晶振频率选11.0592MHz,最容易,2400、4800、9600、…,可支持多个波特率。

网友A(2022-05-24):
多年过去了,当时我给解决了,你们猜最后什么原因,是因为STC15虽然有四串口,但是官方没有给出4串口同时开启的配置,按例程配置的定时计数器是错的,无法实现4串口同时用,例程给的是轮流用,很麻烦,最后我费好大劲找出了四串口的正确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