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电参数测试(电流 电压 阻容)protues仿真与源码

楼主(2018-03-29):
这次设计的课题,智能电参数测试电路是基于单片机,控制外部器件进行操作的。利用protues软件进行局部电路的描绘。然后在使用Keil4软件针对protues仿真部分作出代码控制程序,经过编译,修改调试生成hex文件。最后再把.hex文件加载到protues中ATC80C52单片机芯片系统中,运行硬件仿真电路,做完局部仿真后。最后将部分电路进行模块化处理。最后整合在一块,通过外部中断切换显示各个模块测试的结果数据。

电参数测试电路

电参数测试电路

仿真+代码

楼主:
共享的是三个独立模块的代码加仿真 需要整合版本的下方留言 我会上传

楼主:
上传的是三个独立模块 有需要的下方留言 有整合的仿真及代码

网友A:
需要测阻容的程序及原理图

网友B:
我需要一个整合的

网友C:
我怎么下载不了呀,还扣了我15黑币

网友D:
楼主上传一下整合版的呗,还有请问一下如果测量交流电频率参数的话应该怎么设计电路呢

网友E(2020-03-08):
引用 楼主:
上传的是三个独立模块 有需要的下方留言 有整合的仿真及代码

需要整合的

网友F(2020-05-02):
引用 楼主:
共享的是三个独立模块的代码加仿真 需要整合版本的下方留言 我会上传

请问每个独立模块里有两个电路,分别是什么电路。下面是测量电路,上面那个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