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原理图元件是什么?

楼主:
请问图中那个画圈的元件叫什么?

51单片机原理图

51单片机原理图

网友A(2018-03-30):
元件是晶振,

晶振好比单片机的心脏,如果没有心脏起跳,单片机无法工作,晶振值越大,单片机运行速度越快,有时并不是速度越快越好,对于电子电路而言,速度够用就是最好,速度越快越容易受干扰,可靠性越差!

网友B:
是晶振啦。
另外,你还可以看单片机手册,也就可以知道,XTAL1、XTAL2就是连接外部晶振的脚嘛

网友C:
11059200MHz的无源晶振

网友D:
这是11.0592M的晶振

网友E:
石英晶振

网友F:
晶振,晶体振荡器。这个是送分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