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一次只转一圈?

楼主(2018-03-29):
如题,直流电机按一个小齿轮,给一个信号齿轮转一圈

网友A:
直接用步进电机

网友B:
应该有一个限位信号吧,给电机旋转信息后,直接查那个限位信号。。。。

网友C:
直接用步进电机,或者是计算好转一圈的时间,合理的控制单片机的信号时间

网友D:
用三相电机,单片机3个脚分别按顺序输出脉冲,电机转动,直到360度

网友E:
直流电机要想控制只转一圈的话可以加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