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无感电机过零检测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3-30):
附件中的源文件是无感三相电机零速定位,开环加速以前闭环控制(含过零检测的程序)

#include "hardware.h"
#include "bldc.h"

u16 Temp = 0;

volatile State_TypeDef State = Idle;

Task_TypeDef Task;

Flag_TypeDef Flag;

vu16        ADC_VALUE[ADC_NUMBER*ADC_BUFFER]={0};
u16          SysTime = 0;                                                                                                    /* 系统时间 */
u8                 Phase = 0;                                                                                                    /* 通电绕组 */
u16         PwmDuty = 0;                                                                                                    /* PWM占空比 */
u8                 AlignRotorCount = 0;                                                                                                    /* 电机启动时锁定转子的次数 */
u8                 BlankingCount = 0;                                                                                                    /* 消隐时长 */
//u8         ZeroBeforeCount = 0;                                                                                                    /* 过零点之前的检测次数 */
u8                 ZeroCrossCount = 0;                                                                                                    /* 到达过零点的检测次数 */
u8                 ZeroAcquireCount = 0;                                                                                                    /* 进入到同步运行状态前的过零点次数 */
u16         CommutateTime = 0;                                                                                                    /* 过零检测到到换向的时间 */
u16         AccelerateCommutateTime = 0;                                                                                                    /* 电机加速的换向的时间 */
u16         AdcPotentiometer = 0;                                                                                                    /* 电位器ADC转换结果 */
u16         AdcBEMF = 0;                                                                                                    /* BEMF电压ADC转换结果 */
u16         AdcCurrent = 0;                                                                                                    /* 电流放大器ADC转换结果 */
u16         AdcVbus = 0;                                                                                                    /* 电源电压ADC转换结果 */
u16         ZeroVref = 0;                                                                                                    /* 过零检测基准电压,等于电源电压的一半 */
u8                 SpeedErrorCount = 0;                                                                                                    /* 电机速度异常次数 */
u16         ZeroPeriod = 1000;                                                                                                    /* 过零周期即60度换向时间 */
u16         MotorRpm = 0;                                                                                                    /* 电机转速,单位RPM */
u16                AccelerateTime = 0;                                                                                                    /* 电机加速运转的时间 */
//u16 PhaseAdvance = 0;                                                                                                    /* 超前相位 */
u16         Current = 0;                                                                                                    /* 电流值 */
u16         Iref = 0;                                                                                                    /* 电流放大器输出偏置 */

#define MaxIX                                                                999                                                                                                    //最大记录条数
vu16        BEMF_REC[MaxIX+1]={0};                                                                                                    // 反电动势记录
u16   ix = 0;                                                                                                    // 记录下标
/********************************************************************************************
* Function Name  : void Scan_Key(void)
* Description    : 按键扫描程序,用于启动或者停止电机运转
* Input          : 无
* Return         : 无
*********************************************************************************************/
void Scan_Key(void)
{
    if(Key_Status() == PRESS)
    {
        if(State == Idle)
        {
            while(Key_Status() != RELEASE);
            State = Start;
        }
        else
        {
            while(Key_Status() != RELEASE);
            State = Stop;
        }
    }
}

void Start_Motor(void)
{
    Close_LED7();
    Close_LED8();
    Close_LED9();

    Flag.AcquireZero         = 0;
    Flag.ZeroCross                 = 0;
    SpeedErrorCount                = 0;
    AccelerateTime                 = 0;
    AlignRotorCount         = 3;                                                                                                    /* 初始化电机转子定位次数 */

    Update_PwmDuty((u32)ALIGN_ROTOR_PWM*FULL_DUTY/100);
    Phase                                                 = 0;
    Commutat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State                                                 = AlignRotor;
    SysTime                                         = 0;
    Task.AlignRotor         = 0;
    printf("Start AlignRotor !!!\n\r");
}

/********************************************************************************************
* Function Name  : void AlignMotorRotor(void)
* Description    : 转子定位程序
* Input          : 无
* Return         : 无
*********************************************************************************************/
void Align_MotorRotor(void)
{
    if(AlignRotorCount > 0)
    {
                                Phase                                                 = 0;
        Commutate();
        Update_PwmDuty((u32)ALIGN_ROTOR_PWM*FULL_DUTY/100);
        AlignRotorCount --;
        if (AlignRotorCount == 0)
        {
            Update_PwmDuty((u32)PWM_ACCELERATE_START*FULL_DUTY/100);                                                                                //更新初始加速占空比
            AccelerateCommutateTime = TIM2_FREQ*20/START_RPM/MOTOR_POLES;                                                                //设计初始加速时间参数

            /* 启动TIM2,进入到加速状态 */
            TIM2_Counter = 0;
            Clear_TIM2_Update_IF();
            Enable_TIM2_Update_IT();

            Clear_TIM1_CC4_IF();
            Enable_TIM1_CC4_IT();

            State = Accelerate;
            //State = Stop;
        }
    }
}

void Commutate(void)
{
    Disable_AH();
    Disable_AL();
    Disable_BH();
    Disable_BL();
    Disable_CH();
    Disable_CL();

    switch(Phase)
    {
        case 0:                                                                                                    /* AB相 */
        {
            //Disable_CH();
            Enable_AH();
            Enable_BL();
            #if (DIRECTION == COUNTER_CLOCKWISE)
                Flag.BemfEdge = FALLING;
                Phase = 1;
            #else
                Flag.BemfEdge = RISING;
                Phase = 5;
            #endif
        }
        break;

        case 1:                                                                                                    /* AC相 */
        {
            Enable_AH();
            //Disable_BL();
            Enable_CL();
            #if (DIRECTION == COUNTER_CLOCKWISE)
                Flag.BemfEdge = RISING;
                Phase = 2;
            #else
                Flag.BemfEdge = FALLING;
                Phase = 0;
            #endif
        }
        break;

        case 2:                                                                                                    /* BC相 */
        {
            //Disable_AH();
            Enable_BH();
            Enable_CL();
            #if (DIRECTION == COUNTER_CLOCKWISE)
                Flag.BemfEdge = FALLING;
                Phase = 3;
            #else
                Flag.BemfEdge = RISING;
                Phase = 1;
            #endif
        }
        break;

        case 3:                                                                                                    /* BA相 */
        {
            Enable_BH();
            //Disable_CL();
            Enable_AL();
            #if (DIRECTION == COUNTER_CLOCKWISE)
                Flag.BemfEdge = RISING;
                Phase = 4;
            #else
                Flag.BemfEdge = FALLING;
                Phase = 2;
            #endif
        }
        break;

        case 4:                                                                                                    /* CA相 */
        {
            //Disable_BH();
            Enable_CH();
            Enable_AL();
            #if (DIRECTION == COUNTER_CLOCKWISE)
                Flag.BemfEdge = FALLING;
                Phase = 5;
            #else
                Flag.BemfEdge = RISING;
                Phase = 3;
            #endif
        }
        break;

        case 5:                                                                                                    /* CB相 */
        {
            Enable_CH();
            //Disable_AL();
            Enable_BL();
            #if (DIRECTION == COUNTER_CLOCKWISE)
                Flag.BemfEdge = RISING;
                Phase = 0;
            #else
                Flag.BemfEdge = FALLING;
                Phase = 4;
            #endif
        }
        break;

        default:
            break;
    }

    Flag.ZeroCross = 0;
    BlankingCount = BLANKING_COUNT;
    ZeroCrossCount = 0;
}

void Stop_Running(void)
{
    Disable_PwmOutput();
    Clear_TIM1_CC4_IF();
    Disable_TIM1_CC4_IT();
    Clear_TIM2_Update_IF();
    Disable_TIM2_Update_IT();
    State = Idle;

    if(Flag.FailedStart)                                                                                                    /* 输出错误标志 */
    {
        Flag.FailedStart = 0;
        printf("Error: Failed to start!!!\n\r");
    }

    if(Flag.CurrentHigh)
    {
        Flag.CurrentHigh = 0;
        printf("Error: Current is too large!!!\n\r");
    }

    if(Flag.SpeedHigh)
    {
        Flag.SpeedHigh = 0;
        printf("Error: Motor speed is too high !!!\n\r");
    }

    if(Flag.SpeedLow)
    {
        Flag.SpeedLow = 0;
        printf("Error: Motor speed is too low !!!\n\r");
    }

    if(Flag.LostZero)
    {
        Flag.LostZero = 0;
        printf("Error: Sensor error !!!\n\r");
    }

    printf("Motor stop !!!\n\r");
}
//  ROUNDUP(    INDIRECT("E7") * 20      /    (    INDIRECT("D13")*   B7*B7   /   INDIRECT("F13")   /    INDIRECT("F13")   +   INDIRECT("F7")   )  /   INDIRECT("G7")            ,0     )
void Accelerate_Motor(void)                                                                                                    // 加速
{
    u16 speed = 0;                                                                                                    // 新的目标速度
    u32 ct = 0;                                                                                                    // 新的换向时间

    speed = ((u32)AccelerateTime*AccelerateTime)/ACCELERATE_TIME;                                                                                                    /* 计算新的目标速度 */
    speed = ((u32)(END_RPM - START_RPM)*speed)/ACCELERATE_TIME;
    speed += START_RPM;

    ct = (u32)TIM2_FREQ*20/speed/MOTOR_POLES;                                                                                                    /* 将速度转换为相应的换向时长 */

                //ct = AccelerateCommutateTime*14/15-1;
    if(ct > 65535)        AccelerateCommutateTime = 65535;
    else                                                AccelerateCommutateTime = ct;

    PwmDuty = ((u32)PWM_ACCELERATE_DELTA*AccelerateTime/ACCELERATE_TIME);                                                                                        /* 计算PWM增量 */
    PwmDuty += (u16)((u32)PWM_ACCELERATE_START*FULL_DUTY/100);                                                                                                    /* 更新PWM */
    Update_PwmDuty(PwmDuty);

    if((AccelerateCommutateTime <= TIM2_FREQ*20/ZERO_ACQUIRE_RPM/MOTOR_POLES)&&                                                                /* 开始捕获过零点 */
       (Flag.AcquireZero == 0))
    {
                                Flag.AcquireZero = 1;
        ZeroAcquireCount = 0;
//                                Open_LED7();
                }

                if(AccelerateCommutateTime <= TIM2_FREQ*20/END_RPM/MOTOR_POLES)                                                                                                    /* 加速到启动终止速度时,启动失败 */
    {
        State = Stop;
        Flag.FailedStart = 1;
                                Open_LED6();
                }
}

void Check_ZeroCrossing(void)
{
    u16 t = 0;

    if(BlankingCount > 0)                                                                                                    /* 等待消隐 */
    {
        BlankingCount --;
        return;
    }

    if((Flag.BemfEdge == FALLING)&&(AdcBEMF < ZeroVref))                /* 判断BEMF电压是否过零 */
        ZeroCrossCount ++;

    if((Flag.BemfEdge == RISING)&&(AdcBEMF > ZeroVref))
        ZeroCrossCount ++;

    //Open_LED7();
    if (ZeroCrossCount > ZERO_SAMPLES-1)                                                                                /* 达到预期的过零次数 */
    {
                                BEMF_REC[ix] = AdcBEMF;
                                ix++;
                                if(ix>MaxIX) ix = 0;
        //Open_LED8();
        ZeroPeriod = TIM3_Counter;                                                                                                    /* 从TIM3计数器读取2次过零点的周期 */
        TIM3_Counter = 0;

        t = ZeroPeriod >> 1;                                                                                                    /* 计算30度换向时长 */
        CommutateTime = ((u32)t * (30 - ADVANCE_ANGLE))/30;        /* 超前相位补偿 */

        if(CommutateTime > ZERO_CHECK_DELAY)                                                                /* ADC过零检测延迟补偿 */
                                          CommutateTime -= ZERO_CHECK_DELAY;
        else
            CommutateTime = 1;

        if (State == Running)
        {
            Flag.ZeroCross = 1;

            Disable_TIM2_Update_IT();
            TIM2->ARR = CommutateTime;
            TIM2_Counter = 0;
            Clear_TIM2_Update_IF();
            Enable_TIM2_Update_IT();
                                                Open_LED9();                                                                                                    // 标志着已经切换到闭环控制状态
        }
        else                                                                                                    /* 电机加速到同步运转状态的判断 */
        {
            ZeroAcquireCount ++;

            if(ZeroAcquireCount > ZERO_ACQUIRE_COUNT-1)                        /* 进入过零点同步状态 */
            {
                Flag.ZeroCross = 1;
                Disable_TIM2_Update_IT();
                Flag.AcquireZero = 0;
                State = Running;

                TIM2->ARR = CommutateTime;                                                                        /* 更新TIM2定时换向 */
                TIM2_Counter = 0;
                Clear_TIM2_Update_IF();
                Enable_TIM2_Update_IT();
//                                                                Open_LED9();                                                                                                    // 标志着已经从开环加速正在切换到闭环控制状态
            }
        }
    }
}

/********************************************************************************************
* Function Name  : void Get_MotorSpeed(void)
* Description    : 计算电机速度程序
                   RPM = 60/((60°换向周期(秒)*6)*(极数/2)) = 20/(T*P)
* Input          : 无
* Return         : 无
*********************************************************************************************/
void Get_MotorSpeed(void)
{
    static u16 t = 0;

    t += ZeroPeriod;                                                                                                    /* 计算2次60度换向周期的平均值 */
    t = t >> 1;
    MotorRpm = (u32)TIM2_FREQ*20/t/MOTOR_POLES;                                                /* RPM = 60/((60°换向周期(秒)*6)*(极数/2)) = 20/(T*P) */
}

void Control_Speed(void)
{
    u16 duty = 0;

    duty = ((u32)AdcPotentiometer*FULL_DUTY)/4095;                                /* 将ADC转换结果线性转换为PWM的占空比 */
    if(duty > PwmDuty)                                                                                                    /* 逐渐调整PWM占空比,避免占空比调整步长太大导致电机失速 */
    {
        PwmDuty += 4;
        if(PwmDuty > FULL_DUTY)                PwmDuty = FULL_DUTY;
    }
    else if(duty < PwmDuty)
    {
        if(PwmDuty < 4)         PwmDuty = 0;
        else                                 PwmDuty -= 4;
    }
    else     return;
    Update_PwmDuty(PwmDuty);                                                                                                    /* 更新PWM占空比 */
}

/********************************************************************************************
* Function Name  : void Monitor_Speed(void)
* Description    : 电机失速监控程序
* Input          : 无
* Return         : 无
*********************************************************************************************/
void Monitor_Speed(void)
{
    if(MotorRpm < MIN_SPEED)                                                                                                    /* 检查电机速度是否过低 */
……………………

下载:

网友A:
正在做相关方向,参考一下,谢谢无私分享

网友B(2018-07-09):
正在研究BLCD相关的东西,学习下。

网友C(2018-11-16):
led是8位IO口吗?没太看懂你的

网友D(2019-01-02):
楼主可以提供电路图吗?

网友D:
程序中的两个头文件在哪里呢?

网友E(2020-02-10):
正在做相关方向,参考一下,谢谢无私分享,如果有原理图配合程序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F(2021-09-28):
请问楼主有头文件吗?

网友G:
正要做这块,帮大忙了,非常感谢

网友H(2021-11-27):
正在学习无刷驱动,谢谢分享

网友I(2022-01-07):
有更完整源码吗?

网友J(2023-09-09):
配上原理图就更完善了